彩管阴极部位也可以修复吗?

楼主(2022-10-25):
真的想不明白,难道有人可以换彩管的这个部位吗

网友A:
有抽高真空的设备比如扩散泵就可以换,熔化和焊接玻璃并不难,也不用很贵的设备就能做。

网友:
难道有人可以换彩管的这个部位吗------普通维修者根本做不到!设备都买不起。

网友:
这个电子枪其实可以更换  92年《家用电器》还有专门的厂家(好像是河北的真空器材厂)和设备销售部门(西安特种设备器材厂) 不过需要切割、焊接机 修边机 真空机来处理  以前工作的地方 高仕达(LG)东北维修中心就专门有一个修复显像管的维修室 修复全国的显像管 只要荧光粉涂层没有脱落都可以进行维修 维修这个是最赚钱的 14英寸 80元起 21英寸的最少400 当时修过一个4:3的37英寸三菱管子 价格2400多 不算电子枪
真空度不足导致的打火 可以检查杂质然后重新抽真空  电子枪问题 碰极 断极 烧灯丝 只能更换整个电子枪

网友:
当年是有小厂能换的。时过境迁,大屁股彩电、显示器几乎没人用了。

网友:
2000-2010年间听说过换这玩意的,那段时间流行拆废旧电视机的显像管重新组装山寨杂牌货,直至2013年部分低端场所都还有在使用杂牌山寨电视机。

网友:
我当年听广告去河南安阳修过彩管,找了一天终于找到了,但没有对应的零件,我的管子是管径打火,住宿一晚第二天打道回府,回来买了个新彩管730元

网友:
黑白显像管换电子枪电子管厂都能换,彩色显像管换电子枪不知道。

网友:
这个需要有专业设备才能更换,那个年代应该是只有工厂才能更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抽高真空的设备比如扩散泵就可以换,熔化和焊接玻璃并不难,也不用很贵的设备就能做。

去过几次玻璃厂,确实如您所说,煤气灯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