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俩谁错了?如何让其步调一致?

楼主(2022-10-26):
两年前在某宝购得一频率显示模块,今天才拿出来打算用。

第一次接通试验时,其显示频率与信号发生器刻度一致,但现在成了这样。

估计是在试验给它各种方式供电时出了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这种问题有无简单易行的方法解决,使二者能“步调一致”?

楼主:
129人看过,没人支招?

网友A:
1、你有怀疑对象。2、你有详细的手册。  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一样物件。

那就是频率计。  俩人打架,拎不清的情况都是去派出所评理的。
去某宝看看吧,双11了。

不过还有个法子,我手里有个可以送你。但我眼馋你手里的几台机器,换吧。反正你也玩不过来,我手里那个也用不到。
行的话,我去试试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有怀疑对象。2、你有详细的手册。  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一样物件。

那就是频率计。  俩人打架,拎不 ...

说说看,我手里哪几台机器入了您的法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说看,我手里哪几台机器入了您的法眼?

带独立本振的8402 ?

其实你手里的我都看花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独立本振的8402 ?

其实你手里的我都看花眼了。

应该有,我找找看。

大概有三四台,但是品相都不太好。

网友A:
交换的事情,站短吧。不占用坛友的眼球了。我明晚试试那个频率计,看看好不好用,性能咋样。再给你答复。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的事情,站短吧。不占用坛友的眼球了。我明晚试试那个频率计,看看好不好用,性能咋样。再给你答复。
...

好的  谢谢你

网友B:
有示波器吗?有的话,看看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正常吗?也可以看看频率到底是多少?

频率计的话,改变输入信号的大小试试,因为它的输入有限幅电路,信号电平大小不合适会畸变,导致测试误差。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可以调节的,1----100mV

频率计的输入:优于60mVp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吗?有的话,看看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正常吗?也可以看看频率到底是多少?

频率计的话,改变输入 ...

你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排除测试方法不对的原因,回到楼主提的问题:

一是若是2台机子有错,9成9是信号发生器的问题。二是若真有问题(这么大幅度的频率改变),通常是因为故障引致,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网友:
频率的仲裁:

这玩意偏差超过 100ppb 就能认为是坏了 反正便宜的话可以多买几个,不会都是坏的

楼主:
一并感谢楼上几位!

我没有示波器,也不大会用这些仪器仪表。

严重怀疑是频率显示模块被整理供电时搞坏,因为开始用维修电源以10V供电时是好的。

曾经核对了好几个频率点,其显示均与信号发生器刻度盘标注高度一致。

楼主:
重新买一个确实简单而且不贵,但我是在新疆,被封了近90天了!

“自由”时,我们这里就被认为是外国,店家大都注明“新疆西藏不发货”。

能发货的,也大多是运费高过货物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买一个确实简单而且不贵,但我是在新疆,被封了近90天了!

“自由”时,我们这里就被认为是外国, ...

还真是 new territory 啊   同样是身份证上有汉字之外文字的地方,我还以为所有民族自治区都是一样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有其它仲裁仪器或器件那就没办法咯,普通的晶振也没有?哪怕是普通晶振,偏差也不会到你那个离谱的程度,前面那个恒温晶振只是偏差更小,对矿坛绝大多数坛友来说已经可以作为最高等级的仲裁而已 你的情况随便一个晶振都可以判断是谁不准了。

网友:
那你先试试,调节Rf level ,改变电平看看有无变化。

网友:
楼上说得对,如果无效,考虑一下是否有干扰。

网友:
着重检查信号发生器和频率计的“地线”是否接触良好,频率计电源是否平滑,当有交流干扰窜入后具有部分信号偏离门限电压,显示频率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