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EF6638做一台DPS墨水屏钟控便携收音机

楼主(2022-10-26):
一、选型
    考虑到性能良好、减少干扰、低折腾成本、便于购买等方面,选定STM32L051+墨水屏+TFE6638+Rx8025t的方案。
    MCU选用STM32L051,主要考虑基本没涨价,引脚和F103一致,32M主频也够用,还是主打低功耗的。小于10元。
    显示使用墨水屏,完全断开电源还能保持显示,这样应该无干扰了。电子价签拆机,顺便能拆到周边元件用于装机。7元。
    时钟芯片选用Rx8025t,大家改时钟用的多,精度较稳定。拆机1元。
    最重要的DSP收音芯片选用TEF6638,综合考虑了以下几点:
    (1)接收性能:6638看指标略低于6686和7751,但实际使用差别不明显。另,7751要达到更好的接收效果,需要开启双天线(最好不同方向)分集接收,这在便携机上日常使用时也较难做到。
    (2)耗电方面:6686约200ma,6638约250ma,7751约750ma。7751性能最好,但耗电大,发热也很大,暂不考虑做便携机。
    (3)声音方面:6686的立体声效果不明显,6638和7751均有音频DSP。
   此外,6638在车机上使用较广,市场上存量也较大,不大可能存在缺货或涨价的情况。就我折腾这段时间来看,6638车机的价格在30以内就可以买到。
   喇叭越大越好,建议全频、3寸以上、大磁钢。我用3寸喇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听效果还不错。
   再算上外壳、功放芯片和锂电池等,用嘉立创免费打板,总体算下来成本能控制在100元以下。(最贵的是人工和时间花费,但是爱好者的人工和时间不计入成本 -_-!)

【此处应有图】
二、主要功能
    1.多波段支持(LW/MW/SW/FM-L/FM)。
    2.多种选台方式,手动调台/自动搜索/已存台切换等。
    3.可以自动搜索存储电台和手动存台,存台总数420个。LW 20个,MW 50个,SW 100个,FM-L 50个,FM 200个。
    4.已存储电台整理功能。
    5.各项调谐参数可按需要修改。
    6.声音音调调整和左右平衡调整。
    7.可选择音频I2S输出。
    8.具有数码时钟。
    9.软开关机功能,收音模块关闭后可当时钟用。
    10.具有睡眠自动关机功能。收音开启状态下,可设置10、20、30、40、60或90分钟后关机。
    11.具有响铃提醒功能。收音关闭状态下,可设置10、20、30、40、60或90分钟后自动开机。
    12.定时开机和定时关机功能。能独立设置3组开关时间。
    13.低电压提醒功能,带锂电池充电和保护电路,且USB充电口为TYPE-C。

三、实际使用感受
    从近半年的实际使用来看,日常使用还是不错的,整体达到了本人要求。
    实测收音状态电流约260ma,时钟待机状态电流小于1ma。此类DSP收音芯片原用于车机,效果虽好,但耗电也大,推荐使用3000mah以上的电池。
    接收性能正常,能满足要求,中午、晚上常用休眠功能,方便不少。不用的话也能放桌面当时钟用,走时准确度有保证。
    当然也有不少遗憾:
    墨水屏显示内容多,可断电保持显示,白天显示效果较好,但是刷新速度偏慢,且无背光。所用的墨水屏支持局刷,但是不能一直局刷,需要定期全刷,导致操作无法做到很快速,也不适合夜晚等较暗时使用。另外,墨水屏刷新时也会有干扰,在中波波段能听出来,目前把整块6638模块加上屏蔽后暂时听不到。
    仅靠拉杆天线,中波接收不好,可以考虑加磁棒天线。不过我只听FM,这点可忽略。
    考虑到做便携机,把红外遥控功能舍去了,使用过程中还是觉得有红外遥控会更方便点,而且加上也就多三四个元件。

四、制作相关
    欢迎大家制作把玩。
1.制作文件

2.制作注意事项
    墨水屏是汉硕2.23寸电子价签(Stellar-M)拆机,注意有两种屏,较早生产的屏型号不一致,不适合用。墨水屏周边元件都能在板子上拆到,除FPC插座,不用另购。适用墨水屏为2.13寸黑白色EPD,HINK E0213A04,分辨率为250x122。
    TEF6638芯片尾号有03/05/06,测试过手上有的03和06尾号芯片,能正常使用。另,TEF6635也应该能用,只是部分功能不支持。建议用TEF6638/06。
    收音板只是引出了音频I2S信号,并未使用。
    墨水屏原是焊接,比较薄,需要贴层胶带再用插接。另外,接触不良很容易导致墨水屏无显示或不刷新。

3.使用说明
DSP收音机简要操作说明

DSP收音机简要操作说明

最后感谢坛内大佬们的先行先试,让我有机会折腾DSP收音芯片。

补充内容 (2022-10-26 21:14):
ACD用的两个电阻R18和R19均为470k,图上标错了。建议用万用表挑选一样大小的。

楼主(2023-02-24):
最近玩3D打印,又折腾了下机子外壳。

喇叭卡子也是打印的

网友(2022-10-26):
墨水屏显示效果太棒了,大神给力

网友A:
这种小墨水屏会不会刷新太慢?

以前玩过电子标签,刷新慢死人。

网友:
我要一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墨水屏会不会刷新太慢?

以前玩过电子标签,刷新慢死人。

这款墨水屏有局刷,虽然局刷后效果一般,但是速度可以。就是过段时间必须要全刷一次,全刷得3秒

楼主:
可以自己整一个,有全套制作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墨水屏有局刷,虽然局刷后效果一般,但是速度可以。就是过段时间必须要全刷一次,全刷得3秒

请教,现在的彩色价签屏,有局刷了没?全刷速率有没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现在的彩色价签屏,有局刷了没?全刷速率有没有提高?

我手上一款红白黑的电子价签没局刷。其他的要看屏幕资料。

网友:
制作的非常漂亮了,感谢提供分享。

网友B:
楼主可以提供电路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提供电路原理图吗?

压缩包内有电路原理图,PDF格式

网友B:
收音芯片这块板子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设计画的?

网友C:
老兄还有没有富裕的PCB匀一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芯片这块板子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设计画的?

单独画的,买6638车机,挪元件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还有没有富裕的PCB匀一套玩玩

用嘉立创EDA画的,立创免费打板

网友:
太牛了,大神也!

网友D:
终于出现了一个大佬做墨水屏的了

我对楼主选芯的几句话深表认同,好些机都玩过了,6686的立体声一直是我不满的,不光声场不明显,还有丝丝的底噪(同环境同台其它芯片没有)

当然了6686的性能还是可感觉的更加强一些的。

另外对楼主选扬声器的观点也万分支持,现在很多新机diy都用小微型扬声器,虽然通过加大推力能达到可听的响度,但完全没有3寸以上的轻松听感。

很想拥有一台但是手残,楼主要能开发套件或成品就好了

另外有两建议,既然是diy,就不用按商品一样考虑用得到用不到,求个完美不是更好的吗,把磁棒加上,再加上立体双扬声器,多棒!

网友:
很喜欢,无奈不会这种手艺,想买一台

网友E:
请问楼主,tef6638的资料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出现了一个大佬做墨水屏的了

我对楼主选芯的几句话深表认同,好些机都玩过了,6686的立体声一直是我 ...

本来想加上磁棒天线的,试过接入控制板天线口基本没效果,可能有衰减要直接接到芯片输入口。技术不好,本来想搞台de1108参考下,货少价高,下不去手。双喇叭我也想上,控制板上就有左右声道输出,但暂未找到合适的外壳。

最后统一回复下,开发套件或成品之类的不会有,水平有限,折腾手上几台测试机已经搞得我焦头烂额了。玩过墨水屏的就知道,这块2.13寸屏是两年前就出现了,我是一出来就买的,想着做收音机显示屏不错,拖到去年底才开始折腾,一晃又一年。

大家在制作过程有碰到问题可以共同交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tef6638的资料哪里有?

网上有tef6638的使用手册,但是零散的不成套。和7751或6686的类似,一样用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加上磁棒天线的,试过接入控制板天线口基本没效果,可能有衰减要直接接到芯片输入口。技术不好,本 ...

好的感谢答复哈

墨水屏好处是视觉很舒服,但听说这屏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感谢答复哈

墨水屏好处是视觉很舒服,但听说这屏寿命不长?

这块屏正常用还没用坏过,倒是虚焊造成刷屏错误弄残了两块。反正便宜,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两天前打样了大侠的旧版本PCB。
早知道等两天 打样最新的版本哩!

网友F:
楼主好,看到PDF里的电路图芯片是STM32f103C8T6,而你1楼介绍的说是STM32L05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看到PDF里的电路图芯片是STM32f103C8T6,而你1楼介绍的说是STM32L051?

两者封装和引脚功能都一样,所以没改。

网友G:
群里的红蓝绿?

网友:
非常非常漂亮,可以玩7751了,玩个便携的,调台用按键,不用飞梭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群里的红蓝绿?

谁说不是呢。分享出来做的人会更多点吧

网友(2023-02-26):
很帅!很帅!很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