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0瓦以下单电源音频放大集成电路哪个音质好、功率大、外围电路简单?

楼主(2022-10-26):
请问30瓦以下书架音箱用单电源音频放大集成电路哪个音质好、功率大、外围电路简单?谢谢回复!

网友:
TDA7379单18V供电4欧负载38瓦功率。

网友:
LM3886可达30~40w。

网友:
最简单的还是傻瓜,免外围零件除了散热器,但现在山寨的多

网友:
TDA2030A就不错,很多桌面音响都用它。假胆机诺普生里面也是它。

网友:
TOSHIBA TA8210 14V 20W*2

网友:
功放IC指标都不错,反正我听不出TDA2030和LM1875的区别,只要按规矩做,都行。
音响不光是功放,音源和音箱更重要。

网友:
这个功率级别,基本是用于书房里推动小书架箱,自己听的吧?个人觉得这个功放不是瓶颈口,音箱得挑好了

网友:
用LM3886或者LM3875接成OTL形式就可以了,不用非得找那些古老的芯片吧?

网友A:
最近隔壁论坛比较火的LM4766
开贴不到两个月,回复都2400多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隔壁论坛比较火的LM4766
开贴不到两个月,回复都2400多帖了。

根据我前两天的心得,LM4766功率还是不太足,想大声的听歌还不行,在一般情况下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隔壁论坛比较火的LM4766
开贴不到两个月,回复都2400多帖了。

能发一下该链接地址吗,我也想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一下该链接地址吗,我也想去看看。

HIFIDIY.NET

网友:
用线路板的自动认输,搭棚的躺赢

网友:
首选3886,声音中规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一下该链接地址吗,我也想去看看。

已经短消息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隔壁论坛比较火的LM4766
开贴不到两个月,回复都2400多帖了。

去年还是前年搭了一个LM4766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还是前年搭了一个LM4766的,哈哈

真乃工匠精神也!

楼主: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owner/e997196d3e77e2cd/62106412-1.html

无损功放力度澎湃,后劲十足令人印象深刻。高音清晰,中音舒展性比较好,张弛有度。低音与TDA7850相比,下潜差不多,但是无损功放弹性要足,不生硬,后劲力量充沛。推原车喇叭非常轻松。

看起来这个7850确实不错,但无损功放好像略强一点,不知道这个里面用什么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一下该链接地址吗,我也想去看看。

你搜“音响DIY”

网友:
你可以试试FM1875就知道啦,包你满意。。

网友:
TDA7293和TDA1514感觉不错;

网友:
LM4732/LM4780也不错,2x50W/2x60W输出,喜欢看压摆率指标的,这两款也挺好 19V/us

网友:
怎么没人说数字功放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还是前年搭了一个LM4766的,哈哈

厉害了,真漂亮

网友:
楼主要的是单电源的。 LM1875可以用单电源,但TDA7293怎么用单电源,没见官方电路有吧。

网友:
LM12,电路简单,功率超大,

网友:
选择太多了,得ocl或者btl都行。1875 2030a也要拆机的才好。。傻瓜ic,现在能买得到正品?

网友:
说个还在生产,立创上能买到的正品IC,UTC或华冠的TDA2050,可单或双电源,线路简单,功率大音质好。淘宝上的东西我算是怕了。

楼主(2025-03-16):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回复!

网友:
你得看多少瓦以上,不是多少瓦以下,8002也是30瓦一下,

网友:
如果不用收音机做音源,用成品数字功放。把成品功放的输入端改造一下(成品都带是高通滤波器),恢复低音效果。
数字功放的声音特点是 不拖泥带水(硬)保真度高。

网友:
TDA7264,双电源,双声道,8引脚,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