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桥407不能存台求助

楼主(2022-10-26):
有一安桥收音头,不能存台,是哪里的问题,我大概说一下主要问题,比如当前频道为92,我按MEMORY存为1台,92.8MHZ台存为2台,然后我按1的时侯,还是92.8M,并不能跳到90MHZ,还有那个SCAN键没有反应,收音头别的功能全部正常,求合位大佬帮看一下哪里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A:
收音头别的功能全部正常------最简单的:按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头别的功能全部正常------最简单的:按键坏了

不是按键坏了,他是能存台的,是不能调用

网友:
闲鱼上收个收音头替换一下试试,十几块

网友:
法拉电容不行了吧。。

网友B:
检查存储芯片的电压或更换芯片

网友:
不是按键坏了,他是能存台的,是不能调用------你存台的操作步骤正确吗?就是能保证存上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存储芯片的电压或更换芯片

对,打算换这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奇特啊,建议换个存储芯片看看,八脚的双插的,几毛钱一个。

楼主:
最后发现是我不会存台,这个收音头要比别的收音头多一步,要确认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