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两路功放用一只喇叭 怎么接?

楼主(2022-10-27):
因为立体声只有在中间位置才有用     所以实际使用意义不大

我只用一只喇叭听     这样接线可以吗?  或者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另一个声道不接或者接一个功率大点的电阻不行?

输入端两个声道可以通过1-10k的电阻隔离下,合到一个声道里去。

网友:
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用法!

恐怕不行。

喇叭吃不消,功放收牵连。

网友:
这是何苦?
想全频兼顾,在功放输入端设法并联吧,加一个小电解电容即可。

网友:
你还不如lr分别接喇叭二根线

网友:
左声道接一个电容接喇叭接电容在接右声道,哈哈是环绕声

网友:
功放用单路,信号在功放输入端混合

如果确实不好改,可以用用两个变压器混合,初级左右声道各接各的,次级串联驱动喇叭,听着麻烦其实很简单,变压器阻抗很低,匝数很少

电阻混合尽量少用,串接电阻后阻尼会变差

楼主:
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双声道的电器    但是我只想接一个喇叭    两个喇叭太占地方了    不需要立体声

网友:
这样接法会响,只是浪费电了,你用一路功放就好了,只要不放卡拉OK音乐,一般都能接受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吧,音质要求 高这样确定是不行的,因为功放对喇叭来说增加了4欧的等效内阻音色会大变。
如果音色要求不是很高这样接可以避免两声道输出的差异虽坏功放,又把两路混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电阻要求有一定的功率。
有条件前级混合,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接吧我支持你,电阻可以适当减小些比如4欧或2欧问题也不大还可以减小损耗。

网友A:
可以参考AKC6959的左右两路声道接一只喇叭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AKC6959的左右两路声道接一只喇叭的接法。

非常感谢   LR并联接喇叭    对地接电容

网友B:
如果房子连俩喇叭放不下,那就没必要听功放了

网友:
直接将双声的正极用两只100K电阻接成Y字型输出单声道即可。

原理:将左右声道的信号合并输出单声道进行播放。

网友:
喇叭立体声接法原样不动,信号输入RL合并成单声道就行了!个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房子连俩喇叭放不下,那就没必要听功放了

有道理   这个帖子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