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动汽车怎么通过obd接口查看电池信息

楼主(2022-10-27):
请教大家,电动汽车怎么通过obd接口查看电池信息,有没有便宜的诊断设备

网友A:
如果仅仅是看电池电量,估计几十块钱的obd汽车故障诊断仪就能做到。
没有接触过电车,仅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看电池电量,估计几十块钱的obd汽车故障诊断仪就能做到。
没有接触过电车,仅是猜测。

谢谢您,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