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F1000L频率计测试

楼主(2022-10-27):
手里有一台 HC-F1000L频率计,牌子貌似是 NANYAN ,南雁吗?

是大约再2004年左右一个修手机的朋友的,后来他手机铺子不开了,机器就给我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个啥东西,就放家里了,一放好多年。后来知道是个频率计,原因还是因为我买了个安捷伦的53181A。

本次是测试下这台机器的性能。

第一部分:
外观
面板比较黄了,也有些小磕碰,没大伤。

有2个输入通道,
FA是1Hz-100MHz,最大能250V电压,不知是P-P还是Vrms。总之比安捷伦强多了,安捷伦是5Vrms。
FB是100Mhz-1GHz,3V电压。这个频率高于安捷伦,安捷伦是225MHz。
当然别的不能和安捷伦比,价格也差异悬殊。

后背:
有个10M的校准口

电压220V,看着支持117,没敢试,也没找到调整的地方。

楼主:
第二部分,测试10M校准输出

接示波器,53181A频率计等,一次只接一个探头。

示波器就是这个波形。不知为何。数字示波器

频率还行。

模拟示波器,这个波形。20Mhz BW LIMIT开关都变化不大。

总之这是个校准输出,频率准即可,波形就没法看了。

记得论坛以为坛友说过,这个输出是频率计自身的基准输出,基准没问题,输出就没问题。不过用自己的探头检测自己的基准,没法相信,一手裁判,一手队员,不行的。所以本次是用另外的机器测试的,发现这么多年了这物件还没怎么偏。

楼主:
第三部分,测量AM调幅波

松下VP8131A,发出调幅波,调制度30%。频率是中频465k,当前是90dBuV,10**(90/20) = 31622.776601683792,大约是31.6mV 。
我怀疑这个机器输出内阻是50欧姆,表头显示的是用50欧姆负载的时候的输出电压,这里空载(仪表探头阻抗兆欧级别)测量值应该翻倍大约62mV才是。我的安捷伦信号发生器也这个德行,没法信。

不要看这个波形是1.745V,我用的X1探头,机器没改是X10。实际是0.1745V P-P。咋算来着?
174.5/2 *0.707 = 61.69 权当凑个数吧。

显示正确

显示正确

楼主:
第四部分:下调频率输出幅度测试

幅度调到84dBuV

仍然能正确显示

楼主:
第五部分:最小电压极限1

78dBuV,按照前面的算法,大概是 15.9 mV

示波器显示的两条横虚线之间的电压,不作数。

安捷伦还行

HOLD不住了,往下掉了。

楼主:
第六部分: 最小极限电压2

下降到70dBuV

安捷伦也HOLD不住了,往下掉

这个更没戏了。

看来贵有贵的道理,不过贵10倍,性能可没超过10倍。

另外说下,这个HC-F1000L,速度没安捷伦快,需要等一会才能显示。安捷伦基本无延迟感。这个有延迟感。

楼主:
第七部分: 收音机中频测试

一台日本收音机,叫个什么皇冠来着,貌似为坛友处购得。机器被我修好了。

正常,就是455的中频

正常。

楼主:
第八部分:极限频率测试

频率调到120M,输出稍微调大点,频率太高衰减厉害,太小了锁不住。

能正确显示,我用的还是FA通道,标称100M,还挺实惠。100M也测试过,正常。

楼主:
第九部分: 高频率下的极限电压

基本就96dBuV还行,再低一些就锁不住了。高频衰耗厉害,漏的多。不好锁

能显示,没问题。

后来用一根直通线就是两头都是BNC的那种试了试,到84dBuV能锁住,看来这种线比夹子衰耗小不少。不过用不方便。

我又测试了一下通道FB, 松下VP-8131A能跑到280多M,显示没问题,77dBuV能锁住,在小了就不太行了。

不过如果不是调幅波,是等幅波,总体还要容易些。

楼主:
总结:

我看了下这个机器 某鱼 再100块左右,感觉还是挺超值的。不过缺点就是速度慢些,相比安捷伦来说能感觉到延迟,但不是很厉害。

对太低的电压是锁不住的,同理安捷伦也锁不住,不过HC-F1000L更差些。

直接测量本振基本问题不大。不过,收音机本振的波很杂的,需要短路天线输入,从集电极测量可能会好些。测量本振的时候影响本振频率。我没拿HC-F1000L测试过,但是安捷伦就是如此。不过有时候也未必测量的出来,原因是因为波形太杂,谐波太厉害。

倒是测量电子管的非常轻松,不需要探头接触,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和探头短接弯成一个环,靠近或套在电子管本振上即可检测到频率。这种方法对本振频率基本无影响,非常好用。

直接测量天线谐振频率,也不行,安捷伦也不行。因为天线信号杂不说,音频波形变化很大,不是简单的400HZ音频信号,因此锁不住。

测量检波前的中频没问题,前面演示过了。对谐振频率基本无影响。我前面测试用的直通线,都没问题。如果用示波器探头调到X1模式更好。我后面测试100M,120M用的就是示波器探头。直通线也能测试,但不如探头方便。一个普通的P6100探头即可,某宝可能几十块就够了。

记得给我机器那个哥们当时说过一句话,说用频率计的优势就是可以配合档次低一些的示波器来测量更高频率的信号,因为他修手机,配合示波器来用的。
具体咋用我没见过,那时候还不知道无线电为何物。现在来看,频率计在弱信号的时候频率不准,大多数时候偏低,这个时候如果有示波器来测量下信号幅度,波形,再辅助以频率计,倒是个好搭档。

补充内容 (2022-10-29 00:02):
X1的探头要注意一下带宽,未必够100M。这方面我不太懂。

网友A:
图文并茂好,没有频率计,可以用示波器替代测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好,没有频率计,可以用示波器替代测量吧。

示波器也是可以的,不过精度不如频率计。调收音机的话都问题不大。

示波器是万能物,当万用表用都没问题。唯一遗憾的就是探头接地要注意。如果有差分探头就是完美物件。当然两个通道做加减法也是可以的,不过也麻烦。

网友:
看着好复杂!说真的,这些专业术语我像在听天书,这好东西我拿来也不会用。

倒是北极冰老师用数显收音机改的那个,对我极具诱惑力,改制和使用都简单易懂。

我这水平,初小都没毕业,也就简单搞搞收音机还行。

所谓“还行”,也就是能搞响而已。

楼主:
目前我能知道的:

power:电源开关

display: 显示清零。按下数码管重新显示,貌似可能会重新测量,具体不知。

function:选择FA还是FB通道,还有一个按钮 A.PERI不知道干嘛

GATE TIME:貌似和触发有关。不知道那个最小的测试电压是否和这个有关,没试出来。

L.F,不知道。A-ATIN,不知道。

测量时:
power按下,并预热几分钟。

function的FA按下。

gate time里的 1S按下(别的也行,没研究明白)。

探头可用示波器 探头,拨到X1模式,当然如果信号很强(大约0.5V以上就可以)X10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就是测量了。

不知道手册能否找到了,HC-F1000L很多厂家都在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

我看了下这个机器 某鱼 再100块左右,感觉还是挺超值的。不过缺点就是速度慢些,相比安捷伦来说 ...

赞,很好的实验!

网友B:
gate time 大概称为闸门时间,频率低的,用时间长的,频率高的,用时间短的。影响分辨率。

CH A范围: 1Hz-100MHz分辨率: 最高 1Hz闸门时间: 0.01s/ 0.1s/ 1s 可选精度: ±1个计数 ± 时基误差 × 频率CH B范围: 100MHz-1GHz(Max. up to 1.3GHz)分辨率: 最高 100Hz闸门时间: 0.01s/ 0.1s/ 1s 可选精度: ±1个计数 ± 时基误差 × 频率

A.PERI 周期(仅限CH A)Range: 1Hz -10MHz分辨率: Max. 10-9s精度: ±1个计数 ± 时基误差 × 周期

ATT,是衰减

L.F  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te time 大概称为闸门时间,频率低的,用时间长的,频率高的,用时间短的。影响分辨率。

CH A范围: 1 ...

学习了,非常详细。

网友:
不错!我手头也有一台HC-1000C,维修对讲机,很好用,0.01S闸门可以捕捉到DMR数字对讲机的频率(时隙30毫秒)

楼主:
再次感谢16楼,结合我实测的结果,目前这表还行,不低于上面的指标。

看来这个老仪器也不是不行,晶振这种东西这么久了还能有精度,看来也不是很差。

我觉着这个表有250V的输入电压,挺方便的,昨晚上捅了一次220V插座,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也是可以的,不过精度不如频率计。调收音机的话都问题不大。

示波器是万能物,当万用表用都没问 ...

感谢回复,是的,参照小实验:RC移相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
搭电路测量发现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地是连着的示波器各通道只用连接输入输出正即可,就是输出电压低干扰信号大,基本显示输出输入移频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是的,参照小实验:RC移相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12 ...

一般示波器 2mV/格的灵敏度,还要X1探头,这个是有点差,X10探头阻抗高,但是20mV/格的灵敏度。好点的万用表要好些。
一般震荡电路应该问题不大吧,几十个mV总有的。

看相移,用X-Y模式可能好些,李萨茹图像? 我不太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七部分: 收音机中频测试

收音机455K中频是如何采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16楼,结合我实测的结果,目前这表还行,不低于上面的指标。

看来这个老仪器也不是不行,晶 ...

危险动作,250V要开衰减的呀!幅度大于300mVrms,开衰减AT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危险动作,250V要开衰减的呀!幅度大于300mVrms,开衰减ATT

感谢,我是看了那个FA端,写着MAX  250V,就直接戳了。

的确频率计的输入都不高,那个安捷伦只有5V,小的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455K中频是如何采样的?

接检波前的输出,就是二极管和中周次级线圈的那个脚即可。

其实频率计接晶体管集电极输出也行,就是带直流电压,不过问题不大。也可以过一个电容隔离掉直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结:

我看了下这个机器 某鱼 再100块左右,感觉还是挺超值的。不过缺点就是速度慢些,相比安捷伦来说 ...

本人也有这个频率计,不过很少用,因为示波器也有频率显示功能,所以频率计基本上就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也有这个频率计,不过很少用,因为示波器也有频率显示功能,所以频率计基本上就是吃灰。

是的,示波器是万能物,我一直想拥有一台高端的示波器,给我配齐了 差分,有源,电流探头 。

醒了才发现做梦。

网友:
信号频率超高越难处理,因为涉及到从电路到元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对电路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的影响。
安捷伦53181如果增加选件最高计数频率可达3G。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是加了放大器了。

用示波器测试过,但从没用频率计测过。

网友:
赞一个,非常有意义,对比数据非常好。

网友F:
应该测一下10M方波或者正弦波时和安捷伦比一下误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测一下10M方波或者正弦波时和安捷伦比一下误差多少

两块表都没有校准过,没法说谁更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表都没有校准过,没法说谁更准。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对比测量结果如下,所有机器预热20分钟后的结果。

信号发生器,10M方波。1VP-P(屏幕没显示)

安捷伦

F1000L,用那个标着100M的档位

用那个标着A.PERI的档位

这两个档位的特写。

不知道能看出啥来?

另外,在坛友的帮助下,我学会测量本振频率的方法了,用上述2个仪器均可测量。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F:
这频率计要是校准一下精度还行,灵敏度差一点,本振用示波器,频率计都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频率计要是校准一下精度还行,灵敏度差一点,本振用示波器,频率计都能测

我看精度是够的,小数点后到那么多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精度是够的,小数点后到那么多位了。

我也不太懂,好像频率计的指标有这么几个,一个精度,一个稳定性,一个灵敏度
你有信号发生器灵敏度更好测了,在10M正弦波输出,信号电压从0Vrms往上调到多少频率计能锁住,就是频率计的灵敏度
记得这机子灵敏度好像是25mvrms,不过安捷伦信号发生器的信号电压输出是不是和设定一样,这要用万用表去测了

网友G(2025-01-15):
这种频率计的10MHz基准振荡电路稳定性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频率计的10MHz基准振荡电路稳定性不佳。

谢谢。

不过这个机器我送人了,很少用到。玩收音机用的话,应该是够用。要求高的地方不行。

网友:
我的改造方案:
       花十元买一个二手的五十四所5V压控10.000MHz恒温石英晶体振荡器,在印刷电路板10MHz晶体振荡器旁将U7型号HD74HC04P的12脚与13脚接石英晶体振荡器之间切割断开使原石英晶体振荡器停止工作,并将V1功率管的E极断开或者拆除使原恒温加热功能也停止工作以节省电源功耗,在U7的13脚处串接容量0.1uf的瓷片电容到新的10MHz恒温石英晶体振荡器输出端,实测原机变压器交流输出9V交流工作电流约0.86A推算岀5V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直流电流约1.5A,去除V1功率管后交流输出9V工作交流电流约0.68A推算岀5V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直流电流约1.2A,并且得V1功率管约耗200mA电流。

      改后实测刚开机在恒温晶振启动预热时变压器交流输出9V端交流工作电流约1.2A此时推算岀5V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直流电流约2.16A,不会是LM7805三端稳压管负载过载启动保护了吧?好在约几十秒钟后交流输出9V端交流工作电流能下降到约0.76A此时似乎比原机更省电,不知是否容易烧毁原机整流管或是LM7805三端稳压管,改制后实际使用时发现开机自检与显示异常,此时可按RESET键即可恢复正常,这是电源供电功率不足所至?目前是使用天宝驯服钟校对十分稳定。

       原机根据实测预热应该约60分钟以上才能免强稳定,改制后用五十四所的恒温晶振10.000MHZ后实测预热应该约2分钟以上就能十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