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买一个凯迪数码kk9收音机玩玩

楼主(2022-10-27):
也买一个凯迪数码kk9收音机玩玩,拆开看看是CD1691的,收音机灵敏度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7.35和6.43都有电台的话,kk9就会出问题两个台相互干扰。而DSP的F168就能正常收听。

所以kk9收台 ...

相差两个中频,变成超内差了,
超外差本振:6.43+0.455=6.885
6.885+0.455=7.34
超外差和超内差同时收到了7.34兆的电台了。
这样解释合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指针KK9,用CD2003+TDA2822,整机只有一个7x7中周用于FM签频,中波和短波本振用色环电感+电容 ...

除了DSP版之外,各种kk-9我几乎都买过、用过。
        金色外壳的kk-9分Kchibo和Kaide两个品牌(当然,还有很多跟Kaide很相似或者完全一样的其它品牌),Kchibo很早就停产了所以很难见到实物,该版是完整版SONY CXA1191,灵敏度、选择性中规中矩,原线路板预留了FM高放位置但没有使用,装上9018高放之后FM有杂音,AM底噪大(而且用得越旧底噪越大,原因在于SONY CXA)。这款是我购买的第一部多波段收音机。
        Kaide指针版KK-9又分CD1691方案和CD2003+CD2822版,有长磁棒和短磁棒之分,其中CD1691版只要把音频耦合换大,收听AM音质极其优美CD2003版音质差很多,但是CD2003版AM灵敏度明显更高,音量也更大。这两版的共同特点,中波振荡停振,混频当做高放使用,利用陶瓷滤波器把放大后的中波泄漏到中放,短波是极简超外差。提高中波灵敏度的简单方法是改变天线线圈用法,原天线线圈抽头接地、1/5绕组输出或者1/5抽头输出(长短磁棒用法不同),只要把原本接可变热端的一端改接地、另一端改接可变热端,4/5抽头输出,然后把线圈在磁棒上的方向调转即可——提高抽头位置之后选择性会下降,在输出端串联100k以上电阻,电阻两端并联小电容,低端选择性可得到改善,高端原本收不到的节目也可以收到一些。如果舍弃短波,455陶瓷换成电容可以很有效地提升中波灵敏度。如果舍弃中波,中频输出端2k电阻换成460中周(455B陶瓷中心频率462),变频负载阻抗的提升会大大提升混频增益,短波灵敏度会大大提高——当然,原线路板没有安放中周位置,这种改造有一定难度。
        Kaide数显版是CD1691+SC3610,AM噪音较Kchibo小,灵敏度、选择性与Kchibo相当,FM灵敏度略胜Kchibo(有没有高放我忘记了),不足之处是可变电容采用超薄直插款(我记得是,不太确定),使用寿命明显不及指针版。

楼主:
比不上下面那个的,下面那个带MP3播放功能的,收音机灵敏度稍高一点,就是天线太短了点!加长到一样长度时更加明显地好多了。

网友C:
我就好奇在珠三角,凯隆怎么控制成本到几块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好奇在珠三角,凯隆怎么控制成本到几块钱的.

很多元件 大批量购买就便宜  例如数字功放块 单颗80多元 1000个以上购买就3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好奇在珠三角,凯隆怎么控制成本到几块钱的.

看到淘宝新机开价45元,我是卖二手的十几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淘宝新机开价45元,我是卖二手的十几块!

涨价了吗?我记得以前是二十几块.

网友:
不过KK-9是地摊机 坏了也不心疼  当年一个KK-9的天线不小心碰上刚关的CRT电视机 屏幕的静电击穿了处理器 后来经过一顿折腾剔除了控制部分能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涨价了吗?我记得以前是二十几块.

没有涨价的,本想再买两个拆频率指示用的,感觉有点小!

楼主:
红色的是邦辉KK-F168,BK1198芯片,应该是DSP

网友:
我买的数码KK-9 怎么是DSP的呢

网友:
kk9  灵敏度很差, 不过可以当频率计

网友:
kk9对自身中波干扰比较大,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买的是老版本模拟机,新版KK9用DSP芯片,灵敏度极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0606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老版本模拟机,新版KK9用DSP芯片,灵敏度极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 ...

哦!你的不错!不知道那里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你的不错!不知道那里买的?

淘宝上卖从新品,都是DSP芯片了,价格40多较贵。

二手的话,看运气,买到2000年或者以后出品的就是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卖从新品,都是DSP芯片了,价格40多较贵。

二手的话,看运气,买到2000年或者以后出品的就是d ...

哦!新货太贵了点,二手的无法辨别!我的那个2017字头的,看上去不算太旧的。
刚才问过商家说也不太清楚有新版的。
是想多买几个拆频率指示玩的,感觉屏幕太小了不够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1691的灵敏度就那样,AM比较好,FM稍差。几年前我在库房工作,库房对信号有一定的屏蔽作用,越往里走信号 ...

“AM比较好”
今早走到较开阔的河边散步,整个中波波段被干扰的无法收到台!以前用红那台收到的也是很差的,磁棒140mm以上的才马马虎虎的!
也许是今天干扰特别大的!
散步不可能带大收音机的,别人看着像老人痴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本几块钱,应该不会如此低,不过我知道当时凯迪的零售价几乎在任何一个省份都是可以对山寨货造成致命打 ...

因为这类DSP芯片具备自带捕获电台功能,对调谐电位器精度要求相对不高。当然缺点就是电台密集情况下弱台不容易调谐到。

并且KK-9带有减速机构,电位器转动比较缓慢(相对音量控制来说),这点也能显著延长碳膜寿命。

我手上好几台廉价dsp收音机,都没遇到过调台电位器不良的情况,感觉比德生家的可变电容还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的“比较好”是相对于CD2003来说的,而且仅限于同样环境下收台多少、有没有串台。现如今人造电磁干 ...

距离500千伏的高压线两公里左右的,可能是高压线干扰的!
我们这里有两条西电东送的高压线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的“比较好”是相对于CD2003来说的,而且仅限于同样环境下收台多少、有没有串台。现如今人造电磁干 ...

现在在电脑旁边凯迪数码kk9收音机(CD1691芯片)可以收到短波6.43一个粤语台的,收音机\邦辉KK-F168(BK1198芯片)被噪音掩盖了收不到一点声音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BK1198芯片是DSP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在电脑旁边凯迪数码kk9收音机(CD1691芯片)可以收到短波6.43一个粤语台的,收音机\邦辉KK-F168(BK1 ...

CD1691的KK9模拟机,选择性不好,会收到不该在这个位置的镜像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1691的KK9模拟机,选择性不好,会收到不该在这个位置的镜像频率。

真的是这样吗?主频在那里呢?

楼主:
邦辉KK-F168在7.35找到KK9在6.43相同的台,KK9在7.35也有相同的台。

网友D:
十几年前买的用直立完件的数码KK—9比前几年的用贴片完件的数码KK—9声音好听,中波灵敏度也可以,在广州深夜可以收到香港的中波台。可惜摔烂了。现在买的是贴片的声音没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买的用直立完件的数码KK—9比前几年的用贴片完件的数码KK—9声音好听,中波灵敏度也可以,在广州深 ...

应该是喇叭太小了又轻薄!
邦辉KK-F168喇叭是2欧的磁铁又大又厚,音质好很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邦辉KK-F168在7.35找到KK9在6.43相同的台,KK9在7.35也有相同的台。

如果7.35和6.43都有电台的话,kk9就会出问题两个台相互干扰。而DSP的F168就能正常收听。

所以kk9收台多是一种假象,其实是选择性不足收到了不该收到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7.35和6.43都有电台的话,kk9就会出问题两个台相互干扰。而DSP的F168就能正常收听。

所以kk9收台 ...

7.34也可以收听的,估计频率是7.34,7.34-6.43=0.91/2=0.455=455k
相差两个中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7.34也可以收听的,估计频率是7.34,7.34-6.43=0.91/2=0.455=455k
相差两个中频?

对,这就是镜像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7.35-6.43=0.92,0.92/2=0.46,模拟超外差收音机收到实际播送频率比目标接收频率高两倍中频的节目,这就 ...

谢谢!太详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35-6.43=0.92,0.92/2=0.46,模拟超外差收音机收到实际播送频率比目标接收频率高两倍中频的节目,这就 ...

还有一种指针KK9,用CD2003+TDA2822,整机只有一个7x7中周用于FM签频,中波和短波本振用色环电感+电容组合替代,AM和中频仅仅各用一个三端陶瓷滤波。简陋到极致!看PCB版本是KK-9-4 VER1.6。

网友:
冰岛老师每一台机子都讲的十分透彻,看来老师是把这些收音机研究的很彻底。不知冰岛老师家里有多少台收音机。是收藏爱好者吗?

网友(2025-02-12):
引用 网友B:
除了DSP版之外,各种kk-9我几乎都买过、用过。
        金色外壳的kk-9分Kchibo和Kaide两个品牌(当然,还有很 ...

冰岛老师能详细说下短波怎么加中周吗?这帖子太有含金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