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5声道功放管坏,能否另换5对管替代。

楼主(2022-10-28):
开机十多分钟冒烟保护,拆下坏管又坏一对,之前是1491与3855,想用1695与4468替换5对,同样都是三肯管,之前碰有另一块5声道板买来备用,推动管也坏对管1763也坏,坏2个稳压与什么齐纳二极管共4个,竖着1排共四个,问大师们用4468替换要改电路否,大粗线输出,虚线是负61伏,上面条是正6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没有压缩软件,小孩没装,对管3855与4468对管参数一样,是不是多此一举

“对管3855与4468对管参数一样“对的.

这种功放线路一般业余者多使用,有长期生产经验老厂早就不用,原因就如你所说;平白无故就烧一串管.

怎样彻底改变这种平白无故烧一串管,稳如泰山般工作?

直接取消R563. D521.将其短接.

VR502取出,并把原位置短接.

R536改为以4.7K串接VR502.

    其电气原理是;原线路把半可调放在上偏流中,有些个音频振动或机械碰击的传到.

功放管的N/P双管会无限大电流瞬间烧毁。

     而改动后线路机理是;遇到上述情况;功放管双管瞬间会进入无偏流/零Iec电流状况.万分安全

更多厂家直接取消半可调电阻,四个二极管改用1N4148以能确实起到保护或干脆取消四个二极,三极管

改用1W中功率管。

可惜的是;大量网上/BD/华文科普电子刊物,都没能跟进与聪明生产厂家同步改进,都是充斥着烧管电路,引导

初哥进入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动管积极的二极管过载保护的,要不要无所谓,建议还是先不装大管,把推动级以上修好再接大管,免得损失大 ...

五声道空载70w左右,上大管后95W灯够吗,接灯±电源会拉低

楼主:
二极管要求全部在图片中,5声道都一样。

网友C:
为啥要用手机拍屏幕,看不清,导出来还麻烦。直接截屏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用手机拍屏幕,看不清,导出来还麻烦。直接截屏不香吗?

电脑没有压缩软件,小孩没装,对管3855与4468对管参数一样,是不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管3855与4468对管参数一样“对的.

这种功放线路一般业余者多使用,有长期生产经验老厂早就不用, ...

电位器取消,不能中点调零了吧,机器用了二十多年啦,散热片有风扇,80度风扇启动,6Ω时每声道可达165w,谢谢大师解答

网友B:
hifi机还行,av机就算了,不值得折腾,不如拆点配件做台3886。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取消,不能中点调零了吧,机器用了二十多年啦,散热片有风扇,80度风扇启动,6Ω时每声道可达165w ...

是倒过来;先调好电流.再取消电位器,但最好这个过程长些;夏天满输出十五分钟后测大管静态电流.

冬天冷机测静态电流,都在不失真状态,电位器才换成固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fi机还行,av机就算了,不值得折腾,不如拆点配件做台3886。

非分差对输入,太老,但还能用,物尽其用吧!我们矿坛绝大部分都是工薪一族,包括我在内,玩无线电

都会按自己家庭情况量体裁衣

网友:
说个题外话,感觉老式三洋模块还不错,长时间大功率输出不炸,特别是大功率型号,卡拉OK机比家用负荷大多了依旧耐用。

网友D:
A1695/C4468可以代替。
用东芝的A1941/C5198也可以,还便宜。
对功放电路不是很精通的就不要改电路了。
把坏的管子都换了。
( 坏2个稳压与什么齐纳二极管共4个,竖着1排共四个)这个坏的拆下来就可以了,可以不用的。
   关键是可调电阻VR502,全部换掉。
要用3296多圈的,我一般是用美帝的BOURNS或BI的。不过好像国产博晨的也还不错。
换上后先把可调电阻的阻值调整到最小。再通电调试。
调试时市电进入最好串联100w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fi机还行,av机就算了,不值得折腾,不如拆点配件做台3886。

我看电影专用内置DTS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A1695/C4468可以代替。
用东芝的A1941/C5198也可以,还便宜。
对功放电路不是很精通的就不要改电路了。

大师,4个二极管取消,保护电路还在吧

楼主:
上面是调试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4个二极管取消,保护电路还在吧

4个二极管取消,由这4个二极管提供的所谓保护当然没有了。(有这4个二极管不是也冒烟了)其它方面该有的保护不受影响。
如果吃不准不放心,就不要取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