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 求指点dc降压的方法

楼主(2022-10-28):
本意是用arduino控制电压。目前思路是pwm控制降压,网上有卖pwm调压模块但是功率低只能调0~10V
另有带w103电位器的降压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pwm去调它,请坛友给点指引,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你其实就需要一个PWM驱动器与一只大功率MOS管就是了。关键是你想干什么!而不是一定要用哪个模块来做事!至少我是这样看的。

楼主:
另外有更大功率的,也是用电位器调节。我现在的能输出的只有:
8个IO 前6个可以作为PWM也可以作为普通IO; 一路串口输出;

网友B:
这些模块调压的原理大多是:

输出电压 Vo 经过电位器分压后(0<分压比<1),反馈到芯片 Vfb 引脚,芯片会调节输出使得 Vfb 保持近似恒定,该恒定数值由芯片特性决定。

所以看到的输出电压经常有 Vo = Vfb / 分压比.

利用这个原理,可以向 Vfb 引脚注入/吸出微量的电流,使得平衡方程引入电流项,进而实现程控电源。
具体做法,PWM 引脚串一个电阻接在 Vfb 引脚,一般对应电位器中间抽头,就可以程控了。
实际多大电阻,需要自己算平衡方程

网友:
把可调精密电位器用可编程电阻网络替代(也可以D/A芯片的编程电阻网络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有更大功率的,也是用电位器调节。我现在的能输出的只有:
8个IO 前6个可以作为PWM也可以作为普通IO; ...

DC-DC板子上的IC本身就是以PWM方式调压的,无需再送入PWM信号。况且也送也无可送,“匹配”不了。
想用单片机调压最好换个思路,通过修改主控IC的基准电压来实现调压。

但这种DC-DC板所用的主控IC大部分是内置基准,没有引出脚不能直接改基准。
可以迂回变通一下,虽然没有基准引出脚,但FB引脚是必须的,在FB前面加个运放,反馈与基准通过运放作比较,再送到FB,这样就可以通过调基准电压来实现调压了。

可以用arduino输出的PWM做个PWMDAC,这样即可实现PWM调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模块调压的原理大多是:

输出电压 Vo 经过电位器分压后(0

FB是反馈引脚,通过对输出电压“取样”与内部基准做比较实现稳压。
直接向FB送入一个电平信号,这等于是等效开环了,会失去稳压能力。

网友:
单片机PWM最基准给XL4016外挂一环运放控制输出电压我实际做过,能从0到32连续调节,XL4016这片芯片本来相位补偿做的就不好,容易发生环路自激,外加一环挺难调试的这么做要谨慎。不能外挂基准的应该都有同样的问题,模电如果不熟最好别这样做。
找个能直接外挂基准的最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B是反馈引脚,通过对输出电压“取样”与内部基准做比较实现稳压。
直接向FB送入一个电平信号,这等于 ...

我写的是 “电流” 而非 “电平”,前者会叠加在分压电阻上,后者才是开环。

不妨移步我在数码坛上的帖子,经典 34063 降压,就是这种电流注入的控制方式: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233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写的是 “电流” 而非 “电平”,前者会叠加在分压电阻上,后者才是开环。

不妨移步我在数码坛上 ...

拜读了,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你其实就需要一个PWM驱动器与一只大功率MOS管就是了。关键是你想干什么!而不是一定要 ...

这个就是我要的,大佬果然就是大佬

模块亮点:

1.采用原装双MOS并联有源输出,内阻更低,电流更大,功率强劲,常温下15A,400W,满足了大多数设备的使用;

2.宽电压,支持PWM;

3.轻松实现大功率设备的控制。

楼主:
同时感谢楼上所有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