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快递出 DELL T5500主板和900W电源

楼主(2022-10-28):
包快递出 DELL T5500主板和900W电源
安徽六安
中介闲鱼等
包江浙沪皖
DELL T5500主板和900W电源,电源坏了,通电不转,主板换别的电源通电风扇转,但是CPU旁边电源接口特殊,找不到合适的电源试,不显示,不会弄,主板没有挡板,跟机箱一体的,机箱有20斤,打包150块钱包江浙沪皖,很重

网友:
这个是工作站的

网友A:
x58工作站,没看出来电源接口特殊,一个24pin,一个8pin,现在的电源一般都有4pin cpu,不知道这个板子只接4pin行不行,我有t3500工作站,电源样子一样,不过那个是525W的,电源后面也就一个插口,一堆线,这个板子和T3500的版型一样,我还以为t5500是双路x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8工作站,没看出来电源接口特殊,一个24pin,一个8pin,现在的电源一般都有4pin cpu,不知道这个板子只接 ...

刚才又查了一下,T5500的双路cpu第二路是可选配件,可以添加,T5500支持ECc内存,T3500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8工作站,没看出来电源接口特殊,一个24pin,一个8pin,现在的电源一般都有4pin cpu,不知道这个板子只接 ...

图传上就是靠近cpU的接口,就是与众不同,不只有黄黑线不敢乱插,怕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