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流快衰过程中,速度是怎么变化的

楼主(2022-10-28):
直流电机电流快衰过程中,速度量随着时间是怎么变化的(最好有公式),有人清楚吗

网友:
场景1、若定子电流快衰,转子电压恒定,转速会飙升,直至四分五裂或换向器损毁。
场景2、定子电流恒定,转子电流降为0,输出力矩为0,可参照机车失去动力场景

过渡过程函数取决于:
1、电机当前的运行状态(哪个象限,力矩方向和当前转速方向)
2、电机的负载类型(恒功率负载、恒转矩负载、非线性负载)

楼主的问题很抽象,所以不可能有答案。 楼主如果只想知道直流电机的转速、力矩、励磁、转子电压之间的关系,可以百度一下,理想直流机模型较简单,高中程度应该可以看懂。

楼主:
确实没描述清楚,当电机转动需要减速或制动时,一般有个驱动器在处理这个事情,比如全桥的芯片内部含4个MOS管,通过对MOS管的通断实现功能。
针对减速这种,速度变化和电机线圈电流以及时间之间应该是有个联系的,这个联系会是怎样的,储存的能量如何被消耗,从W=0.5LI2等公式怎么得到速度的表达式。

网友:
       电机的制动根据工作象限分为“能耗制动”、“回馈制动”、“反接制动”,恒磁电机的转子电流决定了制动力矩。制动需要吸收的能量是机械动能,和0.5LI2没关系。   电机调速系统由微分电流内环和比例积分速度外环构成,L仅决定了转子电流内环的微分时间常数,机械系统的转动惯量和负载特性决定了比例积分速度外环的比例参数和积分时间常数。
      制动消耗的机械能要么转换为制动器的热,要么回馈给电网,要么转换为电机线圈的热损耗。

楼主:
控制直流电机时,在快衰减模式下,由于电流迅速下降,那么电感电机上储存的能量就会释放很慢(简单理解E=I^2R),电机会逐渐停止,因此该模式又叫滑动;
而在慢衰减模式下,电机的两端类似于短接,电流很大且衰减慢,储存的能量被瞬间释放,此时电机会瞬间停止,因此该模式又叫制动。
以上是网上的一段话。
那么,电机的滑动与制动和电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速度与电流之间的联系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