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CDC电路,原用电池供电,现在改用开关电源供电,不能工作,没搞懂

楼主(2022-10-28):
如题。。。。。。。。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

楼主:
电压是正负220

网友A:
估计启动电流不够。

楼主:
啊,都金牌了呀,我还是半罐水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启动电流不够。

启动电路很诡异,没形成直流回路,但是量得到10几伏直流

网友:
可能是开关电源瞬间或者长期供电功率不足,保护了

网友:
提问者表述不清楚,想回答都无从下手。

网友:
电池供电的电源能达到±220V的电压,这么高,能以想象得用多少节电池串联呀!也找不到这样的电源适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图纸,或者照片。

抱歉画得很撇。。

楼主:
想来就是用开关电源代替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了是DC-DC,逆变升压成+-220V~

输入直流,输出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是,现有的条件不说清楚,像挤牙膏

输入原用32个12伏电池串联,正极接图中400+,负极接图中400-,32个电池的中间接图中N。。。。

现在用开关电源代替电池,DCDC板无电压输出

网友D:
有没可能开关电源保护了?或者,电路中的其它辅助供电没建立。

楼主:
想来也很简单,就是用开关电源代替电池,,,,没想到居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正负190V供电,不是正负400V,供电电压搞错了。是用输出正负400V的电源给DCDC供电吗?是不是过压保 ...

简单搞了个模拟的替代电池,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了是DC-DC,逆变升压成+-220V~

请看看楼主在18楼的帖子,32节12V的电池串联成为±192V的输入电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来就是用开关电源代替电池供电。。。。。。。。

你真的买到了±220V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端应该有三根线的哟,一根+220V,一根-220V,一根0V(N端)。它的功率(或者输出电流)有多大,是否能带的动你的DC-DC,确认过这些参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真的买到了±220V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端应该有三根线的哟,一根+220V,一根-220V,一根0V(N端)。它的 ...

某宝搜,有的。这个板子的功耗最多10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的,楼主提问题放前题条件像挤牙膏,犹抱琵琶半遮面,让大家猜,这样提问题,也是服了

看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可能开关电源保护了?或者,电路中的其它辅助供电没建立。

是的,目前测到启动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有的。这个板子的功耗最多10瓦,很低

是“这个板子的功耗最多10瓦”,还是这个板子的输出功率最多10W?

你的DC-DC需要多大的功率,或者说DC-DC各输出电压需要的输出电流是多少,你总得多给点信息呀,真是只能挤牙膏吗?

多半是你的开关电源输出功率不够,无法驱动DC-DC板吧。

网友(2023-02-19):
很大概率是开关电源非恒流,负载设备启动时达到了开关电源过流值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搞了个模拟的替代电池,也不行。

最明显的,原电路是由正负电源供电的,正电源16只电池,负电源也16只电池。

楼主需使用2个开关电源(电压合适的),组成正负电源,才能代替原来的32只电池。

现在用单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来代替32只电池,当然不能正常工作,即使是你图里这样弄出个“虚地”来,同样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