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表电阻档问题

楼主(2022-10-29):
该表电阻档误差太大。前提50μA档测试时中点为25μA,说明中点线性良好。测量电阻时RX1勉强准确,RX10,RX100,RX1K各档误差大,用标准电阻测量,中点阻值在11Ω左右,即指针偏左1格左右,与电阻档有关的电阻电位器误差很小,电池1.5V至1.62V新电池均试过情况依旧,测电阻接入点为50μA处,此处综合内阻为3.08K,调到3K也不行,各档分流电阻9.4Ω,91Ω,973Ω误差很小,均为绕线电阻,调整困难。调整Rx1K档时,测内阻基本为10K,并10K电阻降为5K,电流从160μA降为80μA,但指针还是指在11K(偏左1格)处,‘测量各点基本正常,就是误差大。各位给分析分析。

网友:
......................

表内阻偏小了。。。你并电阻不是越搞越小了吗?

网友:
楼主没讲清楚是怎么测欧姆档内阻的。

比较简单的测内阻方法是:用导线代替电池,用数字表接指针表的2支表笔来测各档内阻。

如果指针表正常,那么,所测内阻加上预期的电池内阻,应等于刻度中值。

若测得的内阻符合上面规律,则说明内阻无异常,表内电路也正常。这时,如果还呈楼主所说问题、且表头线性优良的话,原因只有一个:刻度盘的欧姆刻度有问题——不过,通常厂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多是因为表头的线性不良引致。

楼主:
不是并电阻,是RX1K档测量10K电阻。

楼主:
感谢"小鬼头"老师的回复。按楼上所说方法测量,RX1档10.4Ω,RX10档101.5Ω,RX100档1.005K,RX1K档10K,RX10K档未测,数据基本正常,刻度盘中值部分线性良好,且是原配刻度盘。只是表头动圈重绕,满度39.8μA,内阻2.5K,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小鬼头"老师的回复。按楼上所说方法测量,RX1档10.4Ω,RX10档101.5Ω,RX100档1.005K,RX1K档10K,RX ...

当欧姆档内阻偏高时,正常表的指针会指向正确值的右侧位置。

你现在情况是:内阻准确或偏高了一点点,指针却指向了正确位置的左侧。

你说刻度盘是原装的,假定没问题。又说你动过线圈。所以,我现在的猜测是:你的刻度盘安装可能有问题,刻度盘所有弧线的共同圆心不是在指针轴上,导致指针指向电流(电压)刻度线的中央刻度时,却不是同时指向欧姆刻度线的中央刻度,而是指向他左侧一些的位置。

楼主:
感谢回复。找着毛病了,动圈重绕时怕磁钢退磁多绕了100多圈,造成灵敏度过高,满度电流33.8μA,内阻2.25K,为达到合适的灵敏度又没有退磁设备,就加了个磁分路器,可能磁场变弱的原因,造成阻尼非常差,指针摆动4次才稳压,第一次摆动前冲超过8格。本次改造去掉磁分路器,先串约700Ω电阻,再并联16.8K电阻,灵敏度调为39.8μA,内阻2.5K,就造成现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找着毛病了,动圈重绕时怕磁钢退磁多绕了100多圈,造成灵敏度过高,满度电流33.8μA,内阻2.25K ...

估计跟你说的这些关系都不大。

要验证我说的刻度盘问题,也很简单。方法是:

给50uA档(或10V电压档)灌25uA的电流(或提供5V电压),在观察指针指向25uA这个电流刻度中央位置(或5v)的同时,还看一看指针所指的欧姆刻度,是指向10欧、还是指向11欧。

如果指针在指向电流/电压刻度中央的同时,也指向10欧,则说明表盘刻度及其安装都没有问题。

如果指针在指向电流/电压刻度中央的同时、还指向11欧,则说明你的表确实存在我所说的刻度盘安装问题。

如果指针指向电流/电压刻度中央的左侧一些的位置,同时还指向11欧,则说明是表头线性度不够好而导致。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确实与您说的一样,是表头线性的问题。上次数据记错了,又重新测了50μA线性,指针在中点25μA处偏左约一格,反映在电阻刻度上左偏约一格就是11Ω左右,调整线性只能重新粘轴座了。再次感谢"小鬼头"老师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确实与您说的一样,是表头线性的问题。上次数据记错了,又重新测了50μA线性,指针在中点2 ...

凭记忆、凭感觉,都是不可靠的。对于关键处,最好还是要先验证一下为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确实与您说的一样,是表头线性的问题。上次数据记错了,又重新测了50μA线性,指针在中点2 ...

表头的线性,我估计主要跟磁场的分布均匀度有关,可能还跟动圈位置(关乎磁力线穿过的面积)稍有关系。

换言之,你再鼓捣表头,预期能收到良好效果的机会很小。与其这样,还不如想办法找一个能与这个表头相配的刻度盘。

网友:
改变11.6k的阻值,在x1k档,使其在测10k标准电阻时置于中值处,再依次调整x100、x10、x1当电阻,测标准电阻1k,100欧,10欧为中值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