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PA18-3A PA36-3A 电源 调节 校准 维修问题

楼主(2022-10-29):
这两个主板基本一样,主板上有V OFF    A  OFF     V ADJ      A  ADJ   四个电位器,都是调什么的,谁有电路图?我画了点电路图,费劲

A  OFF   应该是调节最大电流限制的

另外电压电流表里也有三个多圈电位器,

网友:
日本厂家的稳压电源都很难找到电路图。我手头有个松定的小可调电源,因为没图纸,他存在的小小软故障(使用一段时间后,偶尔会偏离电流设定值)修了几轮都没修好。

你可以试试找一找同厂的可调电源手册,看看是如何校准的。不一定是同型号,只要是同厂的就有参考价值,因为那些微调电阻的命名规律会一致。

如果机子上没有更多的微调,我猜off微调是用于调整偏移,adj是用于调整增益。如果我猜测正确的话,可以按这样的方法来校准(以电压为例,电流也类似):

1、设置输出为0.0v,激活输出按钮,用万用表测其输出电压。调整v off微调,直至万用表显示0.0v。

2、设置一数值较大的输出电压,比如15.0v。激活输出后,用万用表检测输出电压,调整v adj微调,直至万用表显示数值与设置值相同。

3、重复以上2步,直至效果最好。

网友:
我有一台电容漏液后。电压只能到9.多付。调不上去

楼主:
总体 调整管三级达林顿,5管并联,C5198 或 D1148    10A/100W ,这个初看有点过剩,实际应是 Hfe,线性和功耗综合考虑,输出是个10A继电器,        电流取样竟然是5%的碳膜就够用了? 电压标准C1093  2.5V  100PPM,能否有更好的替换一下
,看来找不到电路图,慢慢画吧

楼主:
看图中那个1815  要是坏了,接的电器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