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仪器变压器输入端问题

楼主(2022-10-29):
问题一,惠普早期仪器的变压器是不是都是这样的5根线,万用表测试3根通+2根通。
问题二,看了滤波器,标签文字写着支持110-225伏。这5根线怎么对应110-225伏?
问题三,如果市电接入110端,输出端空载,变压器会否烧掉?如果市电接入225伏,输出端空载,变压器会否烧掉?

网友A:
问题一,惠普早期仪器的变压器是不是都是这样的5根线,万用表测试3根通+2根通。
先找出来那个是接市电的输入,那个是输出。

问题二,看了滤波器,标签文字写着支持110-225伏。这5根线怎么对应110-225伏?
110-225,对变压器来说,要么是抽头,要么是2个线圈串并联。从只有5根线来看,抽头的可能大。还是 问题一 搞清楚输入输出,否则后面的活没法干。

问题三,如果市电接入110端,输出端空载,变压器会否烧掉?如果市电接入225伏,输出端空载,变压器会否烧掉?

如果市电110接的是输入端,输出空载,不要紧。如果是225接的是输入端,但接了110v的抽头上,时间长了会烧掉,这个时间不确定是很短的瞬间还是长点的时间,如果接220的抽头上,不要紧。  如果接输出上的话,可能风险很高,可能瞬间烧掉甚至电到人,万万不可。

你那个变压器不是还在机器上吗? 顺着线路找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惠普早期仪器的变压器是不是都是这样的5根线,万用表测试3根通+2根通。
先找出来那个是接市电的输 ...

感谢老兄,其实我想知道惠普仪器输入端是不是有这个规律:红,黑,红黑,绿黑,黄黑

网友:
这个不知,我手里的几台HP仪器虽然都打开过,但没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早期的机器是不是都这样5根线?然后110+220?220是单独的还是串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期的机器是不是都这样5根线?然后110+220?220是单独的还是串接的?

一般拥有hp这种机子的人,也不会刻意去留意其中的接线规律,因为hp已预先安排好接线板,按标识要求来做就可以选择正确的市电电压。

楼主想知道其中的规律,最好是自己查一查hp仪器维修手册的电路图。这个网站的hp老仪器资料较多,自己可以下载来慢慢研究:

http://www.ko4bb.com/getsimple/index.php?id=manua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拥有hp这种机子的人,也不会刻意去留意其中的接线规律,因为hp已预先安排好接线板,按标识要求来做 ...

感谢。。。。。。

楼主:
但是很复杂。。。。继续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