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理解的电瓶车故障

楼主(2022-10-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车子正常使用时, 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器的几根控制线,做记录,出现故障时再测,作比较。如果你了解控制器的正常工作状态,那就好修多了 车子一窜一窜一般是刹车线漏电,和电机霍尔轻微短路 也是受潮引起的

网友:
这个好判断,用对分法:车子正常时,用水淋淋把手,看看故障出现不。如果把手淋了水都没事你就使劲淋轮毂电机,如果淋了电机没事你就淋电池控制板。

网友:
刹车灯是不是LED的

网友:
把控制器刹车线拔掉试试还出故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问了一个专门修车的师傅,他也怀疑是断电开关出现问题。应该是和您分析的类似吧?

如果是这么怀 ...

你了解电动车( 高低)电位刹车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一拱一拱”、“时好时坏”、“走一段又好/坏”这几件事,我家的三轮老头乐就是的。

直接告诉你:电机霍尔信号有问题。

----------------------------------------------

我这个三轮老头乐,某次突然出现一拱一拱,我第一反应是三相电机不同步了;
更进一步连续测试,不同步的频率就符合上述描述;
最后车子有自检,时常有电机保护/控制器保护/霍尔故障的语音提示。

为了确认霍尔,我特意拆开来挂了示波器,发现霍尔的确在某一相时有时无。
致电技术客服,本来以为只要换个霍尔方可解决,结果客服让把整台电机都寄回维护了。
最终换了电机就彻底解决了,再没出现过相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雨问题肯定是电机密封不良,水渗进去了,里面又接近密封状态,电气漏电近似短路了,水在里面的变化无穷, ...

也可能控制器,控制器的低压控制部分更容易因雨水出现短路现象。

网友:
都换了3次了,还没找到故障源头,不太像厂家的人

网友:
从楼主描述的故障来看与水有密切相关性,在这里水的导电性能不能机械地理解成导体,因为是低压电路。水可以看做是电阻率比较低的干扰物质,它只能作用于高阻电路干扰其正常工作。车子线路总成里面的各种传感器接口与导线本身很值得怀疑。楼主找个报废的控制器,利用接口与接线做个测试延续线,把万用表电压档并接在怀疑电路上按照上面坛友的建议在大晴天给车子淋水让故障尽快显现出来有利于彻底查找原因。没有延长接口可就费劲了,要用针头刺入相关导线还要给密封处理。

网友:
控制器都换三次了,结合现象,感觉是刹车断电开关的问题,或者电机内部的霍尔传感器问题,后者可能性较大,可能电机进水了。

网友:
电动车下雨天不要在积水深的地方经过,特别是深度超过电机轴的的地方,当时看着没事,过几天就会出现各种故障,里面的磁钢生锈,霍尔断线,转子生锈抱死等等。还有就是,刷车的时候不要用高压水枪喷电机轴和前脸。

网友(2023-01-05):
你的车是不是锂电车,多半是属于密封不好进水了

网友:
    我的电动车买来快一年时,也出现过“一拱一拱”的问题,当时关钥匙后再打开能正常,但第二天第三天又各出现一次一样的问题,因为平时很少过水,买来时间也不长,电机进水的可能性比较低,就怀疑转把霍尔有问题。过几天后有空拆开转把,发现霍尔的接线正常,没有虚焊,看到引脚线靠得比较近,拔了拔开引脚的接线后没其它问题,就重新装好转把。后来连续用了四年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说明可能是转把霍尔引脚线太近,里面有水分影响霍尔正常工作。

但有一点要说下,后来一直用挡风被套住转把和刹把,这样就算一般的下雨,转把和刹把也不容易进水受潮。我想这对霍尔和刹把的使用寿命有很大影响。

建议大家不管夏天还是冬天,挡风被都不要拿掉,因为两个手把上不但有霍尔和刹把,还有很多控制开关,有了挡风被的保护,很大地提高了这些开关的使用寿命。

以上说法公供参考。

网友:
淋雨后一拱一拱,基本是后轮电机霍儿件防潮性差,换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