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麻烦各位大神了,请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2-10-29):
近日捣鼓一台古老功放雅码哈AX-892,拿到手时开机面板指示灯正常显示,但是继电器没有吸合,不能正常出声音,打开机盖看了一下没有哪里发热,测试各功率管都是正常,没有击穿。粗略测试下主供电正常。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声道3个电阻发黑,明显是烧过了,分别是下图用红圈圈住的。查阅各阻值后换上开机,马上冒烟烫得很,赶紧关机。查阅附近的各电容电阻各三极管都没有发现有击穿的,顿时陷入毫无头绪,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C1815用在+、-57V的电源上耐压偏低了,我在+、-50V电源上用的管子是耐压150V的2N5551和5401,YAMAHA选材有问题。

楼主:
哎,雅马哈这设计都不让人修理的,一气之下把底板后盖板都拆了,才可以把功放板都拆了出来修,把8个功放管都拆下,免得烧了,检查发现离得比较远的Q125  BC极击穿,Q105 CE击穿。手上由于没有A893 和A970 管,暂时用A1015替换上去开机,冒烟的现象没有出现了,等网上买到同型号的管回来再试机了,谢谢各位

楼主:
今天在网上买的A893和970到了,装了上去,接上功率管开机3秒后继电器吸合,R声道中点电压0V正常(原小管没有击穿的声道),但L声道中点电压1.8V(三极管损坏的声道),但继电器仍不保护,继续是吸合状态,不敢接喇叭,请教各位是哪里出问题?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网上买的A893和970到了,装了上去,接上功率管开机3秒后继电器吸合,R声道中点电压0V正常(原小管没 ...

除了晶体管外,还要看看电容有没有漏电的,像这种直接耦合电路,电容漏电也会改变工作点。

楼主:
今天修好了,谢谢各位,还是晶体管问题,新买的晶体管CE漏电,用10K挡才能量出来,真是搞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雅马哈这设计都不让人修理的,一气之下把底板后盖板都拆了,才可以把功放板都拆了出来修,把8个功放管 ...

尽管你临时换上这管碰巧没事,但您请看4#,您作为修理人员,不顾零件工作电压,是完全不可原谅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