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信RP2100功放供电故障

楼主(2022-10-30):
一台乐信RP2100收音机,开机通电,屏幕显示正常,但收音机无声,发现4个2200uf的滤波电容及C150鼓包,全部更换,无效,故障依旧。检查发现Q25三极管穿透电流过大,更换,仍旧无声。检测2822功放芯片第八脚供电脚始终不到1v,检测该脚周边原件,Q23\Q24三极管发射极电压实测5.48V,基级电压4.89V,两管拆下检测正常,C112电解电容完好,之前鼓捣分立原件的还有点心得,第一次摆弄集成芯片电路,尤其是这种复杂的供电电路,完全蒙圈了,这台机准备修好后作为最后一台入手的机器日常使用,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帮忙分析下可能的故障点。

补充内容 (2022-10-30 17:42):
更正下,4.89v的电压标注错误,那个应该是q23/q24的基级电压,标错位置了

网友A:
检查电位器,引出信号,或输入信号,试试。

网友B:
按电源键,查Q26基极电压有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电源键,查Q26基极电压有无变化。

按电源键可以正常开机,只是没有声音,大概故障应该在功放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位器,引出信号,或输入信号,试试。

好的,晚点从信号输入引出来试试是否有信号。

网友C:
2822换下看看,以前一台德生BCL2000有换过

网友D:
你先测试各个点的通断,不要整完发现问题很简单,同时留意喇叭是通过带耳机座的开关的,必须保证开关正常。那个功放TDA2822的8PIN没有电,要留意一下总电流,看芯片是否短路了,或者切开功放引脚再测试一下Q23,Q24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22换下看看,以前一台德生BCL2000有换过

这个型号的芯片现在不太好买,先把周边电路的故障排除了再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电源键可以正常开机,只是没有声音,大概故障应该在功放级。

3楼的意思是让你测一下Q26基极有没有触发高电平,如果没有那么Q26、Q23、Q24就都不会导通。之前你说“能开机”只是有显示或者前级供电,8脚是2822的供电,8脚电压不对,对于TDA2822来说就是没开机,怎么又可能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3楼的意思是让你测一下Q26基极有没有触发高电平,如果没有那么Q26、Q23、Q24就都不会导通。之前你说“能 ...

是我理解错了,刚检测了下q26,按动电源开关后基极电压无变化,都是0v,拆解此三极管检测正常。老老师,下面该如何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电源键,查Q26基极电压有无变化。

检测q26基极,按动开机键前后电压无变化,都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测试各个点的通断,不要整完发现问题很简单,同时留意喇叭是通过带耳机座的开关的,必须保证开关正常。 ...

喇叭一线导通的,断开芯片第八脚,该点电压没变化

网友:
TDA2822的供电8脚就没有电,Q26的基极是电源控制,还是前面控制线路的问题概率大。
4.89V这里低电平的时候试试吧。

网友:
那两个三极管完全导通时的BE结电压比较高的,其实跳过去把两个三极管的C和E短接,强行通电,同时监测一下功放的8PIN供电电流是否正常,先让功放动起来,可能Q26没有开关信号,或者Q26坏了导致功放没有供电,一般带有通讯功能的,还要看一下前面的单片机和收音芯片通讯是否正常,我上次修个PL606,收音芯片的晶振坏了,单片机无法和收音芯片通讯,开机信号也是不正常,并且电子音量也不行。

网友:
一般能显示的数字接收机,大概率能修好,只看你有无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