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华录像机FK500电路图

楼主(2022-10-30):
谁有爱华录像机FK500电路图,本人有一台爱华FK500录像机,多年没用,皮带老化,换掉老化皮带,插上电源插头,磁带主导电机就转动约10多秒,就停止了,电源开关按钮不起作用,开关指示灯也不亮,测量电源板,有70V,-30V,-25V,5V,22V等电压都有,没有电路图,无法检查其它电路板,求求论坛里的高手,给提供此图纸,谢谢了。

网友:
可否拍个照看看,特别是铭牌。

楼主:
爱华FK500录像机前脸

网友:
重点检查机芯有没错位,状态开关…光检测类…一般机芯机械类故障大过电路!

网友:
共有3条皮带, 最长的皮带太紧太松都停机, 拍个皮带照片看看

楼主(2022-12-02):
这个录像机,修好了,放录像带图像声音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录像机,修好了,放录像带图像声音很正常。

分享维修经验最重要

楼主:
这个录像机,没有图纸,在有关文献中也没有查到,只好自己,从最简单的电测绘图,等有时间把测绘电源电路上传,和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