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畅通无阻地用电脑下载B站视频?

楼主(2022-10-30):
之前用硕鼠可以随意下载B站各种类型的视频,近几个月好多课程用硕鼠都下载不了了。
大家有其他好办法吗?
不要说录屏软件。

网友:
貌似手机可以离线,但是格式需要转换,电脑应该也可以离线吧,格式转换应该是必须的,不清楚格式化工厂行不行

网友A:
电脑端有一个 叫做 哔哩哔哩唧唧 的软件 除了不能下载版权闲置的电影和番剧  剩下的视频可以批量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有一个 叫做 哔哩哔哩唧唧 的软件 除了不能下载版权闲置的电影和番剧  剩下的视频可以批量下载

谢谢你的解答,的确是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
试试这款绿色版/分包不多,不会太累

部分杀毒会报警,自己甄别

网友:
https://xbeibeix.com/ 直接用在线工具就行。。。都不用装

网友(2022-12-07):
谢谢大神们的软件,我也可以下载了

网友:
如果你电脑上安装了python软件,推荐一个you-get小程序,可以下载国内大部分视频软件。命令行模式,简洁的很。

网友:
这个也可以,52论坛上的。需要安装运行库版本: https://github.com/Harlan-H/BiliDownloader/releases/latest/download/BiliDownloader.zip 无需安装运行库版本: https://github.com/Harlan-H/BiliDownloader/releases/latest/download/BiliDownloader-SingleFile.zip 如果你是win7用户 不管你用哪个版本都必须安装KB4457144 ,具体看上面的环境问题

网友:
只能64位系统。

网友(2023-02-01):
git上有个开源的项目叫lux,中文介绍请移步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3469567
用过都知道,一个字爽。。。

网友:
用annie,特简单

网友:
现在改了名字,叫lux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以后需要参照下载,请教B站下载视频高清5.1格式的多吗。

网友:
太好了、谢谢指点!我也去下载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软件,免费的,但是需要登录B站账号。

网友:
没有B站账号,哪款可用

网友(2023-03-20):
试试IDM,我用得挺好

网友:
我使用you-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