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夫75号系列电路的第二件作品---28号电路

楼主(2022-10-30):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共三张,第一张略小一点,把后面两张两个图一拼,把接缝去掉,对上字母,便是一张稍微大一点的图。

网友A:
请问图中1N34A左边的是什么元件?20P电容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中1N34A左边的是什么元件?20P电容差是什么意思?

按上面文字描述,那里是个差分?电容,旋转时一侧的电容增加,另一侧的电容减小,在电路里用作射频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上面文字描述,那里是个差分?电容,旋转时一侧的电容增加,另一侧的电容减小,在电路里用作射频分压。

奥,这个意思呀,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