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中心20Ω和1.5V中心10Ω实测效果对比

楼主(2022-10-30):
3V中心20Ω和1.5V中心10Ω的表哪种好?有的人觉得3V中心20Ω的好,测量发光管省事。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效果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于是今天搭电路试试。指针表的优势是测二极管之类,以电焊机IGBT驱动电路为例看看实际结果怎样。驱动电路有几种,常见最简单一种如图,驱动变压器输出4路,分别推动4个IGBT全桥逆变,电阻值有所不同,10Ω那个还有12Ω、15Ω的,5.1Ω的那个也是,具体记不清多少了,二极管记不清型号了,好像是有的是快恢复有的是肖特基也记不清了,那就两种都试试。
手头有500和航舟J0410,500的中心10Ω直接量就得了,J0410中心20但是是一节电池的,所以临时用20Ω电阻+可调配0.3V60uA档得了。电池新旧有所不同,都是旧电池,但是定性应该可以。
这是1N5819
这是1N4007,500表的两张图放反了
从欧姆值看5819两者相近,4007差别稍大一点。但是从角度差(从10Ω电阻两端和二极管两端测量)看,500的比J0410大,那就是说测二极管1.5V比3V好。对于不点亮发光管(还有个测大可控硅有说法是3V好,具体没对比过)的常规应用来说,看来还是选1.5V的好。另有些地方测量的时候会对电解电容反向充电,这种场合显然是电压低点的好。

网友A:
发光管,红色的电压低些,白色大都大于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光管,红色的电压低些,白色大都大于3V了。。。。。。。。。。。。。。。

我UT204+钳表二极管档输出电压4V电流1.4毫安,单芯LED都可以驱动点亮。数字表只要想做还是可以有的。

网友B:
关于3v表与1.5v表的对比:

1、在测量楼主这种情况下,1.5v表确实有优势(正反向测量时,2次的指针位置相差角度更大)。

2、仅快速测量pcb上多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用于识别他是不是硅二极管),由于3v表的指针偏转角度更大(偏转超2/3幅面,而1.5v表仅偏转约1/2幅面),可信性更好。在这个方面,3v表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3v表与1.5v表的对比:

1、在测量楼主这种情况下,1.5v表确实有优势(正反向测量时,2次的指针位置相 ...

对于硅和肖特基仍然是1.5V的好

补充内容 (2022-10-31 22:33):
对于区分硅和肖特基仍然是1.5V的好

楼主:
把15.1Ω位置画出,角度差(纯电阻和并二极管差别)肖特基差别很大,1.5V胜出。硅差别不大,屏幕上量,弧长缩放到100mm(仅算直线),3V约15mm,1.5V约14mm,3V角度稍大一点点,3V略微胜出,但是实际意义不大。对于串5.1再并10对比10Ω纯电阻,肖特基1.5V胜出,硅1.5V基本上没差别了,3V的还有,这种情况也会用到的。从LV看,3V表10Ω和15.1Ω都是电压更高,对反压有些好处。这样下来选择麻烦了,这种情况3V好,那种情况1.5V好,视场合来选择了。需要买两个指针表?没必要,不如1.5V表外挂个1.5V电池+10Ω电阻,如果电压越高越好,那就弄的电压更高点15V+100Ω外挂

网友C:
1.5V电池的表测量LED,基本不能使指针偏转,因为LED导通电压最低的红色LED的导通电压都略大于1.5V。

楼主的测试方法仅适用于对测量二极管得出相关结论,如果想扩展为LED的测量,请用三只二极管串联模拟一下LED的工作状态,或者就直接用不同颜色的LED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电池的表测量LED,基本不能使指针偏转,因为LED导通电压最低的红色LED的导通电压都略大于1.5V。

楼 ...

这就看怎么取舍了,自己面对那种应用,为图LED就选3V的,为图三极管(常规检修)就1.5V的,我选后者,我偏重这方面的。
以前数字表和指针表打架,现在又多了个3V和1.5V打架
我不想打架,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那种好用用哪种 。刚刚去了本地生产数据线、充电头、耳机的厂里上班,也是全山西唯一一个这种类型的工厂。我问人家,你们万用表是啥的,回答普通数字表,我说指针表好用,于是带着我的30表去上班 。然后过来个工程师,为了教我,有些不会的可以问。他看到指针表说他们以前也是用这种表,后来改成数字的了。然后量的时候拿起我的表又放下,还是用数字表 。管他的,我觉得指针表好用就用指针的。说两件,一个是试的时候插座上串的灯泡亮了,说明电流大。量了下没什么短路的地方,400V6.8uF电容没有焊反(焊反会亮),换了个电容好了。对这个电容RX10K档量确认是外皮包错了,正负极标反了。专门用数字表再去量,2M档量不出来,20M实在太慢中途退出,二极管档量不出来。一会儿又遇到相似板子,把电容反装上去,证实是对的。另一个量板子输出,正测某个数正常,反测偏大不正常,变压器次级不通。用场效应管同步整流的电路,明天去看看用数字表量会怎样,电阻档应该反向量不出,二极管档不知道啥表现,但是需要换档麻烦,而且电容充电数字会乱跳。

网友:
备个3v指针表吧,几十元,不贵,用的时候方便了

网友:
我备了宝工2017,3V,电阻挡注明x10测发光管。但是用x1档发光管更亮。不过怕烧坏

网友:
我觉得指针表,用其长就可以。精密的用数字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看怎么取舍了,自己面对那种应用,为图LED就选3V的,为图三极管(常规检修)就1.5V的,我选后者,我 ...

二极管档能量,无变压器六百多,有变压器四百多,跳几次稳定。不知道别人怎么用数字表量的,我是RX10档通杀,基本上不用换档,一天修几百个,表慢了不行,换档费时间。

楼主:
昨天修了个,二极管是SR160肖特基1A60V,电阻是5.1和12Ω。我应该选择1.5V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档能量,无变压器六百多,有变压器四百多,跳几次稳定。不知道别人怎么用数字表量的,我是RX10档通 ...

二极管档如果测量电流1mA的话,最大读数对于2000字的表是2KΩ,而指针表RX10档可读10KΩ以上。而且指针表电阻档读数明确,虽然指针表精度不如数字表,但是读数可信,数字表二极管档本身不是量电阻的,读数不代表阻值。实测UT39E(20000字)二极管档300Ω为363.6, 1KΩ为927.1。MS2108A(4000字)二极管档300Ω为0.330, 1KΩ为0.875,蜂鸣器档300Ω为297.2,  1KΩ为溢出,不能测二极管。还有直观的充放电过程,还是指针表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