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xing

楼主:
wskufo
mov99
红河310
海洋DZ
引用 网友A:
你做过实际测量,有说服力,那么,楼主的空开理论上电磁脱扣可以达到500安,充磁应该没问题的,热脱扣时 ...
老郑小烧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MF30磁钢,我有一个土办法,简单易行,不要用原来的充磁线圈了,就在磁钢外面包上几层纸,直接在外 ...
引用 楼主:
研究这个,兴趣使然而已。想法始于线性校正(理想表头就没什么可研究的了),研究时把繁琐的计算、绘制交 ...
引用 网友B:
与楼主使用的铁芯一个规格,不会是淘宝同一家买的吧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吗?我也想买一个玩玩。
引用 网友D:
建议投稿参加今年的DIY大赛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73
grandchen99
引用 网友E:
1n5822 是不是小了。耐压低电流小
引用 网友F:
建议充电开关改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会更方便。

楼主(2022-10-31):
引用 网友G:
给你提个建议,电容的引出线最好是一个从左边引出,一根从右边引出,这样机制电容的引线电抗是差值最小的, ...

引出线的建议有道理,很妙!
关于二极管,我在线圈两端并了1N5408+15欧电阻,您是说,电容侧还要再并一只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出线的建议有道理,很妙!
关于二极管,我在线圈两端并了1N5408+15欧电阻,您是说,电容侧还要再并 ...

反正二极管又不贵,并上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二极管又不贵,并上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

也对,试试看。

网友H:
做得很漂亮,
可以当商品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得很漂亮,
可以当商品卖了。

强迫症 ,要不随便搭一下就行。

楼主:
顺便推荐本刚刚收到的书,李保宏的,孔夫子书店有卖。
本来是冲着阻尼的内容去的,结果发现可读的内容很多,包括充退磁部分。
这本书有些内容很熟悉,因为常被坛子里的前辈引用,这回找到出处了,但好像没见过完整的PDF 。

网友I:
做得很漂亮,就看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得很漂亮,就看效果了。

效果很好,前面图片里,50uA的表头充到了40uA,自然老化几天看看。

楼主:
这个组合表头电阻18.01千欧,沒有调整的富裕量,其实并个电阻既能降灵敏度,也可以减小综合电阻。,

楼主:
上面写错了,是1.8k,手机编辑不了。

楼主:
你好,耽误好久才有心情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得很漂亮,就看效果了。

MF10的表头充完没测试,但应该也没问题。从充磁座上取下来可是费了些劲儿。

网友J:
学习,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没有试过,

其实不难。
我看了坛子里所有相关帖子,最早只能看到2008年的,
有意思的是,有人随便一弄就成功了,有人非常认真地做,却怎么也不行。
我猜还是关键点没掌握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MF10的表头充完没测试,但应该也没问题。从充磁座上取下来可是费了些劲儿。

充磁以后要用磁短路环短路后再从充磁座取下来,避免退磁,也轻松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充磁以后要用磁短路环短路后再从充磁座取下来,避免退磁,也轻松一点。

是的,但是当时唯一的两块铁块已经当导磁铁用上了

网友L:
精华贴,顶起来!

铁芯 + 线圈架淘宝哪家店铺买的。1楼图片没有找到店名。请把淘宝店名发过来,如有链接就更完美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华贴,顶起来!

铁芯 + 线圈架淘宝哪家店铺买的。1楼图片没有找到店名。请把淘宝店名发过来 ...

群华电子,连接已发私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华电子,连接已发私信。

谢谢

网友L(2023-07-18):
请教:装充磁机因空间受限,想用双向可控硅控制,可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装充磁机因空间受限,想用双向可控硅控制,可行吗?谢谢!

可以的,我使用BTA 100A做过一个,主要为了防止误操作:充电状态绿色放电钮不会起作用。使用空开,是为了更小的回路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我使用BTA 100A做过一个,主要为了防止误操作:充电状态绿色放电钮不会起作用。使用空开,是为了 ...

后来简化电路、去掉所有不必须的开关,改为空开放电(两组触点并联),效果有明显提升,另外灯泡本身就有保护作用——充电状态放电时灯泡会常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简化电路、去掉所有不必须的开关,改为空开放电(两组触点并联),效果有明显提升,另外灯泡本身就 ...

谢谢 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后来简化电路、去掉所有不必须的开关,改为空开放电(两组触点并联),效果有明显提升,另外灯泡本身就 ...

请教:充磁用空开控制,放电瞬间声音很大吗?有火花吗?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充磁用空开控制,放电瞬间声音很大吗?有火花吗?谢谢 !

应该有灭弧装置,听不到火花声,只有很小的机械声。我这开关质量很好,有一次忘了紧螺丝,接口都打黑了,擦一擦又恢复如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灭弧装置,听不到火花声,只有很小的机械声。我这开关质量很好,有一次忘了紧螺丝,接口都打黑了 ...

谢谢! 选择用空开。

楼主:
充磁的一些体会:
1、各种磁钢充磁难易不同,老MF47的绿磁钢、MF10那种5类的比较好充,47的绿磁钢轻易能充到40uA,
2、有只哈精益的老MF30,非常顽固,蝴蝶架拆装不下20多次、电容都加到1.6万了,还不行。只有一次市电比较高(电容电压达到457V)时才充到40.6,考虑到余量不太够,就没见好就收,再充都没过45,现在还躺在那儿呢,
3、充一、两次后,线圈儿明显发热、电阻升高,效果就变差,也可能是电容质量不好(需要恢复?),
4、磁钢摆放姿势非常关键,可能换个姿势效果就大不相同。专业的充磁机的磁头都是可调整、可更换各种形状的。

网友M(2023-08-30):
来学习充磁机制作了,请问一楼参数可以直接套用吗?你的铁心购买来就是分开的还是需要自己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M:
来学习充磁机制作了,请问一楼参数可以直接套用吗?你的铁心购买来就是分开的还是需要自己切开?

可以的,如果磁力不够,可以加大电容容量和充电电压。这种铁芯是成对卖的,两个U型的为一对,不用自己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如果磁力不够,可以加大电容容量和充电电压。这种铁芯是成对卖的,两个U型的为一对,不用自己切 ...

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个真是好贴

网友N(2023-10-16):
表头失磁,灵敏度低了,难道也要制作一个充磁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推荐本刚刚收到的书,李保宏的,孔夫子书店有卖。
本来是冲着阻尼的内容去的,结果发现可读的内容很多 ...

这书,没有读过,得找了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表头失磁,灵敏度低了,难道也要制作一个充磁机?

临时用,可以把电线直接绕在磁钢上,效率更高。不同表头,有的难充,有的好充。

网友:
作的很精致,点赞一个!

网友A:
提点建议:看了你的充磁机,感到参数上有点问题,主要是线圈匝数太多了,造成电感量太大,由于自感的影响,从而减小了瞬时电流的数值。按道理说,你的电容规格,瞬时放电达到几千安培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几千安培由于自感的影响,上不去,你也说了,把电容加到16000微法仍无提升,就是这个原因,反而是一次电压高了,充磁效果好一点,那就是高电压提升了瞬时电流的缘故。你可以尝试减少线圈匝数试试,例如改成每个线圈100匝,这样,电感量大大降低了(电感大小与匝数平方成正比),瞬时电流可以大大提升,就算电容放电3000安培(一个偏小的估算数值),按100匝算,也能达到30万安匝数,通常达到3万安匝就够了。所以,线圈几十匝也是可以的。这样,钕铁硼磁铁也可以充了。你原先的那些磁钢好充,是因为那些磁钢材质差,估计是铁铝合金,体积大,磁能积低,故而好充,等充那个MF30的磁钢,就不够用了。我曾经用20多匝的线圈充过一块因高温失磁的钕铁硼磁钢,磁性恢复了原状。

网友:
书上介绍的充磁机,不是电容瞬间放电的原理,而是大功率整流电源连续放电充磁的,虽然也是很短时间放电,但比电容的那种瞬间放电时间还是长的多,线圈的电感对这种连续直流电没影响,所以电容充电的线圈不能机械套用那种充磁机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点建议:看了你的充磁机,感到参数上有点问题,主要是线圈匝数太多了,造成电感量太大,由于自感的影响, ...

谢谢指教!您说的没错,动手前我建了个模,考虑了所能想到的各种因素,包括感抗。但感抗是大概估算的(至少不知道频率),只能定性考察趋势,有个感性认识。铁芯是成对买的,另一只用1.4mm的线绕了90多匝(跟模型计算的很接近),对比之后,发现效果明显不如0.8mm匝数多的,因此放弃了。
因为充磁的姿势、角度、磁隙等影响巨大,所以一度怀疑使用的铁芯不合适。时间精力有限,需求也不大,就没继续折腾。

网友A:
你的表格中的感抗是交流感抗,与频率有关,而且现在是直流放电,用交流感抗来算电流也是算不出来的,应该用自感放电来算,但那个计算很难算,有些条件定不下来。觉得用线圈的匝数来调整试验比较方便,你经过减小匝数反而效果不好,未必是线圈问题,怀疑是那个100安培的空气开关是短板,限制了电流的提升。我是用厚铜片和弹簧搭了一个按键开关,一个3300微法电容充好电后,拍一下按键开关,啪的一声就充好了,多次使用后,开关的烧蚀极其轻微,觉得这种简单开关容易达到好的效果。
当然,以上讨论只是讨论而已,你我也都不愿意在这上边过度耗费精力,因为实用意义已经不大了,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回忆一下,如果能使其他人有所借鉴那就没算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格中的感抗是交流感抗,与频率有关,而且现在是直流放电,用交流感抗来算电流也是算不出来的,应该用 ...

对比过可控硅和空开,后者好些,自制接触器用锤子砸,这个可以试试
关于电阻的影响,还有温漂,放电几次后线圈儿变热,效果明显下降。
自感,我原来是用反电动势来观察的,从模型看影响确实非常显著,但具体什么情况就很难预估了。
这东西,有时间有心情的时候,可能会再鼓捣鼓捣

网友O:
引用 楼主:
DIY的精神之一: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折腾 。

手头没有合适的试验表头,找了个废MF47磁钢(买表时老 ...

先生的这个充磁机做得好!赞一个!

但10型磁钢上的SN极标错了,希望先生能改过来。

附带说明一下:只有那些本身磁钢质量好的,但对于此前在拆卸中由于没有按照规范,引起退磁的磁钢进行充磁才有一定的意义,而对于那些磁钢本身存在铸造时由于成份配比不当引起的退磁充磁没有实际意义。这是因为充了磁后过一阵子这些劣质的磁钢仍然是会退磁的。好的磁钢,在极靴没有被拆下之前,即使放上一百年其磁性几乎是不会变的。

SN极标错

SN极标错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先生的这个充磁机做得好!赞一个!

但10型磁钢上的SN极标错了,希望先生能改过来。

多谢提醒,完整极性如下。当时为了强调 “异极相对充磁”,作了简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比过可控硅和空开,后者好些,自制接触器用锤子砸,这个可以试试 。
关于电阻的影响,还有温漂, ...

想来想去,那个空气开关可能还是有问题。又看了下空气开关结构,电流通道里串联了一个电磁脱扣器线圈和热脱扣器电热丝,这些都有电阻值,会一定程度上阻碍电容的放电电流,另一方面,你这个100安培的空气开关,在输出电流超过100安培后,瞬间电磁脱扣器就会切断电流,所以这种空气开关最大只能输出100安培电流,电容的放电能力无法充分发挥,100安培乘以300匝,只有30000安匝数,再加上一些损耗,充磁效果就不理想了,用空气开关来放电是不合适的,应该改用其它办法。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完整极性如下。当时为了强调 “异极相对充磁”,作了简化 。

铝块阻磁路很大的,可不可以用硬非金属片替换?而且要尽量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想来想去,那个空气开关可能还是有问题。又看了下空气开关结构,电流通道里串联了一个电磁脱扣器线圈和热 ...

短板不是空开,除非触点被烧了接触不良。
这种100A空开电感+电阻不会大于1匝充磁线圈电感+线阻。至于说最大100A电流那是外行话了,脱扣电流与额定电流不是一回事,楼主这里还是两P并联。不管脱扣电流多大,只要不跳闸电触点就不会分离。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想来想去,那个空气开关可能还是有问题。又看了下空气开关结构,电流通道里串联了一个电磁脱扣器线圈和热 ...

用交流接触器,可以吗?

网友Q:
LZ试过IGBT代替空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用交流接触器,可以吗?

电容放电充磁,电流会超过一千安培的,用100安培的空开差得太多,你说的交流接触器不知多少安培的,差得太多也是不能胜任的。如果实在不想自己做个大电流的按键开关,一定要显得正规点,可以考虑汽车启动电机用的继电器,有额定1000安培的,触点是贵金属的,引出螺丝是M8的紫铜螺丝,汽车启动寿命要求达到几万次以上,拿来做电容放电开关用,偶尔超载个一、两倍也是没问题的。所以,这种继电器用在电容放电充磁机上应该可以的。我之所以认识这种继电器,是因为买了一个继电器式的点焊机,用于锂电池的点焊,电源是4个3000法拉的电容,放电电流理论上也可以达到数千安培,用了很多次了,点焊0.2厚的纯镍片没有问题,点焊机见图片,右边小电路板下边就是继电器,淘宝看了下,继电器单独买要四、五十元。补充:这个继电器是500安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铝块阻磁路很大的,可不可以用硬非金属片替换?而且要尽量薄。

我看着像铝,没仔细确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试过IGBT代替空开吗?

没用过,我觉得机械开关要简单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P:
短板不是空开,除非触点被烧了接触不良。
这种100A空开电感+电阻不会大于1匝充磁线圈电感+线阻。至于说 ...

我倾向于您的观点。其实现在充个老MF47、MF10完全没问题,对我来说基本够用了,但若能进一步提升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来想去,那个空气开关可能还是有问题。又看了下空气开关结构,电流通道里串联了一个电磁脱扣器线圈和热 ...

还真没想到回路有线圈儿,测过直流电阻,印象中是20~30毫欧,记不清了,反正很小。无论如何,有空先试试小锤子砸

网友Q:
引用 网友A:
电容放电充磁,电流会超过一千安培的,用100安培的空开差得太多,你说的交流接触器不知多少安培的,差 ...

能拍个500A继电器铭牌的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想到回路有线圈儿,测过直流电阻,印象中是20~30毫欧,记不清了,反正很小。无论如何,有空先试试 ...

100A空开哪里有这么大的接触电阻,除非已经伤了。
这个是新空开,0.84毫欧已经包含里面线圈的阻抗(1K赫频率),你还是2P并联。电容放电大电流时间很短,就是脉冲1000A空开都没来得急动作电流已经不足电磁脱扣,所以我说空开不是短板。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想到回路有线圈儿,测过直流电阻,印象中是20~30毫欧,记不清了,反正很小。无论如何,有空先试试 ...

如果是真的有30毫欧电阻,算一下很吓人的。

额定电流100A,空开上发热功率:100*100*0.03=300W

2P就是600W,可以煮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真的有30毫欧电阻,算一下很吓人的。

额定电流100A,空开上发热功率:100*100*0.03=300W

那就是记差个数量级,数字表随手测的。

网友A:
用毫安级电流测的电阻值在千安培下使用,不可能还是原来的阻值,三相空开与单相空开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三相空开里有直通的触点,单相里没有。很难想象,在千安培情况下,那些串成一串的小螺钉、小铁片、小铜片和电热丝电阻值会毫无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Q:
能拍个500A继电器铭牌的照片吗?

继电器就是这样的。据商家说,他们的继电器是定制的,我选的这个是用于法拉电容的,所以铭牌是9伏,他们也有用于汽车电瓶的点焊机,估计铭牌就是12伏了。其实控制电压不同,只会是控制线圈圈数不同,其余都应该是一样的,厂家不会单开模具来制造的。你在淘宝单独买的继电器也许不是这样的铭牌。注:图片上的是点焊机,单独买继电器本身不含上边的电路板和接线柱等。

网友Q: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就是这样的。据商家说,他们的继电器是定制的,我选的这个是用于法拉电容的,所以铭牌是9伏,他们 ...

谢谢回复!
我准备买一个用在我的点焊机上,点焊机是2个法拉电容串联的。
之前用IGBT,电流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Q:
谢谢回复!
我准备买一个用在我的点焊机上,点焊机是2个法拉电容串联的。
之前用IGBT,电 ...

我用4个电容的目的,是想提高一下电压,以克服线路中的各种线阻带来的损耗,可以使制作的难度和成本低一点,还有,法拉电容虽标称耐压2.7伏,但使用2.7伏的均衡板,稳定电压会达到2.75伏,感觉不安全,于是后来改成了2.5伏的均衡板,充电后达到2.55伏。但电压低后,也会影响点焊效果,所以用4个电容,余地就大了,反正当时买的法拉电容也便宜,带两端螺母才16.2元一个(现在20了),下面是我换了2.5伏均衡板的图片,板是红颜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想到回路有线圈儿,测过直流电阻,印象中是20~30毫欧,记不清了,反正很小。无论如何,有空先试试 ...

简单的就是最有效的,下边是我用0.8厚的铜片、弹簧、木块做的充磁按键开关,使用时临时把电容、二极管、按键开关、220伏电源开关、限流用的灯泡接上,电容充好电,拍下开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毫安级电流测的电阻值在千安培下使用,不可能还是原来的阻值,三相空开与单相空开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三 ...

若确实如此,我打算改成直通的,绕过脱扣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就是最有效的,下边是我用0.8厚的铜片、弹簧、木块做的充磁按键开关,使用时临时把电容、二极管、 ...

好的,先用这个试下,有效果就改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放电充磁,电流会超过一千安培的,用100安培的空开差得太多,你说的交流接触器不知多少安培的,差 ...

继电器、可控硅、IGBT的优点是可以控制——防止充电时误放电,是我最初的首选,用可控硅充MF10也是成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先用这个试下,有效果就改空开。

用直通开关,如果有效果,建议减少充磁线圈匝数,效果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通开关,如果有效果,建议减少充磁线圈匝数,效果才会更好。

会的,有现成的100匝1.4mm的线包。我推导的结论跟你说的一样,但做试验却相反,始终是个心结。
手头没什么材料,想到什么全靠现买,试错的成本太高

网友P:
引用 楼主:
若确实如此,我打算改成直通的,绕过脱扣机构。

如果是100A空开限制电流的话应该不是脱扣机构,很可能是触点,触点被大电流冲击伤了电阻会大,凹凸不平、毛刺也会加长接触时间令放电时间延长达不到瞬间强电流。铜条脱扣线圈才2、3小匝,空开内导线很粗都是焊接,电流不走那些补助脱扣热保护双金属片之类的。

祝您早日解决心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的,有现成的100匝1.4mm的线包。我推导的结论跟你说的一样,但做试验却相反,始终是个心结。
手头没什 ...

我根据你提供的充磁机基本参数,用做图的办法粗略分析了一下几种方案的区别,见下图。找了个电解电容的ESR参数表,提供直流放电时的内阻参考,选的是中等偏下质量的参数。空气开关电磁脱扣反应很快的,你就算按着扳把不松手,到了额定电流内部也会立即脱扣断开电流,所以画图时就把空气开关的脱扣电流值考虑进去了。可以看出,减小线圈圈数后,由于空开限流的缘故,电流峰值不再升高,反而大大降低了安匝数,充磁效果就差了。还有,由于线圈自感的原因,放电电流不会立即达到峰值,要延迟不少时间,圈数多,电感量大,延迟时间就大,这一点在放电曲线上也有所体现,由于在电流上升期间放掉了一些能量,所以达到的电流峰值也比纯电阻放电(曲线上的虚线部分)降低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100A空开限制电流的话应该不是脱扣机构,很可能是触点,触点被大电流冲击伤了电阻会大,凹凸不平 ...

大电流下,触点电阻应该会不同(直觉上是,说不上来是啥效应),仅从这点上看,“砸” 的力度肯定要比弹片强得多,因此,我想即便直通也不如砸。
话说品牌的质量就是好,有次入口螺丝没压紧,啪的一声接口都熏黑了,擦干净一看,四壁光亮如常,没有任何痕迹。
要做对比实验得慢慢来,因为连续放电线圈会发热,降效非常明显。最近公司在搬家,乱得很,等消停了再动手。
PS:刚才科普了下,貌似单相空开2个脱扣都是串的;三相空开是1个并联、1个串联。我从没拆过空开 ,这次得看看,结构如何,触点烧没。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电流下,触点的等效电阻应该会不同(直觉上是,说不上来是啥效应),仅从这点上看,“砸” 的力度肯 ...

视频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根据你提供的充磁机基本参数,用做图的办法粗略分析了一下几种方案的区别,见下图。找了个电解电容的ES ...

您逻辑非常简洁清晰,费心了 。我考虑的因素过多过细,且只是瞬态(最初是为了计算同一个铁芯,不同线径对应的匝数)
有个问题,100A应该是额定电流,是长时间稳定工作的电流,脱扣电流应该是它的数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逻辑非常简洁清晰,费心了 。我考虑的因素过多过细,且只是瞬态(最初是为了计算同一个铁芯 ...

觉得空开脱扣电流比额定工作电流大几倍不太可能,大百分之几十有可能。网上搜到的一些答案可能是把电器的工作电流与空开的额定电流之间的倍数套用到了空开脱扣保护与额定电流的倍数上边了。有时用电器可能是感性负载,比如电动机,其启动电流往往会比工作电流大几倍,假如电机工作电流20安培,那么空开就要用100安培的才好,否则会频繁掉闸无法使用。而空开的脱扣电流比额定电流大几倍就失去保护的意义,说不通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大电流下,触点电阻应该会不同(直觉上是,说不上来是啥效应),仅从这点上看,“砸” 的力度肯定要比 ...

“砸”不一定比空开力度大,比如630A空开就需要非常大的力(估计20公斤以上)推才会动作,弹力快速闭合触点并压紧,再大的空开就需要像上钟表发条储能后才能合闸,触点压力更大。

1、2、3P空开不用管串联或并联。他们的磁路都是独立的,只是脱扣物理结构联动,某路电磁脱扣都会带动其他路一起分闸。您使用的图片是小电流空开,63A的才2、3匝,100A的有1、2匝的,很多是没绕匝,直接靠直导线磁场产生动作。

85楼老师使用的空开数据是不对的,100A空开电磁脱扣电流要500A以上,动力100A空开电磁脱扣达1000A。

网友A:
引用 网友P:
“砸”不一定比空开力度大,比如630A空开就需要非常大的力(估计20公斤以上)推才会动作,弹力快速闭合触 ...

说实在的我对空开不太了解,也许胡说了,看看有没有厂家的说明书,看看怎么说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按5倍算了,网上搜到的也是五花八门,3倍、5倍、7倍、10倍都有,都是随便说说的,都不可信。就像我 ...

我说的5到10倍是普通空开,记得电工特种作业题库也是5到10倍。
空开脱扣保护分两种,超载发热动作保护与短路电磁脱扣保护。发热保护都需要时间发热积累,合格的空开额定电流下是可以长时工作的,超载10%热天保护冷天可能也不跳闸。电磁脱扣我测试过几种,C、D(动力)型都有,没见小于5倍额定电流的,倒是长时额定电流几乎都不达标,便宜货一半额定电流就发热半小时跳闸。电工大多按照2倍电流选空开是这样来的。但正规合格产品,额定电流是达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的我对空开不太了解,也许胡说了,看看有没有厂家的说明书,看看怎么说的。

这是网上找的,家用几乎都是选C型,电磁脱扣电流是5-10倍额定电流。电动机用D型脱扣电流10倍往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我说的5到10倍是普通空开,记得电工特种作业题库也是5到10倍。
空开脱扣保护分两种,超载发热动作保护与 ...

你做过实际测量,有说服力,那么,楼主的空开理论上电磁脱扣可以达到500安,充磁应该没问题的,热脱扣时间较长,也不会影响放电电流,除非楼主的空开是假冒伪劣,用小机芯冒充大的,这个也要实测一下才踏实。如果开关没问题,那么,影响磁场强度的无非就是线圈和电容了,电容是15个并联,390微法的最差的每个ESR值大约1欧姆,15个并联也达到了67毫欧,也是没问题的,除非还要差,这个也要再检查一下才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你做过实际测量,有说服力,那么,楼主的空开理论上电磁脱扣可以达到500安,充磁应该没问题的,热脱扣时 ...

楼主用的空开是D动力型,空开上面注明脱扣电流12倍,您不熟悉电工这行所以不知道。

空开上面很多参数信息的

楼主:
我的UT204+有MAX功能,测过最大电流,用可控硅的那版印象中不到80A,当时用的是大木盒,引线比较长,现在这版没空间夹钳子了,加上基本够用就没再测。这么看有必要再测下,就是不知道可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用的空开是D动力型,空开上面注明脱扣电流12倍,您不熟悉电工这行所以不知道。

这些参数还真没细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过实际测量,有说服力,那么,楼主的空开理论上电磁脱扣可以达到500安,充磁应该没问题的,热脱扣时 ...

空开不会有假,电容就是普通的,我心里也没底 。有时会外接大电容,有效果,再多接提升就不明显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空开不会有假,电容就是普通的,我心里也没底 。有时会外接大电容,有效果,再多接提升就不明显了。

很可能是铁芯磁饱和了,铁芯面积不够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开不会有假,电容就是普通的,我心里也没底 。有时会外接大电容,有效果,再多接提升就不明显了。

好的,希望能找到问题原因,我画的那些曲线也有问题,等情况清楚了,我再把那些曲线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用的空开是D动力型,空开上面注明脱扣电流12倍,您不熟悉电工这行所以不知道。

谢谢科普,我现在搞清楚了。

网友:
已经关闭了的电动车论坛有老师发过电磁铁强度与磁饱和计算式,现在搜网上也找没见有。

记得折腾控制器、电机的,10寸电机铁芯厚30毫米按照800安匝磁饱和做。超太多磁饱和后容易烧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很可能是铁芯磁饱和了,铁芯面积不够大。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各种试,只有铁芯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希望能找到问题原因,我画的那些曲线也有问题,等情况清楚了,我再把那些曲线改改。

对了,看着像CAD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看着像CAD画的?

用的CAXA,相当于国产CAD。然后存成BMP格式,再改存为PNG格式(取其文件小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