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画曲线认证太难用

楼主(2022-10-31):
个人感觉论坛登录画曲线认证实在太难用,画7、8次才能登录,建议改变一下认证方式,避免访问客户的流失。

网友:
不如让他画个电路图

网友:
可以建议设一个登录口令,或密码!

网友:
有时看不清楚的按  ‘换一张’  直到比较能看清的再画 就会容易点。

网友:
实际最简单的是设置一位数加法或者乘法。

网友A:
色弱/色盲,是个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完全看不出那个曲线的轮廓。建议更给阿伟其他认证形式。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弱/色盲,是个问题

色弱/色盲遇到色环电阻/电感

网友:
这个不算什么,俺曾经在一个网站试过,玩了几次小游戏才给过关。
俺估计这是免费网站常用的防止恶意登录的方法。

网友:
我都是一次通过啊,,电脑登陆的

网友:
第一天的时候弄了好半天才能登录,现在好多了,基本一次成功!

网友:
同感!
“老人论坛”相当一部分人眼花手抖,看图画图有困难。

网友:
习惯用火狐浏览器,但换了划曲线后,显示的图都没有拼好,无法划线登录。无奈之下用了edge浏览器,才能进入。最好换个认证方式吧,要兼容常用的浏览器再上线。

网友:
矿坛印证用过图片重叠,也用过顺序文字都挺好用。画曲线是相对比较费点事

网友:
确实难画......

楼主:
用笔记本的触摸鼠标,很难弄,不信大家试一试~~~准飞行员都表示难弄!!!

网友:
昨天也碰到一直无法验证的事情,以前偶尔画个曲线,基本一次两次就能通过,昨天也同以前一样的画法,可是至少我画了二十多次才通过。以前都是自动登陆不需要验证,昨天也是突然重新要输入用户名密码等验证,不知是乍回事。

网友:
画个电路图,这个最好的建议,有本坛特色

网友:
为啥网站没有强制跳转https?

网友:
顶一下楼主,这个的确有点别扭!

网友:
前两天登录矿坛,就要求画这样的曲线认证,结果画了一遍不行,又重新画,还是不行,反反复复好几遍都不行,没办法,只好在手机端登录上了!

网友:
      开始也是划不过去,连着几天,认真仔细慢慢描,怎么都不行! 干脆照着画面大略舞过去,距图上差的很  远,结果好了!  看来要速度第一,要么就是网站降低了难度要求。
      写完上面的字,又退出重新登陆。仔细慢慢描 不行,大略舞一下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