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功放

楼主(2022-10-31):
修一个广播功放,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正常时伴有嗡嗡声无音乐声,有时开机时有一种冲击声出现后但能正常用,开始修理时看得出十一15V滤波电容凸起,电源是从功放电源用电阻降压加15V二极管稳压所得,换了两个25V220UF,试机毛病不出现了,交给人家用,结果没用多少时间毛病又出来了,又重新检查了一遍,试了又是正常的,没有办法只好全部补焊一遍,试了好久毛病没出来。交付使用,又说坏了。再拿来修,这次只有怀疑限流电阻了,索性把那两个贴片电阻给换了普通1/2W电阻,再试机几天,没在出现毛病。交付使用没再找我了。
         贴片电阻焊下来测又是好的。
         功放电路是常见的电路,板上有标注元件数值。
      其中还换了4558运放,动了它后试机又好了,以为它坏了,这个运放没再试了。反反复复修了好几次。

网友:
定圧式功放,在这种电路中用贴片元件可靠性差。

网友A:
可能有些电路上的贴片元件功耗不足,电流稍大点就过热,阻值也随之失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些电路上的贴片元件功耗不足,电流稍大点就过热,阻值也随之失常。

限流电阻也用芝麻粒大的,稳压二极管用的是1W的,还要带USB播放器这块,这个消耗功率肯定不小,也很烫手。因为出现像过流的电流声功率管也很热,可就是一时半会不会坏?快速测运放供电好像是正常的,所以没有怀疑到那两个电阻上去,测7脚输出端不正常时是一个负高压输出的,因为电流声太大不敢长的时间通电。

想把功放输入端对地短路试一下有没有杂音?这个不像以往修过的功放,对地短路杂音更大?曾经也拆掉运放试了,运放输出至功放输入串的100欧电阻两端对地效果是不一样的?看功放部分又不和运放有什么关联的,一个独立的前级放大而已。

拆掉运放就没有过流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些电路上的贴片元件功耗不足,电流稍大点就过热,阻值也随之失常。

有时有很多这种情况使人怀疑贴片件的人生

某甲生产厂家在该元件上玻纤高导热板背后留有足够上锡铜箔确保贴片零件在正常散热环境下工作正常。

某乙照搬猴子学吊鱼生产厂家技术员是新毕业生,热阻课程没上好,下厂实习没勤请教老师傅不耻下问,把价

贵传热好高导热板换成低价板,相关大发热元件背后漏设计保留足够支持散热铜箔面积,

这种现象更多.

解决办法 ; 是在贴片元件两边焊点(如4558电流注入脚)补焊上一束如生草样的空中散热铜丝束

或散热铜箔飞翅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时有很多这种情况使人怀疑贴片件的人生

某甲生产厂家在该元件上玻纤高导热板背后留有足够上锡 ...

看看正规设计人员用“过底铜孔加锡“把计算过的某单位热量传到背面铜板来实施发热件散热控温

如若热量不止一般的大,“过孔的锡“还会焊到元件底部的镀银散热铜基板座上,甚至使用含银焊锡加强导热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相似的,定压广播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正规设计人员用“过底铜孔加锡“把计算过的某单位热量传到背面铜板来实施发热件散热控温

如 ...

贯用方法。这个是功放的散热片。隔着PCB板加的散热片。正面烈裂了糊了。

网友C:
功放这种大电流高热量不适合用铁片原件,一旦烧坏线路板也会受牵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这种大电流高热量不适合用铁片原件,一旦烧坏线路板也会受牵连

还有电压高,电路板灰尘多不干净麻烦多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贯用方法。这个是功放的散热片。隔着PCB板加的散热片。正面烈裂了糊了。

如果省钱省到用铁皮代替铜板散热,这种机无质量可言,即使IC未烧,也先要淘汰铁皮这个隐患

换上紫铜箔,不说二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省钱省到用铁皮代替铜板散热,这种机无质量可言,即使IC未烧,也先要淘汰铁皮这个隐患

换上紫铜箔, ...

这个还是惠威的,音箱看着不错,他只是放一下电脑声音,电路板几处烧糊了,我就直接用2030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惠威的,音箱看着不错,他只是放一下电脑声音,电路板几处烧糊了,我就直接用2030代了。

也许电脑至功放交连不注意去耦/退耦、这个问题很多时都会在某段高潮音乐时突发,不易觉察.

音频连线多加退耦磁环,是我们维修人员的本份

网友D:
贴片元件本意做出来就是为了防止去反复焊接的,厂家攒的就是这种一次性坏了就扔的钱,结果楼主偏把元件全部焊一遍,和厂家彻底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元件本意做出来就是为了防止去反复焊接的,厂家攒的就是这种一次性坏了就扔的钱,结果楼主偏把元件全部 ...

在客户心里能修的响就认为你技术高!再说花100块修的好的,比300块修的信誉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客户心里能修的响就认为你技术高!再说花100块修的好的,比300块修的信誉好多了。

这就是厂家和维修师傅间的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厂家和维修师傅间的较量

没办法,以前总以为用修旧如旧对的起一切。最后发现被换板师傅抢了饭碗。更气人的是我的名声反而坏了 就是你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