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表测量交流电压有效值的疑问

楼主(2022-10-31):
我们知道,
常用指针表采用磁电式表头结构,
它测量的是交流电的平均电压,
而我们读取的数值,
如220V,却是有效值,
对于标准正弦波来说,
有效值=1.11*平均值
也就是说,表盘刻度将实测值放大了1.11倍,
使得我们读得了有效值。
现在好多表都在脑门上特别标注“真有效值”,
假定被测的是标准正弦波的话
与指针表测到的有效值有没有区别?

另外,常用指针表都采用半波整流,
但有的表有滤波电容,
有的表却没有,
这个滤波电容对测量结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真有效值的含义就是无论波形如何,都是测出的有效值

而指针表,就是正弦波平均值转有效值。如果不是正弦波,数值就不准确了。

网友B:
     你的问她都是仪表设计人员的专业问题。交流电压表测量的都是有效值,至于说什么真有效值是产品故弄玄虚搞个买点的问题、至于整流也有用全波的,大多为半波。刻度不同而已、并联电容与否不影响测量电压,有则会使度数更为稳定。万用表的测量都是正弦波(有频率范围)

网友C:
对于半波整流的表,有效值=2.22*正弦半波平均值,全波整流是1.11。

我觉得滤波电容的作用,说到底还是储能,
但是,表头需要的电流极小,所以容量大点儿小点儿,影响不大,
即便ESR很大也没什么影响,很多老表都达到了3-5欧也照样可用。

低于30Hz时,即便加大容量指针也照样振动,
高于50Hz时,没有这只电容也不会振动(也许是肉眼不可见),因为指针有惯性。

很少测超低频,所以这只电容实际上比较鸡肋,个别指针表确实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一般是以半波整流后的平均值偏转角度,通过刻度盘的函数转换(半波平均值与正弦波有效值的系数)得到 ...

说是函数关系有点过了,
除了10V档因为受整流管导通电压的影响,
需要非线性校正之外,
其它就是纯倍数线性关系,
您说的2.22和我说的1.11是一回事儿,
只不过把半波效率的问题提前折算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一般是以半波整流后的平均值偏转角度,通过刻度盘的函数转换(半波平均值与正弦波有效值的系数)得到 ...

电容部分受教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纠正你一下,交流电的平均值是0。你所叙述的应当是整流后的平均值。
半波(全波或桥式)整流平均值 ...

对的,
可能我说的有些过于简化了。
应该先强调半波整流检测平均电流的,
0.9的倒数就是我说的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半波整流的表,有效值=2.22*正弦半波平均值,全波整流是1.11。

我觉得滤波电容的作用,说到底还是 ...

明白了,
MF47那只并联在表头的电容
就是半波整流的滤波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针表原理是测试平均值,但是按照正弦波有效值来标定。

假定被测的是标准正弦波,问题是你没有假定频率 ...

受教了,
当然任何交流测试都是绕不过频率的,
这个是响应带宽问题。

真有效值用数字处理来实现的话,
一般需要每周期采样40个点,
被测频率太高的话,
ADC采样率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MF47那只并联在表头的电容
就是半波整流的滤波电容吗?

对,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她都是仪表设计人员的专业问题。交流电压表测量的都是有效值,至于说什么真有效值是产品故弄玄 ...

谢谢版主的解答。

楼主:
我看许老师有个计算,
滤波电容使10档增加约0.5%
另外,所用的整流方程中,
Ud/2是个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除以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许老师有个计算,
滤波电容使10档增加约0.5%
另外,所用的整流方程中,

不理解。
Ud看样子是考虑了滤波损失的净压降,
除以2是不是跟半波有关?
不过0.4跟我仿真的结果0.42很接近,
小电流下的“微导通”,跟平时说的0.6V-0.7V不同。

网友C:
按照有效值的定义,其实用热效应测量是最合理的,
要不,你弄个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
Ud看样子是考虑了滤波损失的净压降,
除以2是不是跟半波有关?

从公式上看,
这个滤波不是损失,
是增益,导通压降取0.45V
考虑滤波后压降变成0.4V,
相当于给10V低压档加了个小补偿。
你的那个0.42V是不是没有考虑滤波效应?

网友:
对正弦信号以及相应的半波全波的平均值、最大值、有效值,测量结果只是比例折算的关系。

对“真有效值” 测量,则必须用专用芯片对周期函数做均方根处理,数学逻辑比常规表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公式上看,
这个滤波不是损失,
是增益,导通压降取0.45V

没有啊,直接仿真的,当时什么也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公式上看,
这个滤波不是损失,
是增益,导通压降取0.45V

对,减掉压降,算是补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动系指针表就是有效值测量,但是自身消耗能量大,很罕见。

是的,电动系表比较少见。

业余爱好者,对“指针表反映的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这个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
支持平均值的一方发出过灵魂拷问:
如果电磁系是有效值,还费劲儿研发电动系表干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她都是仪表设计人员的专业问题。交流电压表测量的都是有效值,至于说什么真有效值是产品故弄玄 ...

非常易懂。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效值的含义就是无论波形如何,都是测出的有效值

而指针表,就是正弦波平均值转有效值。如果不是正弦 ...

受益匪浅,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一般是以半波整流后的平均值偏转角度,通过刻度盘的函数转换(半波平均值与正弦波有效值的系数)得到 ...

大师级别,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频交流电内阻太小了,想把波形弄变形让电压表读数不准基本不可能,所以电压表原理上测试平均值,按有效 ...

对于非正弦波来说,
的确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有效值的定义,其实用热效应测量是最合理的,
要不,你弄个出来试试 ?

我是用MCU的,
费那劲干什么?
直接算就行了,
反正又不是我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减掉压降,算是补偿了。

所以,看来这个电容对交流10V档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看来这个电容对交流10V档还是有作用的。

对,10V档对管子压降非常敏感。我觉得电磁系指针表反应平均值,本质原因是指针的惯性和阻尼。

滤波电容的接法,从MF47看大概有3种,第3种只见于天宇MF47C。
这3种可能有些微妙的区别。

网友(2024-02-13):
很好的讨论

网友F:
对于指针表表头的阻尼/惯性,以及表头并联电容C的作用,我尝试从系统传输函数的角度进行分析,见下面帖子的第100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189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指针表表头的阻尼/惯性,以及表头并联电容C的作用,我尝试从系统传输函数的角度进行分析,见下面帖子的 ...

分析得比较专业,
初步学习了一下,
我想到一个问题,
第二版改双显示时,
我使用了PWM+RC滤波推动指针表头。
详见
“刀刀压线”--数字式指针表之PWM推动指针表头成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8632

记得是用100多kHz周期的PWM波,
通过约500字可变的脉宽精度进行驱动的,
按照现在的认知,
表头系统本身是惯性系统,
似乎无须RC滤波。
就此请教一下,
假如这样的PWM,
不加任何RC滤波,
直接驱动MF47的表头,
能否正常工作?
会不会对表头有伤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得比较专业,
初步学习了一下,
我想到一个问题,

已在此帖94楼回应了你上述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0222&extra=page%3D1&page=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