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整轨的WAV转换为分轨资源

楼主(2022-10-31):
请教各位:从网上下载到的音乐资源很多是WAV(整轨)【或FLAC(整轨)】+CUE,我想用千千静听,将整轨的WAV音乐变换为分轨的(要求:保持WAV的音质),以便选择欣赏。请问各位有无比较简单的分轨方法?非常感谢!        【如果将整轨的WAV资源,通过用软件进行一次一次的分割保存的方式,觉得太化时间了。】

网友:
FB2000有转换

网友:
我是用:UltraISO,打开光盘,在文件列表中每个曲子就是一个.wav文件,将这些文件拖到硬盘上就可以直接播放,它们的名称是用序号命名的,改一下名称就行。

网友:
有cue就好办了,FB2000之类的播放器直接导出单个文件就行了

网友A:
在炫音论坛,几乎大多数人都用foobar2000,不管你是想把整轨转换成分轨还是想把分轨合并成整轨,那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炫音论坛,几乎大多数人都用foobar2000,不管你是想把整轨转换成分轨还是想把分轨合并成整轨,那都不是问 ...

请问坛友:我下了个foobar2000的汉化版。不知怎么转换?英文的又看不懂,是不是汉化版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分成一首一首的呗,这还不好弄,小菜一碟,别说分成一首一首的,我都能把乐器分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分成一首一首的呗,这还不好弄,小菜一碟,别说分成一首一首的,我都能把乐器分离出来

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坛友:我下了个foobar2000的汉化版。不知怎么转换?英文的又看不懂,是不是汉化版没有这个功能呢?

建议去下个foobar2000的汉化版,V1.5以上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下个foobar2000的汉化版,V1.5以上版本的。

软件已经有了,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请问没有CUE的整轨wav怎么制作出CUE?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请问:我把下载的WAV+CUE中的CUE文件拉到“千千静听”中(见下图),然后选中1-14首歌曲,点右键→点格式转换→选Wave文件输出→点立即转换;这样得到的转换好的分轨WAV,是不是就是与WAV资源的音质完全一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