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给电动车充电吗?

楼主(2022-10-31):
      为了减少电动车充电器对中波收音机的干扰,最近拆了一个功放变压器,双电源输出,最高64V,再配一个整流桥给铅酸电池充电,不知行不行?是不是要再配一个小风扇给变压器降温?有实验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要慎之又慎,前晚小区住户,拿电池上楼充电,自己下楼做核酸,结果电池爆炸,着火,

你说的是锂电池,铅酸电池不会起火的,就是扔在火里也烧不着,里面主要成分是水和铅

网友B:
关键电瓶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有人值守可以

网友:
这样的电路电瓶坏得快啊!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电瓶电压是多少

电动车电瓶电压是48V啊。

网友:
工频变压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得加限流,限压,防过充电路,

网友:
参考此电路

网友:
普通电源当充电器用,负载对象是电瓶,最少满足两点:1.限流;2.充满停止或涓流浮充。

网友:
限流限压就可以。

网友:
要限流、限压,否则电瓶很容易坏。

网友C:
想用变压器给电瓶充电可以,不考虑效率,不考虑三段充电,但要考虑基本的恒流,限压,不然会把电瓶充坏的,
有两个简单方案,一个是串个大电容恒流,用TL431或稳压管做个简单的电压监测断电,二一个是做个线性三段式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用变压器给电瓶充电可以,不考虑效率,不考虑三段充电,但要考虑基本的恒流,限压,不然会把电瓶充坏的, ...

串个大电容恒流? 真的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
但要满足充电电流接近且小于电瓶AH数的10分之1~譬如电瓶是100Ah,充电电流10A,充电时间10h。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将工频变压器直接取代原充电器的开关电源部分,转灯时用继电器切断充电线路......

网友:
48V的电瓶20AH的话,充电就得2~3A,按照最高电压来算,起码66V左右了。变压器的功率首先要达到130W以上甚至于200W;
还有必要的转灯控制,都是必须要考虑的。

网友:
没有保护电路,把电瓶充炸了划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个大电容恒流? 真的可以?

真可以,参考阻容降压电路,同样是交流电,为什么不行,只是电压低了,电容容量要更大而已,现在的空调启动电容也不贵了

网友A:
充电要慎之又慎,前晚小区住户,拿电池上楼充电,自己下楼做核酸,结果电池爆炸,着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可以,参考阻容降压电路,同样是交流电,为什么不行,只是电压低了,电容容量要更大而已,现在的空调 ...

阻容降压电路电流太小太小了功率不够用,楼主可是给电动车充电的。!!!

网友:
可以的,整流以后,后面加个恒流限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电路电流太小太小了功率不够用,楼主可是给电动车充电的。!!!

你用一百微法的电容试试就知道了,空调启动电容也不贵,楼主用的是变压器,也不会触电,我以前就考虑过用变压器隔离输出100V-220V,然后用大容量电容限流,这样效率要高于线性稳压电路,不发热还简单

楼主(2023-02-12):
我就是想给48V铅酸电瓶充电,有空拿回去试试。

网友:
输出端做块简易可控硅电路板,直充不是变压器烧就是电瓶报废,升级一下原车充电器试试多用几级滤波器,把二芯电线改成三芯电线滤波器Y电容接地,减少干扰

网友:
这个只能定时冲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