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的功率级输出问题

楼主(2022-11-01):
我这人就喜欢抬杠--也就是经常找一些别人不搞的东西过来搞。

今天查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

6P1型电子管,Pf=3.15W,Ua=250V,Ra=5k,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参数。

不正常的是输出=3.8W,这意味着:

如果250V高压供压稳定,那么5k负载时,3.8W音频功率时,阳极的Vp-p达到了390V。

远高于Ua的250V。

没搞懂这个问题,所以请各路大神过来吹水,抛砖引美玉,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很简单吗,负载线两头的电压差是390Vpp,一个半周从250Vdc到55V,另一个半周从250Vdc到445V,有啥问题 ...

估计楼主是把晶体管的那套东西拿来判断这里的情况

也就是,晶体管的规格是能耐250~300v的高压,超过了会损坏,而这里在正常工作时,阳极(c极或d极)电压会上摆至400v,已超过管子规格,因此,觉得管子会出问题。

网友:
你忽略的东西太多,所以把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
阳极的Vp-p达到了390V

电流少时输出牛磁变电...

网友B:
这不很简单吗,负载线两头的电压差是390Vpp,一个半周从250Vdc到55V,另一个半周从250Vdc到445V,有啥问题吗

网友:
高于250伏的音频电压是输出变压器的自感产生的。这个是电磁感应的道理。

网友C:
恭喜楼主发现新大陆!
说两点看是否有帮助
电子管放大正弦波有半个周期阳极过压不会损坏(不是我说不坏就不坏,是这么多功放都是这么运作的,只要没过压到打火管子就没事)。
250V供电,如何得到390Vpp电压摆幅?一半是电源供电,一半是输出变压器初级自感电压。

网友:
楼主用晶体管知识来分析胆管,没错对晶体管而言耐压为2倍的电源电压(因有输出),对6p1电子管而言电压为250v,为什么承受400v左右电压不会坏?电子管只要管极之间不打火,不超频耗,它的耐压可以达到最高电压1.5~2倍左右,而不像石管耐压稍超一点时间几十毫秒就击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是把晶体管的那套东西拿来判断这里的情况

也就是,晶体管的规格是能耐250~300v的高压,超 ...

我也奇怪了。上面是基本参数。
下面是极限参数啊?
还有栅极电阻是什么意思,0.5M欧姆。很多都用1M欧姆。
当时国家是怎么规定这些参数的?

网友:
单端甲类晶体管的耐压取值也要高于峰值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奇怪了。上面是基本参数。
下面是极限参数啊?
还有栅极电阻是什么意思,0.5M欧姆。很多都用1M欧姆 ...

电子管的耐压本来就有两个,一个是电极的直流耐压,一个是AC+DC的峰值耐压,通常后者都是前者的2倍左右,如果管子不标注可以默认是Ua的二倍左右,比如EL34的Ua max=800V,Uao max=2KV,EL84的Va max=300V,Va(b) max=550V。
栅极电阻是将栅极电位稳定,比如一些电极发射的二次电子,或者微量气体的电荷等等聚集到栅极,带来一定的栅极电流,如果栅极对地电阻太大,这个电流会引起明显的栅极直流电位变化,进而造成屏流大幅变化,可能烧毁管子,这个值的选定就是依据这个型号管普遍的栅极漏电流来设计的。自偏压对于屏流的增加有较强的抑制能力,因此通常自偏压可以用500K的栅漏电阻(部分小信号管可以用到1M,部分功率管则是250K,我记得有个特例,50管即使在自偏压下也只允许最高10K的栅极对地直流电阻,好像是设计问题),而固定偏压因为没有阴极电阻的负反馈作用,栅漏电阻通常限制为自偏压的1/10,约50KΩ。

网友:
很正常。所有电子管都这样。别说功率级,有的前级电压放大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是把晶体管的那套东西拿来判断这里的情况

也就是,晶体管的规格是能耐250~300v的高压,超 ...

这个解释没有任何问题,也正是我想要的。

如果把Ra换成5k的直流电阻,那么工作就很简单,在直流特性图上走点就完了,输出也不可能达到如此大的功率。

换言之,把250伏全部用光(中间点定在125V),也不可能输出超过两瓦。

但是由于牛的直流阻抗很低,工作点并不能如此考虑,结果就出现了两个工作点不对等的情况,这是很头疼的事。

所以当时就考虑到了直流工作点的问题,输出牛的自感电动势是重要的。但是不能武断决定,所以投上来统计一下意见,看来在诸多有效的意见里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发现新大陆!
说两点看是否有帮助
电子管放大正弦波有半个周期阳极过压不会损坏(不是我说不坏 ...

我的问题不在于他为什么超标不会坏。

实测参数从来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问的问题是,屏极从直流电位点上升到最高电压点的时候,管的工作是一种什么状态,或者全波形过程,功率级的管工作是一种什么状态?

能否通过现有的曲线簇拟合不同的变压器负载的Ra,从而求出输出和失真?还是试一个Rk算一个Ug,然后又是不断测试Ra,最后用各种云里雾里的词汇去描述各种听感,很明显前者可以在业余作死时节约很大的测试功夫

至于电子管的超载能力,由于热惰性和容许限制,超载是很强的,6P30B-Q在曲线簇测试的时候甚至达到了Pa快20瓦(就是不知道他们测试了多长时间了),而这个管子的标准工作状态Pa 3.6瓦,直流极限参数不过是Pa 5.5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的耐压本来就有两个,一个是电极的直流耐压,一个是AC+DC的峰值耐压,通常后者都是前者的2倍左右, ...

这个6p30的工作参数和最大极限参数,这个标注的不一样,正好2倍。
看来早些时候,难道国家没有严格规定
我没用过电子管。别人给了个6N2和6P6P,也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