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05高分辨率感容计

楼主(2022-11-01):
                 【参赛】DIY05高分辨率感容计

     首先预祝第14届DIY大赛圆满成功!历届DIY大赛精品云集,既开阔眼界又获得启示和收获满满,为大赛喝彩!为祝大赛,捧出一个小作品,纯手工打造,随制作粗劣一些,但感觉还是满实用的,重在参与。
   概述:
       此感容计是以单片机为核心而设计的对电感、电容的数据采集电路,DIY出感容计的核心部分,通过串口与计算机连接,经过计算机运算、显示组成的测量电感、电容的测量工具。此仪器在手,可以用来对于业余绕制中周,本振,调谐回路等电感线圈电感值的测量,对选择配振电容、垫整电容、补偿电容等电容值的测量。
      功能与特点:此感容计具有很高的分辨率和测量数据的稳定度,测量精度足以满足业余DIY对电感电容的测量需求。由于分辨率很高,即使测量几pF的小电容,也能有4位有效数字显示。测量电解电容时,因大多是10%以上的误差,所以,设计保留3位有效数字。测量电容最大值可到5000uF,测量电感最大值可达到100mH。
    使用操作:
    此感容计的功能和量程选择是通过软件界面操作完成,测量时,只要将电感电容插入锁座,然后锁紧,操作软件方可测量。
     设计理念:
    1、外壳设计受加工工具的制约,力求节省,所以,采用纯手工打造,不求机壳华丽,实用就好。
    2、电路设计要点,感容计借助于计算机辅助,借助计算机的超计算能力和显示功能,使感容计的电路大大的简化。通过由被测电感、电容组成振荡电路,产生的振荡周期与被测元件的感容值有对因关系,经过软件计算,得到被测电感、电容数值。被测的感容元件直接由振荡电路震荡产生的周期数值往往比较小,通过CD4060芯片“分频”后,可以使周期数值变大几十至几百倍,可以大大的提高分辨率,得到高分辨率的感容计。
     “感容计”的整体照片:
      一、工作原理:
      测量电感电容原理概述:
     电感、电容配合相应的电路产生振荡,不同数值的电感、电容产生振荡的频率或周期不同,跟电感、电容的数值与周期数值有一一对应关系,此“感容计”通过测量不同电感、电容数值产生的周期,再通过对应关系算出电感、电容的数值。
实现对一个周期的计数位数,对分辩率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计数时钟采用1MHz,可实现1uS记录一个数字,某周期为136.36uS,可以记录数字为136,若将周期变为13636uS,可记录数字为13636。所以,要想在一个周期内记录出高分辨率的有效数字,可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记录时钟频率,如采用10MHz记录,可以达到0.1uS记录一个数,二是选取一个更长的周期,由于振荡电路获得长周期困难,此“感容计”采用分频的方法,可将振荡电路的几百个周期变成一个周期。实现了高分辨率的计数。
    1、测电感原理
       主要由74HC04,CD4060芯片来完成。74HC04的作用,一是由6MHz石英晶体组成震荡电路,产生频率为6MHz的方波,提供给采集器计数时钟。二是由被测的电感和已知的电容构成三点式的振荡电路,其频率等于f=1/2π√LxC 的方波,送给CD4060进行分频,分频的目的是使周期变长,得到更高的分辨率。分频后送给单片机的中断0引脚。单片机在方波的高电平时以6MHz的时钟速率计数,单片机在方波的下降沿中断,将计数数据取出,此数据正比于一个方波的半个周期,计算公式:由T=1/f得T=2π√(LxC),可知Lx=(2ΠT)2/C  设常数K=(2Π)2/C   则Lx=KT2  , T为周期数据,单片机把数据传给电脑后,电脑把此数据平方,在乘以常数K,得到Lx。
常数K的求得:选取一只误差较小的已知电感,作为标准电感L0,电脑把单片机的“周期”数据平方,在除以L0,得到了常数K=T2/L0。
      为了保证工作稳定,电容C1和C2采用高稳定度的涤纶电容或云母电容,由于测量很小的电感时,频率会很高,会导致电路停振,所以串联一个10uH的电感,然后再减去10uH电感,解决了测量小电感的问题,测量小电感时,由于方波周期数值小,采用CD4060进行分频,使方波周期数值变大,因而增大了分辨率,分频数值的选取采用CD4051模拟开关通过单片机控制。
      关于测量数据的稳定性,没有足够高的稳定性,高分辨率就失去意义,此电路为LC震荡电路,电路的振党频率变化主要是由于电容的改遍引起的。收音机的本振电路,即使调谐电容在几十pF,也有4位数的稳定率,此电路震荡电容采用10000p的涤纶电容,热稳定性很好,即使芯片的电容有几pF的改变,对频率的改变仅有万分之几,,5位数稳定没有问题,此测量工具采用4位有效数字显示,所以,数据显示非常稳定。
测电感参数数据
     在把测量电感接口短路时,f=1/2π√(LxC)=1(6.28(10-5×5×10-10)1/2  =712.1KHz,在由CD4060的16384分频后,得到43.46Hz的方波信号,6MHz计数,采集器能够计数138057个数据,这个数据除以10.00uH,得到K=138,可见分辨率是极高的,此电路配备10nF震荡电容,最大能够测量100mH电感,要想测量大于100mH的电感,需加大配振电容,由于100mH够用了,所以没有开辟更大的测电感量程。
    2、测电容工作原理
      采用555芯片由电容电阻构成多谐振荡器,产生占空比为50%的方波,555多谐振荡器震荡周期为T=0.693RC,其震荡周其与被测电容成正比,由于电容器的数值范围太大,由几pF到几千uF,为了产生适当的周期,冲放电电阻分别选用100K,10K,1k,100Ω,电阻切换采用小型继电器S1A050D00切换,此继电器驱动电流10毫安,由74HC145驱动,由单片机控制。555多谐振荡器产生的方波送给CD4060进行分频,原理和测电感原理相同。
555多谐震荡计算公式:由T=1.4RC得C=T/1.4R。
     此测电容电路,对小电容的测量,误差会大一些,受温度和电源电压等影响,会有1-2pF的漂移,所以,测量小电容时要归零。
     关于稳定的问题,555的多谐振荡的两个翻转点是电源电压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所以周期不受电源电压的改变而改变。只受温度引起电容变化的影响,时电容产生几pF的变化,可以设置归零来消除变化的电容。
    测测电容技术数据:
     元测测量周期越长,分辨率越高,但数据更新越慢,测电容的量程选测10倍,测量周期选0.05-0.5秒,时钟频率6MHz,0.05秒周期可记录数据300000,0.5秒周期可记录数据3000000,如100n量程,测量10n时,若小数点后面保留3位,即10.000,300000/10000=30,分辨率足够用,就是小数点后面保留4为也够用。
    3、量程转换
     此感容计的量程转换是由单片机控制的,由S1A050D00小型继电器,.用来切换555的充放电电阻,小型继电器驱动芯片采用74HC145组成。模拟开关芯片CD4051,用来切换CD4060的分频选择。
     二、电路原理图、PCB电路板及外壳设计
       1、电路图
高清电路图下载包

   2、元器件和芯片各脚部分连接记录:
     (一)、555连接电阻切换由单片机P2.0控制数据
      100欧姆接通,P2.0=00
      1K欧姆开关,P2.0=01
     10K欧姆开关,P2.0=02
     100K欧姆开关,P2.0=03
     (二)、分频转换电子开关CD4051,是由单片机P1.2控C   P1.3控B  P1.4控A,数据如下:
     (1)Q12链接14  P1.2=0,P1.3=0,P1.4=1  (1)
     (3)Q8链接13  P1.2=0,P1.3=0,P1.4=0  (0)
    (4)Q6链接1  P1.2=1,P1.3=0,P1.4=0  (4)
    (7)Q4链接5  P1.2=1,P1.3=0,P1.4=1   (5)
    (14)Q14链接12  P1.2=0,P1.3=1,P1.4=1  (3)
    (15)Q10链接15  P1.2=0,P1.3=1,P1.4=0  (2)
    置入链接2  P1.2=1,P1.3=1,P1.4=0     (7)
  (三)测电容的量程、分频比、充放电阻数据
    1、200p量程  Q12,接100K电阻
    2、2000p量程  Q10,接100K电阻
    3、20n量程    Q8   接100K电阻
    4、200n量程   Q8   接10K电阻
    5、2u量程     Q2   接10K电阻
    6、20u量程    Q4   接1K电阻
    7、200u量程    Q4  接100欧姆电阻
    8、2000u量程  直通  接100欧姆电阻
    9、5000u量程  直通  接100欧姆电阻

    3、PCB设计
     由于感容计电路为强信号的数字电路,抗干扰性很强,所以,设计比较随意。由于采用自制PCB板,采用单面板,出现较多飞线。为了打印方便,PCB板采用Word文档绘画。
    4、软件桌面设计
   “功能”是电感、电容的切换。
   “量程选择”为电感、电容的量程切换。

楼主:
   二、制作记实
        1、PCB电路板的设计与制作
   由于此感容计信号的产生是较强的震荡信号,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所以,电路走线设计比较随意。制板采用热转印法,三碌化铁腐蚀,小电转打孔。
PCB板打印在热转印纸上
采用电熨斗转印到覆铜板上
三碌化铁腐蚀
腐蚀完毕
打孔完毕

电路板焊接:
2、机壳制作:
机壳制作材料采用亚克力板,“焊接剂”胶粘接,表面字采用即时贴(自粘贴)手工刻制。
   切割和打孔

  外壳粘接
表面刻字
整体完工

3、单片机软件编写:
软件资料打包
4、上拉机软件

楼主:
  三、测量电感、电容实照
    1、测电容
    2、测量电感
发一段测量视频:
  测电容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o_XNTkxNjEwMDI3Ng==

测量电感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o_XNTkxNDMwMjg2OA==

楼主(2022-12-01):
引用 网友A:
能在线测量么?大电容是否要提前放电

不能在线测量,测量时若电容存有电压超过5伏,可能会损坏芯片,所以,测量前要先放电。

楼主(2022-11-01):
制作介绍完毕

网友B:
精度不知道如何

网友C:
为啥不带个数码管或者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带个数码管或者屏呢

     8位单片机计算多字节的平方和开方编程费尽,采用计算机软件计算很简单,本人制作的其他带有做图的测量工具,都与电脑连接,用习惯了,所以此制作依然采用电脑连接。省去显示屏或数码管,能节省几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知道如何

精度:误差可做到小于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测量电感、电容实照
    1、测电容

亚克力可以用专用胶,和水一样不粘其它东西,只能用来粘有机材料。

网友:
很高大上的东西!看不懂也学不会了。

网友:
欢迎参加大赛。
谢谢您代来的作品!

网友:
这精度误差指标不错。

网友:
用Word文档绘PCB板,热转印纸打印,三氯化铁蚀刻,省去液晶屏数码管几元钱……颇有感慨。

平方和开方编程费劲,估计楼主是用汇编语言写。

网友:
用显示屏的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
很好的容感测试器,就是备件太麻烦、邮费太贵,有人能组织做一个就好了。最好是USB接口。

网友:
牛叉,膜拜老大!软硬两手抓

网友A:
能在线测量么?大电容是否要提前放电

网友(2022-12-19):
这个创意和思路很好,值得推广。

网友D:
现在地电脑几乎都没有串口了,尤其是笔记本电脑。
请问先生的作品,支持CH340或LH2303之类的虚拟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地电脑几乎都没有串口了,尤其是笔记本电脑。
请问先生的作品,支持CH340或LH2303之类的虚拟串口吗?
...

支持虚拟串口,如买一条CH340数据线,装一个CH340驱动,就可以直接连接使用了。

网友:
很好,这样就可以用USB接口了,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误差可做到小于1%

厉害了!感谢分享!

楼主:
    此感容计与电脑连接采用串口,若电脑主机箱无串口或笔记本,可采用U转串虚拟串口。买一条U转串数据线。如HL340,需要装一个驱动,可在网上下载。就可与使用电脑U口了。

网友:
非常喜欢常老师的作品。已经有了数字电桥,不然肯定要DIY 一个。

网友(2023-01-26):
要是能添加一个检测电解电容的ESR功能,那就完美了。我个人觉得。

网友E:
这个制作的本质是个频率计,但是增加了与电脑通信和上位机软件计算LC的功能,个人认为不需要使用4066进行额外分频,且CD4066的性能实测10M不到一点,再高就分不了,单片机应该有两个以上的计数器,工作到几十M没有问题,性能和成本都是更优的选择
可以考虑频率计测量周期的做法
测量开始——T0用来计数外部脉冲,同时T1计时 ——设定T0计数N个外部脉冲产生中断,中断后读取T1时间=N*外部信号周期
这样又省下一笔费用
另外串口芯片及接口的价格足够买个1602屏了,这样一个小工具到哪都得拖个电脑还是不够方便,如果是扫频仪\晶体管特性测量仪这种需要显示的图形复杂,数据量较大(单片机RAM存不下)的才划算使用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制作的本质是个频率计,但是增加了与电脑通信和上位机软件计算LC的功能,个人认为不需要使用4066进行额 ...

    欢迎朋友关注此贴,看来朋友对此贴阅读并不仔细,此电路并没有采用4066芯片。原理就是采用周期法,并不是频率法,本感容计采用的计数时钟频率为6MHz。为什么不采用LCD的1602等显示,主要是本人采用汇编语言,对51单片机来说,24位的平方、乘除等运算,编程较麻烦,采用电脑就变得非常简单。至于使用方便与否,对于外出流动使用,确实不方便,但本人不外出流动使用。对于演示教学使用,连接电脑还是有很大的优越性,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