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音质浅说【一】:小口径动圈式喇叭

楼主(2022-11-01):
如何提高收音机的音质,是不少收音机爱好者的追求,我也在其中。多年来,一直在摸索,一点认知供玩友们参考,验证。
先从最关键的喇叭说起,仅讨论5寸以下小口径电动式喇叭。也只限于现在常用的内磁喇叭与外磁喇叭,两者的区别,只是内磁用强磁体取代芯柱,加上导磁外罩构成磁隙。以外磁喇叭结构图剖解,不谈及高深的专业术语和物理学说,仅以业余认知而言:

1.纸盆,收音机常用的是纸质材料,羊毛盆和复合材料的很少见。纸盆的圆锥度影响灵敏度(响度)和体积高度,圆锥度小的面积大,灵敏度(响度)高,但体积高度大。圆锥度大的体积高度小。小型和薄型小功率喇叭也有用硬塑料薄膜替代纸盆,有的还省去定位片,难有优良性能表现。
2.折环,对喇叭的性能影响很大,折环越多,低音效果和灵敏度越好。有些还在低盆圆锥部位增加折环,以改善性能,减少失真。也常见用泡边、布边、橡皮边折环代替边缘折环,有利于低音发挥。
3.定位片,也叫弹波片,由布基材料构成。质地轻薄的灵敏度高,厚实的承受功率大。
4.环形磁铁,多为铁氧体永磁材料,强力磁钢的很少。磁体越大,电动性能越好,灵敏度高,更利于大功率,但对周边元件的影响大。
5.导磁板,越厚导磁效果越好
6.铁芯柱,越大磁隙强度越好,音圈也相应大。
7.音圈,越大电动性能越好。
8.防尘,球顶亮帽有利于高音,大锅底有利于低音(但灵敏度下降)。
相对而言,大口径喇叭的各项性能比小口径好得多。
近年来,优良的稀土磁性材料普及,内磁喇叭性能得到很大提高。40~50mm小口径喇叭在低音上突飞猛进,成效显著。
论喇叭性能,不得不提到冲程和谐振频率。冲程是指音圈和纸盆前后运动的距离,越大低音越好,薄形喇叭行程必然短。谐振频率可用信号源+示波器或交流毫伏表测量,改变音频信号频率,最高点为谐振频率,其数值越低,低音下限频率越好。
以上业余认知,不具权威指导意义,仅供玩友们实作参考。

补充内容 (2022-11-2 17:18):
关于长冲程和喇叭其他性能的常识,有兴趣的朋友,请在网上搜索。

网友:
很好的电磁,声学基础知识;

每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必须熟知!

谢谢楼主。

有的时候,喇叭的防尘盖挡住了,看不到音圈的直径;

只能从侧面估计。

网友:
我选喇叭的体会,1看,不喜欢金属盆和塑料盆,喜欢纸质盆的音质,2摸,用手轻按纸盆和防尘罩,必须是柔软有弹性的

网友A:
    冲程是指音圈和纸盆前后运动的距离,与承受电功率有关。
    不明白“音圈,越大电动性能越好。”这话,是大直径适合粗电线、大功率吧?只听说过长音圈失真少,短音圈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程是指音圈和纸盆前后运动的距离,与承受电功率有关。
    不明白“音圈,越大电动性能越好。”这话 ...

音圈行程不仅与功率有关,且与低频响应有关,这是因为相同的电功率输入下,频率越低,音圈振动幅度也越大,对音圈最大行程要求也越高。不同频率的音频,喇叭输入的电压摆幅与音圈机械振动的摆幅并不成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程是指音圈和纸盆前后运动的距离,与承受电功率有关。
    不明白“音圈,越大电动性能越好。”这话 ...

音圈越大,磁隙周长越大,电磁反应也大。
低音的振动幅度比中、高音大,所以需要长冲程。

网友A:
       看来我应该说:相同频率的音频输入下,输入功率越大,音圈振动幅度也越大。
       磁隙圆周周长越大,电磁反应也大。性能越好。道理我不甚明白。可能是周长大,音圈电线切割磁力线多了,使扬声器输出声音增强?但音圈直径增大,电感量也增加,所需匝数也会减少吧。
       我的理解是:相同的磁隙磁场强度下,导磁板与铁芯柱之间磁隙,轴向尺寸越长越好,这与楼主所说“导磁板越厚效果越好”的说法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应该说:相同频率的音频输入下,输入功率越大,音圈振动幅度也越大。
       磁隙圆周周长越 ...

声音频率对喇叭行程的影响,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用信号源+喇叭,观察纸盆的振动。
20~20000Hz,有不同的表现。这与功率大小引起的振动幅度不是一个概念。
低音时,纸盆的运动很明显可见,频率越高,纸盆的运动就越来越小,10000HZ以上,可能听得到声音,但看不到纸盆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应该说:相同频率的音频输入下,输入功率越大,音圈振动幅度也越大。
       磁隙圆周周长越 ...

也可以用初中物理课,音叉效应来解释。
音叉是物理学常用的实验器材,它是呈"Y"形的钢质或铝合金发声器,可以产生单一波长的机械波。各种音叉可因其尺寸和叉臂长短、高矮的不同,而发出不同波长的纯音。叉臂越长,即音叉越高,波长越长,音调越"低",叉臂越短,即音叉越矮,波长越短,音调越"高"。

楼主:
但音圈直径增大,电感量也增加,所需匝数也会减少吧。
――――――――
最简单的办法,是实物对比。解剖大小不同的音圈。大音圈的线径都较粗,直流电阻小,匝数不会象想象中那样减少,甚至匝数比小音圈还多。
喇叭参数和各种电声元件的原理,以及制作构造,请参阅专业书籍,网上也可搜索到相关文献,只是很多平台要收费阅读。由于相关理论篇幅很多,不便在此抄载。而且,作为业余和应用,也无须精通或纠结于高深的专业知识,记住正确结论就行了。如同数学中最简单的1+1=2,谁都知道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是1+1=2?至今还是个无人能解答的哥德巴赫猜想。
人的知识和能力有侧重,不可能面面俱全,业余爱好,能正确掌握应用,就比研讨理论更有价值和益处。

网友:
      较低音频输入时,纸盆振幅较大,这点谁都不会否认。同一个音叉,拨动力量越大,音叉臂振动幅度也越大,这是常识。
      我没有做过解剖大小不同的多种音圈的实验。只知道一个扬声器阻抗的构成,是由音圈直流阻抗+电感感抗构成,直流阻抗占大部分,可能同样阻抗的直径“大音圈的线径都较粗,直流电阻小,匝数不会象想象中那样减少,甚至匝数比小音圈还多。”的道理是正确,留待有修理大量扬声器经验的网友来证实。
      为活跃矿坛,楼主义务普及电声学知识,值得学习,楼主的科普帖也得到大家的赞扬。但即使业余应用,也须使大家明白科学的道理,文章百密难免一疏,我只是对其中一点提出自己讨论意见。请楼主勿见怪。

网友:
一楼很多是表面看的现象,并非实物内在,例如;古代叫洋灰,你就说灰是海洋中捞出来的那样。--开个玩笑

别当真

纸盆非纸造,由经过木纤维各项分析选出木材种类,以北欧和加拿大某些木纤维合格,我国制造纸盆一直都是要买进口木纤.

木纤和羊毛不同比例造成的纸盆极大地影响纸盆的音质和价格

音圈的功率承受能力和音圈直径是构成喇叭承受功率的要素.其他次之

磁强和磁隙宽直接影响喇叭效率

纸盆硬度和支承架硬度决定喇叭音场射程远近.

如何寻找适合家庭厅堂很小声都好音的喇叭而又不影响邻居的?--纸盆极箔,支架极轻---如五六十年代的胆

机飞乐喇叭---被全世界誉为亚州第一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频率对喇叭行程的影响,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用信号源+喇叭,观察纸盆的振动。
20~20000Hz,有不同的 ...

因为视觉残留连续正弦波低频在可听强度下也看不出振动 ,看得出振动可能有失真了。
各位可以用正弦波试下。

楼主:
此帖原本是回应一些玩友,鉴于我的制品音质的兴趣而作,看来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就此搁笔,不再续写机壳和其他因素对音质的影响。还是各玩各的。努力做到 对于不同的观点、似是而非的东西,既是有正确的答案,还是不予理睬为好,免得惹是生非。 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 知愚是非少知愚,是非知愚多是非。

补充内容 (2022-11-2 16:52):
关于长冲程和喇叭其他性能的常识,请有兴趣的朋友,在网上搜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帖原本是回应一些玩友,鉴于我的制品音质的兴趣而作,看来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就此搁笔,不再续写机壳和其 ...

老爷子,请教您一个关于喇叭的问题,我淘了一个8吋的旧舌簧,直流电阻大约800欧,想问下它的阻抗大概是多大的

网友C:
过了过了。前辈写些东西给大家普及,对于技术性的问题讨论一下无可厚非,也是必要的,对于非技术性的问题较真就没意思了,要分清主流,找准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爷子,请教您一个关于喇叭的问题,我淘了一个8吋的旧舌簧,直流电阻大约800欧,想问下它的阻抗大概是多 ...

您好!8吋的舌簧,直流电阻800欧,属于过去农村广播用喇叭,阻抗都很大,适合高电压用。
空口无凭,查了一下资料,付下截图,摘自已故宗师【冯报本】的《二、三管收音机》1956年邮电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了过了。前辈写些东西给大家普及,对于技术性的问题讨论一下无可厚非,也是必要的,对于非技术性的问题较 ...

为了不把技术帖变成口水帖或口角帖,保证以后不再发这样的帖子。
我也看透了, 好为人师,人之大患!我这样无意义地分享知识,也是好为人师之劣根未除。各玩各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阳关道,独木桥,陷阱悬崖,别人爱咋咋地,与我何干?何况公开自己过去挣钱吃饭的手艺,岂不是自毁前途?纵有半点奇门异术在手,也应修身养性,收敛锋芒,深藏不露,莫在这虚拟世界贪图虚名。同道有缘人,自有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渠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8吋的舌簧,直流电阻800欧,属于过去农村广播用喇叭,阻抗都很大,适合高电压用。
空口无凭,查了 ...

感谢老爷子的回复,看来要想把它用在收音机上得自制个输出变压器了,或许现成的电源变压器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爷子的回复,看来要想把它用在收音机上得自制个输出变压器了,或许现成的电源变压器可以

舌簧扬声器音质差,可承受功率少,自制个输出变压器的人力不计较,但成本比买个扬声器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舌簧扬声器音质差,可承受功率少,自制个输出变压器的人力不计较,但成本比买个扬声器便宜不了多少。

嗯,不过只是好玩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帖原本是回应一些玩友,鉴于我的制品音质的兴趣而作,看来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就此搁笔,不再续写机壳和其 ...

       楼主讲述扬声器知识的帖,我只是认为对冲程的解释不全面,补充另外一个说法,始终没说楼主有错,并说出一些疑惑。其他网友跟帖有点离题,也无攻击诋毁之意,对于收音机的小口径动圈式喇叭,音圈结构与冲程,其实是不成问题的事,那是大口径动圈式喇叭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离题了!只是不同程度。
       博士宣布论文也要面对答辩,即使是专业人士,问题理解难免不全,或有误。
       诲人不倦是精神可嘉,不是大是非不必认真。老有所乐玩玩收音机是愉快的事,若是老人家如果容不得别人非无礼的跟帖讨论,老人家不再续写这类讲述专业理论文章摆到坛上是明智的。
       “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 知愚是非少知愚,是非知愚多是非。”
       楼主摆出的四句古文言中。前3句我译出来,如果老人家以最后一句来表达自己思想,就有点不妥,我也不说了。
       肯定正确、反对错误是明智的,
       否定正确、赞成谬误是愚蠢的,
       知道愚蠢的、赞成谬误的人我少点理睬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讲述扬声器知识的帖,我只是认为对冲程的解释不全面,补充另外一个说法,始终没说楼主有错 ...

谢谢译文!这些文言,都是我少年时学的,并非我原创。“是非知愚多是非”,这话没什么不对,这句的原意是;是非知和愚的争论,多引起是非。这也是现实存在的普遍现象。当然,中文愽大精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见解。

喇叭长冲程在行业内,有种叫法:不打底。这认知源于八十年代,经营和维俢电声器材,以及后来混入山寨音响厂所获。高中音功率再大也不会打底,只有低音才有打底现象。而且,新型的小口径低音喇叭都是长冲程的

有无恶意,心中有数,也不在乎,只是极力避免成口水帖,这样的经历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爷子,请教您一个关于喇叭的问题,我淘了一个8吋的旧舌簧,直流电阻大约800欧,想问下它的阻抗大概是多 ...

建议实测一下,对于4欧,8欧的喇叭,直流电阻也接近于标称的数,音圈圈数不多,感抗不大,所以可以近似。

对于这个匝数很多的不好说。测试方法:

1、400Hz正弦波,通过可调电阻接入喇叭,注意幅度不要太大,避免烧毁。

2、调整可调电阻使喇叭两端的电压等同于,可调电阻两端的电压。

3、此时的可调电阻的阻值就是喇叭的阻抗。

不用可调电阻,可以用2个固定阻值的电阻代替。最后列一个方程组,解开即可知喇叭阻抗。

网友:
对于功率小的收音机来说,皮边的不如纯纸盆的,内磁式的不如外磁式的,磁环越大效率越大,口径越大,声音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实测一下,对于4欧,8欧的喇叭,直流电阻也接近于标称的数,音圈圈数不多,感抗不大,所以可以近似 ...

谢谢,我抽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