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制作马七

楼主(2022-11-01):
        年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位坛友利用6N2和6N1制作马七,刚好我手上也有这两种管子,我这种菜鸟不会画板,自己搭棚也不好看,所以厚着脸皮向whmks兄要了这pcb的打板文件, 那个时候JLC还是很优惠的,只要尺寸符合条件就可以免费打板,把这PCB弄回来后,一直没有时间安装,前段时间一位兄弟把我的胆耳放兼前级拿走后,老是觉得家里的功放少了点什么,于是,我想起了这块PCB,在网上买了机箱回来,花了几天的时间把它装好。由于我的稳压电路是抄的,电阻的阻值没有设定好,所以输出电压有点不对,暂时就这样用着,等煲一段时间后再进行调整。 这是whmks兄的制作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uthorid=44258

正面

正面

内视-1

内视-1

内视-2

内视-2

内视-3

内视-3

右声道

右声道

左声道

左声道

那两个金色的陶瓷电容有30多P
内视图还没有将灯丝线一端接地,测量时已接地。
我测量的电压是:
AC:231.8V
整流后电压:314.4V
稳压后B+:257.1V
6N2
左声道                               右声道
1:134.6V  6:137.1V         1:133.8V  6:139.8V
3:1.648V  8:0.939V         3:0.972V  8:1.548V
6N1
1:257.7V  6:257.9V
2:42.2V   7:47.3V
3:110V    8:119V

输入短接后,用毫伏表测量一下输出 ,我想不到这么低在此,要谢谢whmks兄的精心设计和无私奉献

网友A:
交流毫伏表好像是冯老板那里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毫伏表好像是冯老板那里买的吧

这么快就暴露了来源

网友B:
俺的还烂尾呢,主要是没合适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还烂尾呢,主要是没合适的电源

我也不会养牛,只能在网上找一个

网友C:
祝贺!另外,电容换好一点,以前用过这种国产CBB电容,频响不宽、不明亮,不知现在是否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另外,电容换好一点,以前用过这种国产CBB电容,频响不宽、不明亮,不知现在是否好点。

我也是手上有啥用啥,尽量去库存

网友D:
变压器应该美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应该美容一下

我这是原厂包装

网友E:
马7电路????高U管2级放大??然后中u管阴极输出?去掉一级例勉强合适

网友A:
从网上买了块现成的仿马7的板子,要求用12AX7,手头没有,网上看了看,太贵,没舍得买,就用6N4试了试,感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感觉高音少了些,多了一层朦胧感,声音反倒不十分透彻了,难道是我用6N4代替12AX7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7电路????高U管2级放大??然后中u管阴极输出?去掉一级例勉强合适

我是从whmks兄那里得到打板文件,按照PCB上的元件数值焊接的

网友E:
玩玩图个乐趣吧,这电路放到现在可以说是个反人类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玩图个乐趣吧,这电路放到现在可以说是个反人类设计。

不懂原理,不会测试,只是一个焊工,能响就好,玩个高兴,玩得开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网上买了块现成的仿马7的板子,要求用12AX7,手头没有,网上看了看,太贵,没舍得买,就用6N4试了试,感 ...

这个电路的特点就是通透,有的还认为高音偏亮,反而低音偏少。实际该电路输出频宽相当平坦。有朦胧感可能耦合电容不佳、反馈过度或反馈电容偏大(一般是不反馈电容)。总之,有示波器就能较好地调整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特点就是通透,有的还认为高音偏亮,反而低音偏少。实际该电路输出频宽相当平坦。有朦胧感可能 ...

这个电路也没想象的那么不堪,我所用的元件也只是很普通 的元件,但输出的声音我很满意,这应该要谢谢whmks 兄的精心设计,pcb的布局也很好,这个前级的交流噪声是我做过的几台前级中最低的。
谢谢whmks 兄的无私分享!

网友F:
全部用6N2就可以了,试过T7 X7也没见好多少,6N2声音很好的。

网友:
不错。发下原理图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也没想象的那么不堪,我所用的元件也只是很普通 的元件,但输出的声音我很满意,这应该要谢谢whm ...

      这个板我仅是画了一下,并没有去打板,噪声低可能是碰巧。后来我去打了二种板,一种是用PCL86的三极管部分做M7并已发帖,另一种是输出级是6N1并管的板,这个板可以做无变耳放、有变小胆机兼耳放,也可以用6C3、6C4作为输出无变、有变耳放的多用板,这板没有发帖,等有空也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我仅是画了一下,并没有去打板,噪声低可能是碰巧。后来我去打了二种板,一种是用PCL86的三 ...

等着whmks兄的分享!

网友G:
马七的精华是电子管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马七的精华是电子管整流

晶体管整流也好啊,简单方便,只要电子滤波稳压达到要求就行了,我木耳,听不出区别

网友:
物尽其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么快就暴露了来源

是你那个3.2kg的标漏了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你那个3.2kg的标漏了陷。

这个是冯老板的标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冯老板的标记

冯总人不错,货也不错,我也常买。

网友(2023-03-03):
引用 网友F:
全部用6N2就可以了,试过T7 X7也没见好多少,6N2声音很好的。

6N2要加电挑选。效果比12X系列没有差别!

网友I:
胆电源是不是用E牛的会更好些?人声更细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胆电源是不是用E牛的会更好些?人声更细腻?

这个 就没有比较过,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