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8020示波器屏幕不亮问题求助

楼主(2022-11-01):
扬州CA8020示波器放置时间长了,最近开机出现屏幕不亮的情况,开机的瞬间屏幕有光标闪一下,我打开盖子看了一看,发现开机的时候,电路板上有2个氖泡不亮,在关机的时候氖泡闪一下就不亮了,会不会是这个有问题?请各位指教,开机后,发现显像管后面的灯丝是红的。旋钮方面感觉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咖指教!

网友A:
     低频扫描,拧上下,左右移。找出光迹。确认是不是示波管问题。

网友B:
氖泡不亮是正常的,超压时氖泡才会亮

网友B:
一般示波器会有一个寻迹按钮,按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如果找不到,就检查有没有高压,不外乎这几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示波器会有一个寻迹按钮,按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如果找不到,就检查有没有高压,不外乎这几个地方

高压怎么检查呢?寻迹旋钮是正常的,没有扫描线显示出来,示波管屁股后面灯丝是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氖泡不亮是正常的,超压时氖泡才会亮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怎么检查呢?寻迹旋钮是正常的,没有扫描线显示出来,示波管屁股后面灯丝是红的。

如果寻迹按钮能出来扫描线,就只能检查扫描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扫描,拧上下,左右移。找出光迹。确认是不是示波管问题。

低频扫描旋钮旋动了,都没有扫码线显示出来,亮度打到最大了,示波管的还坏怎么判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频扫描旋钮旋动了,都没有扫码线显示出来,亮度打到最大了,示波管的还坏怎么判断呢?

开机瞬间能看到扫描轨迹,基本上可以排除示波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瞬间能看到扫描轨迹,基本上可以排除示波管问题

开机的瞬间看到,蓝色光线闪一下,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