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再生三管舌簧机图。

楼主(2022-11-01):
一朋友非要玩这种机,只有求大咖了,谢谢。

网友(2023-01-03):
引用 网友A:
10K欧舌簧喇叭,用于当年的有线广播。有的单独架一根铁丝,有的利用有线电话线,有的利用市电的零线,另一 ...

小时候把这个喇叭用到极致,我们院子里有线广播送电线时好时坏。以后就彻底断了,音量极小的时候是用耳朵贴近喇叭听《大刀记》小说的,偶尔发现贴近喇叭能听到邻居家吵架,于是跟几个同学实验着晚上到两点用筷子敲敲喇叭纸盆,定下暗号晚上上那个地方玩去,那时候冬季的夜晚游戏方法丰富,藏猫与撞拐和骑马玩到浑身是汗。

网友A:
10K欧舌簧喇叭,用于当年的有线广播。有的单独架一根铁丝,有的利用有线电话线,有的利用市电的零线,另一极用大地。当年是这样神操作的,不想听了,把地线拔掉挂起来,声音小了撒泡尿,声音大了把地线拔出一点。

网友(2022-11-03):
收音机的喇叭并不是口径越小越好,对于一些功率非常小的收音机,应该尽量选择大尺寸的喇叭,这样声音比较大。原则就是必须是纸盆扬声器,不能选择皮边的。尽量选择外磁式,对于电动扬声器而且磁环直径越大越好。一些用耳机才能的收音机,比如矿石收音机或者单管机,用了大口径扬声器才能外放,如果用小口径扬声器,那么声音比用耳机发出来的大不了多少

网友B:
10千欧舌簧喇叭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千欧舌簧喇叭匹配吗?

10千欧舌簧喇叭?图呢8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千欧舌簧喇叭匹配吗?

10千欧舌簧喇叭俺还真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千欧舌簧喇叭?图呢8寸的?

对,8吋的,以前家家户户挂家里墙上的广播箱里面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8吋的,以前家家户户挂家里墙上的广播箱里面的喇叭。

我以为是2.5寸的舌簧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8吋的,以前家家户户挂家里墙上的广播箱里面的喇叭。

直流阻值有多大?
我淘了一个8吋舌簧,没标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没听过当年的有线广播。

没有听过,所以想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比较喜欢舌簧喇叭,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改用舌簧喇叭,听语言广播还是不错滴!最后这个是 ...

接在什么机器上面?阻值不匹配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型220/12V电源变压器即可。12V端接输出,220端接舌簧喇叭。9V12V15V都行

谢谢,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型220/12V电源变压器即可。12V端接输出,220端接舌簧喇叭。9V12V15V都行

试过了,很好,谢谢。

网友:
涨知识呀。。

网友:
10千欧舌簧喇叭俺还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比较喜欢舌簧喇叭,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改用舌簧喇叭,听语言广播还是不错滴!最后这个是 ...

大有学雷锋年代的风貌

网友:
当年的普及型号10kr

网友(2022-12-07):
用在晶体管收音机制作中,阻抗匹配原因 ,需要改绕线圈 ,我的就重新绕了线圈,

网友D:
论坛的这个电路更经典吧,输出变压器直接改接舌簧喇叭就行。电路本身没啥玩头,应该是玩电元件吧?把古朴笨拙的元件用到极至,调再生刚好不啸叫,出来不错的效果…

网友:
再来一个滑甲的,略复杂一点,更好玩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论坛的这个电路更经典吧,输出变压器直接改接舌簧喇叭就行。电路本身没啥玩头,应该是玩电元件吧?把古朴笨 ...

这个电路还有改进空间,昨天我做的实验,那个正极接地的二极管可以省掉,用高扼圈替代,重调一下偏流即可。来复再生式收音机里面的倍压检波是个伪命题,小信号下倍压没意义,也仅是给电容提供反向放电通路而已。用扼流圈替代后同样达到目的,但是节省一只二极管在当年可是很有意义的事,当年半导体元件是很珍贵的。节省下来的二极管正好用在末级改成滑动甲类,可惜当年没人想到

网友(2023-01-09):
直流电阻1000欧姆,阻抗8000欧姆的舌簧喇叭适合6N1,6SN7等中放大系数电子管做功放的收音机,不适合半导体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比较喜欢舌簧喇叭,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改用舌簧喇叭,听语言广播还是不错滴!最后这个是 ...

这个舌黄喇叭不错。真正的收藏品,也是奢侈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还有改进空间,昨天我做的实验,那个正极接地的二极管可以省掉,用高扼圈替代,重调一下偏流即 ...

有一个老电路是省了一个二极管,原处是用电阻代的,一下子忘了哪个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让有线广播变无线广播,加个接收放大电路。

做两个管子不如做个三个管子的机机,起码功率大一点,声音好听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老电路是省了一个二极管,原处是用电阻代的,一下子忘了哪个电路了。

是东湖B-31,倍压支路用电阻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