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0936M短波天线输入切换的问题

楼主(2022-11-01):
KT0936M-V1.0
KT0936M_B9-V2.2
最近KT0936M比较热,也来凑个热闹。看V1.0的PDF应用图,短波天线输入部分使用了电子切换,利用KT0936M的RF_SW引脚短波时输出低电平,其他为高电平,使用1SS135来切换天线输入,(虽然用·开关切换更直接更简单)。因为理论知识欠缺,有些问题不懂特来请教大家,请指教:
1.Q1为前置放大,Q2为射极输出,实现阻抗的匹配。Q1的基极也受RF_SW控制,这里是怎么工作的不是太懂;
2.控制端RF_SW当低电平时,是不是相当于接地了;
3.短波信号应为高频信号,看其中的耦合电容为什么大至4.7uF和10uF,取这么大的值是基于什么考虑?这个电容应该是高频电容吧。

网友A:
我回答老师吧,不一定对,
RF-SW是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拉杆信号接收短波,由外部的电阻分压同时动作的。即Q1放大。
当为高时,此路不通,短波没有信号。
另外为低时,中波的磁棒天线相当于高呃,如果磁棒还能过去信号,通过电容到地,短波是通过2脚进入芯片内部的。
当为高时,拉杆信号到2脚信号不通,只有中波通,和调频通。由外部电阻决定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答老师吧,不一定对,
RF-SW是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拉杆信号接收短波,由外部的电阻分压同时动作的。 ...

谢谢回复,基本明白了。Q1在非短波高电平时应该是处于饱和状态吧。另外不明白高频电路耦合电容用了这么大的容量。

网友(2023-12-20):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基本明白了。Q1在非短波高电平时应该是处于饱和状态吧。另外不明白高频电路耦合电容用了这么大 ...

搜到的商业 应用个这电容都没用那么大的电容, 感觉 103 贴片已经够用了

网友:
我计划直接用rf-sw 控制9018发射级
当然要并联个电容给交流通路

网友(2024-04-10):
这个控制电路很巧妙啊,感谢楼主。我在V1.0的资料里怎么没看到这个电路呢。

网友B:
您好,24C02有什么作用?取消会怎么样?取消了KT0936的第11脚该怎么接呢还是悬空?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24C02有什么作用?取消会怎么样?取消了KT0936的第11脚该怎么接呢还是悬空?谢谢您

24C02取消一样可以使用,11脚空着。24C02是把一些参数预先设置好,上电时自动加载,比如自动静噪、AFC、步进长度等等,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10525

网友:
引用 楼主:
24C02取消一样可以使用,11脚空着。24C02是把一些参数预先设置好,上电时自动加载,比如自动静噪、AFC、 ...

非常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1个1ss135,1个 100 k 组成一个电子开关, 当为短波时,这个开关单项导通,由于结电容的存在,高频信号混杂在处于一定偏置直流电压上,二极管交流导通。当为其它波段时,直流偏置不存在,1ss135是交流高阻态,相当于切断整个短波高放单元和磁棒天线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