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上古台表+烂基准+USBGPIB

楼主(2022-11-01):
话说最近中了坛里的大神的高位台表的毒,奈何又囊中羞涩,只好去淘了块上古台表:SOLARTRON 7150PLUS。
此表是上世纪80年代产的6.5位表,精度也马马虎虎,就是更新慢,最后两位有点跳。
为了测试表的稳定性,自己做了一个基准,手上正好还有一些AD780就只好先用上了。
用洞洞板焊的小电路,用铜箔包起来,又加隔热,然后装到一个小塑料瓶中。
用电池供电
到此并没完,还要记录数据才能看到曲线。
由于台表只带GPIB接口,所以只能想法从这里取数据。
在GITHUB上搜到一个USBGPIB的转接板,看着挺简单的,立马开干。
注意这个主IC是ATMEGA32U4,不是ATMEGA32。我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因手上就有ATMEGA32,结果焊上去短路发热,结果才发现芯片型号错了。
焊好后烧固件都简单,注意测试设备的固件要改名后替换掉U盘里的FLASH.BIN文件。
烧好后就可以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发现USBGPIB,但还要安装驱动才能用,到NI网站下安装NI-VISA和NI-488.2就可以正常显示设备了。
然后就是找PC端的上位机软件。
38度ZDD的软件拿来用了,但是没有这个台表的型号,试了几个发现用5385A可以取到数据。
虽然单位有问题,好歹可以用。

更好的上位机软件还是要再找找。
在此对上面的前辈表示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什么叫 背靠背测量?

把两组独立、电压差不多的电源正极或负极连在一起,测量另两端电压。也就是两组电源电压的差,可以用分辨率比较高的低电压档测量。

当然也可以叫捂手测量(测差),牵手测量(测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拍了个视频,我的一台 Voltgen 开发样机中的辣妹三九九 测试,大部分在 7 位半(分辨率 1uV)下只跳一个 ...

跳字的是前段时间买的399基准模块,看来是商家筛选下来的差货
由于见有温漂问商家标定温度,商家又提供了另一个地址链接价格是这模块两倍多,上面用了5PPM贴片电阻,看来好的399也是在此用了。

网友D:
这个好玩,就是GITHUB在我这老是打不开。能分享一下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玩,就是GITHUB在我这老是打不开。能分享一下文件吗

我上传到网盘上了。

245 Bytes, 下载次数: 14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传到网盘上了。

多谢

楼主:
不客气,一起玩。

楼主:
话说AD780短稳还是可以的,7PPM最大。但是台表的规格书里是24小时内0.002%,也就是20PPM。
从测试数据来看,离散率是25PPM左右,基本上也符合其尿性。

网友E:
干电池的噪音也比较小,但受温度影响大,接上要稳定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电池的噪音也比较小,但受温度影响大,接上要稳定一段时间。

你这个比较牛。

楼主:
刚才也测了一节干电池,稳定性相对是要好一些。电池电压也不是很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也测了一节干电池,稳定性相对是要好一些。电池电压也不是很稳。

7150 是 5 位半表,6 位半是平均好像 32 个样本(忘了具体数字)平均出来的,这个 6 位半比较不靠谱,干电池比如南孚碱性电池,短时间内还是比较稳定的,我用来测试过 ADS1232,噪声是 uV 级的:

本底噪声:

7150 这个东西,其实以前隔壁论坛有不少数字板被那个电池腐蚀的 7150(系列,含 7151),加之其屏幕大多老化看不清了,就有人找我开发了一个替用数字板,用 M32 单片机做的 所以我还挺熟悉它:

这东西 ADC 在抹泥板上,模数之间就是标准的 UART 协议,测量结果以 5 位半的 ASCII 字符发给数字板

所以就别指望它的 6 位半了。另外,折腾 GPIB 对它来来说就很那啥了,它就是标准 UART,PC 上弄个串口能直连的 我还写了个上位机程序直连抹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50 是 5 位半表,6 位半是平均好像 32 个样本(忘了具体数字)平均出来的,这个 6 位半比较不靠谱,干 ...

大神你终于出现了。
看来你对此表的了解是入木三分,我也才开始玩,以后还要多指教。
电池不稳我想可能是我刚才拿出来的一节新电池,刚接上的时候电压会向上,然后才又会缓慢下来,现在还在缓慢下降。我再找节用过的电池试一下。
你说的是模拟板和数字板间是明码串口通信吧,好像在EEVBLOG上听人说过,不过也不记得是不是此表了。
表买来还没拆,也不知道在哪连线,以后可以研究研究。
搞个GPIB模块也不是没用。
公司现在有两台HP的射频校准仪是用GPIB卡在通讯,贵不说,还只能在XP系统上运行。看以后能不能把它替换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你终于出现了。
看来你对此表的了解是入木三分,我也才开始玩,以后还要多指教。
电池不稳我想 ...

入木三分的是那个委托我弄上面那套东西的坛友 他比较仔细分析了 7150 和楼上 7081 的 ADC 以及其他电路部分,我也在我的“DIY 玩具 6 位半万用表”中分析了 7150 的输入前置和电阻测量原理部分(意即可拿来主义一下)

7150 肯定是串口,ASCII ,明文,我都折腾过了 你有兴趣可以玩玩,数模之间就 4 条线一对光耦隔离的。楼上那个 7081 听某人说也是,我没有特别注意就是了,他也折腾过 7081.

要用 GPIB 接口的话建议参考隔壁论坛的一个项目(我忘了叫啥了),他们有个配套软件比较好用,你可以在隔壁论坛直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入木三分的是那个委托我弄上面那套东西的坛友  他比较仔细分析了 7150 和楼上 7081 的 ADC 以及其他电 ...

多谢大神指点,你的好多帖子已经收藏了,慢慢研究消化。

隔壁论坛是38吧,现在人气不高啊,想注册也注册不了。
EEVBLOG不错,好多牛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7150 是 5 位半表,6 位半是平均好像 32 个样本(忘了具体数字)平均出来的,这个 6 位半比较不靠谱,干 ...

瓦叔老师,借题问一下新LM399输出第5位小数不稳老跳2、 3个字是老化时间不够还是质量问题?
拆机399觉没有这种现象,第5位小数也稳定,长时观察才偶尔跳一个字,这可能都是表在波动,您测量过正常的399能稳定到几位小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瓦叔老师,借题问一下新LM399输出第5位小数不稳老跳2、 3个字是老化时间不够还是质量问题?
拆机399觉没 ...

拍了个视频,我的一台 Voltgen 开发样机中的辣妹三九九 测试,大部分在 7 位半(分辨率 1uV)下只跳一个字: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xNzE1MTgyNA==.html

不过这也不代表辣妹三九九正常水平,因为辣妹三九九个体差异较大,你买到的新辣妹三九九说不定还是人家筛下来不好的

我发行 Voltgen 的时候腿软曾经做了大概 20 台成品交予我测试,其中最差的 399 有超过十几 uV 的跳动,有的还会振荡(超过 5uV 周期 10 秒以上),但好的也有上面那个测试的表现(非孤例,我的样机中的好几个都不错),总之这玩意很坑,从 HP 历代用 399 的表看,早期是做成一个小 PCB 插在主板上,后期可能为了省 PCB 钱就在主板上做一个小座子,399 插在上面而非焊接,这样的做法,不管怎么看都反映出一个事情:商用万用表(或其它仪器)中的 399 是筛选过的。

*** 34401A 里的 399 座子,上面插的 399 是我摆拍用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你的好多帖子已经收藏了,慢慢研究消化。

隔壁论坛是38吧,现在人气不高啊,想注册也注 ...

eev 那边的人才是大牛,打磨 6581,打磨 7081 不亦乐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字的是前段时间买的399基准模块,看来是商家筛选下来的差货
由于见有温漂问商家标定温度,商家又提 ...

LM399的水也深啊,一般人也分辨不出来。

楼主:
还是昨天的电池,可算稳定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跳字的是前段时间买的399基准模块,看来是商家筛选下来的差货
由于见有温漂问商家标定温度,商家又提供了另一个地址链接价格是这模块两倍多,上面用了5PPM贴片电阻,看来好的399也是在此用了。 ...

之前那个桂林的商家?那不见得是筛的,他就一个 6 位半,估计测不出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之前那个桂林的商家?那不见得是筛的,他就一个 6 位半,估计测不出啥

也许是我运气差,买一个就中标。
我一个5位玩具表都能见第5位小数在跳,他的6位半背靠背测量可以见到第6位小数还是可以筛选的,除非不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我运气差,买一个就中标。
我一个5位玩具表都能见第5位小数在跳,他的6位半背靠背测量可以见到第6 ...

五位半跳 2、3 个字是两三百微伏了,他用 6 位半表测那也有二三十个字了,这样的产品卖给你,是不是不太负责任?

我 11 日之前在桂林,你可以寄给我测试证实下是不是这样,我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 399,按理说不应该,我见过最差的也就是十几 uV 跳动而已,这样的 399 在我的 Voltgen 中已经属于需要筛掉的次品了(因为会影响闭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五位半跳 2、3 个字是两三百微伏了,他用 6 位半表测那也有二三十个字了,这样的产品卖给你,是不是不太 ...

没有那么多,我是背靠背测量。0.12345第5位跳,总电压是7.12345,最大跳30微伏。直接测量7.1234是很稳定的。该模块加热供电与稳压管共电源也可能有影响,我先把加热供电接到稳压前看看还跳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多,我是背靠背测量。0.12345第5位跳,总电压是7.12345,最大跳30微伏。直接测量7.1234是很稳定 ...

哦原来是背靠背,相当于 6 位半分辨率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偶遇的特别不好的 399

话说你背靠的 7V 是啥?

btw. 我的 voltgen 中 399 加热电源也是和稳压管电源一起用 78xx 的,不过我为了防止加热电源影响模拟地所以负端接到 -15V 而已,这点你也可以参考。

网友B:
请教一下。什么叫 背靠背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是背靠背,相当于 6 位半分辨率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偶遇的特别不好的 399

话说你背靠的 7V  ...

开始是用两串20AH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电压还是很稳定的。后来自己焊了几颗399,用他们与电池或399互相靠背测量,发现一个拆机399与成品模块有跳字。4个拆机399不跳。
稳压部分先是用7815+LM317,后来见只用一个7815也是同样效果,加热电源与加热地都接在稳压前,不让加热电流影响输出地。给399加了保暖放进冰箱零下15°电压才变化1、2个字,算起来温漂才0.1PPM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始是用两串20AH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电压还是很稳定的。后来自己焊了几颗399,用他们与电池或399互相靠 ...

电池就肯定没问题了,它噪声是最低的 那么可以肯定跳的 399 品质不太好。

如果是那个桂林卖家的话他的表好像是 8846,不太好的表吧...可能他觉得末位跳几个字正常?

399 温漂上次好像说了保证的指标 0.3ppm/°C,你测试结果 0.1ppm 那挺好的;短稳嘛...

看了下官方手册,你那俩跳的还是不应该,器件可以比厂家指标好,但不能比厂家指标差,如果说拆机的可能因为长期使用劣化,新的不应该: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腿软在发行 Voltgen 的时候采购数量不小,直接原厂原盒了,最差的也就是前面说那个,还是符合厂家指标的...

于是我和腿软有个这样一个讨论,腿软问,诸如惠普之类厂家的 399 是筛过的,而惠普的仪表产量极大,因此必然带来一个问题,筛下的 399 咋办,销毁么,还是流入市场

所以,我觉得除非你是去目录商买或者直接向凌特(现已被 ADI 收购)订购(至少 20 个起卖,一盒 200 个),否则你在假货宝之类地方买到的“新”399 究竟是啥,这个存疑

btw. 你的新 399 多少钱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拍了个视频,我的一台 Voltgen 开发样机中的辣妹三九九 测试,大部分在 7 位半(分辨率 1uV)下只跳一个 ...

讲到仪表厂家筛选器件问题,别说你这些高位表,我手头那台老掉牙的simpson 360-2早期3位半数字表,里面有一块性能平平的金封运放也是筛选过的。

可能有些不同的是,Simpson比较实诚,在手册的元件表里列明,他是筛选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就肯定没问题了,它噪声是最低的  那么可以肯定跳的 399 品质不太好。

如果是那个桂林卖家的 ...

看那个模块使用的399挺新的就当作新的,到底是怎么来源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组独立、电压差不多的电源正极或负极连在一起,测量另两端电压。也就是两组电源电压的差,可以用分辨 ...

原来如此,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了个视频,我的一台 Voltgen 开发样机中的辣妹三九九 测试,大部分在 7 位半(分辨率 1uV)下只跳一个 ...

固伟的8055里面有两个LM399,但是性能却一般。
但是光是买来拆基准和电阻估计都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在过去仪表分辨率不足时这个方法很常用,比如你有一个 34401A(MS 里万用表就是这个),你去测 399,可以得到 6 位数字结果,小数点后有 5 位,分辨率也就是 10uV

但是假设你有一个已知且确定还稳定的 7V 电压源,你可以这样测,然后把 7V 和表测的数值相加,得到小数点后 8 位结果

***实际上 34401A 最低量程是 100mV,所以如果你用真实的 34401A 结果要少一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伟的8055里面有两个LM399,但是性能却一般。
但是光是买来拆基准和电阻估计都值了。

其实 399 也没那么值钱,新的也就一百块钱一个

倒是电阻让人无语,一个 1776-C441 真是不懂,但这玩意肯定不下于一百多块钱一个了,然后居然还有个 TF050(020)1.111M 的,你说 C441 都有一个了干嘛又整一个?大概和双 399 差不多吧,反正厂家有钱

再然后这里还有个 Coddock 的电阻看不清型号阻值,但和那个德国佬的检流电阻在一起怀疑是 0.1 欧姆检流电阻,这些也不便宜

总之如果是一两百收来的拆机可能和单独买这些拆机元件差不多价格吧,当然 C441 属于不太好买那种:问题是一般人买 441 也没用(我真是搞不懂为何它不用 481 偏要用这个 441 还多一个 TF050)。如果收来的价格一百以下当然拆机划算,否则其实也就那样

网友:
看到那个检流电阻我总是会想起这个表

相似的电阻,不一样的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伟的8055里面有两个LM399,但是性能却一般。
但是光是买来拆基准和电阻估计都值了。

对了我才想起来,7150 里边就是两个 1776-68 的样子,你拆开看看你那个是不是 当初收了几台 7150(含 7150P 和 7151)的某人发现,好像上表的用几个小电阻代替了 1776,但 PCB 上的焊盘位置还是按 1776 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过去仪表分辨率不足时这个方法很常用,比如你有一个 34401A(MS 里万用表就是这个),你去测 399,可以 ...

图文并茂,很清楚。
有点差分输入的原理,充分利用了表的量程和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我才想起来,7150 里边就是两个 1776-68 的样子,你拆开看看你那个是不是  当初收了几台 7150(含  ...

拆机图来了。4个电阻还在。
这就是基准1N829A了
看模拟板上有拆修的痕迹
是反面这个IC105有动过
还有看到EEV上有人说这个EMI滤波器可能会有问题,现在暂时没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讲到仪表厂家筛选器件问题,别说你这些高位表,我手头那台老掉牙的simpson 360-2早期3位半数字表,里面有 ...

补一张手册上的图。第一行标明lm312h是筛选过的(selected)。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一张手册上的图。第一行标明lm312h是筛选过的(selected)。

这表自搭的 ADC、前端?要那么多比较器运放还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机图来了。4个电阻还在。

两个 1776 两个 T912,那不错呀

那个插座用久了还是电压高了,会爆浆,我这里 7150 爆过一次,气得我把抹泥板拆出来弄那个玩意了

7071 (楼上的 7081 的缩水版)爆过两次,那次有人一家伙出 3 台还便宜我收了,结果一炸再炸,最后怕三炸第三台丢给某人(委托我折腾 7150 那人)了

这不算完,我的 3458 也炸过

好在 3458 的那个 EMI 插座是标准大小,我随便买了个国产便宜货替换了。7150、7081 的那个尺寸国产的没有,原装的?比表还贵

我连 3458 都不介意换个国产便宜货,其实食古不化之人?我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两组独立、电压差不多的电源正极或负极连在一起,测量另两端电压。也就是两组电源电压的差,可以用分辨 ...

学习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 1776 两个 T912,那不错呀

那个插座用久了还是电压高了,会爆浆,我这里 7150 爆过一次,气 ...

看来真是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爆。

楼主:
搞了几个0.01%的电阻,测试了一下,没什么压力。
4W方式

4W方式

4W方式

1K0000

1K0000

1K0000

10K000

10K000

10K000

9K0000

9K0000

9K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是用两串20AH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电压还是很稳定的。后来自己焊了几颗399,用他们与电池或399互相靠 ...

东西已收到,你 DIY 的如何接线测试?

另这个成品测试很糟糕,为避免你的 7815 因素我拆掉你的 7815 直接接 HP 3630 电源上也一样,平时跳十几二十个 uV,偶尔观察到两百多 uV 跳动(少、目前尚未抓拍到),这个 399 应该是有问题的,如果是我前面说的那家(桂林的)应予以曝光。

***测试视频还在审核,审核过了发链接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