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威的铁锂,注明电机不能大于800W,60V30安以上,电机都都大于800W!

楼主(2022-11-01):
最近准备买电动车,不要电池,另外配超威的磷酸铁锂。
可是发现超威的磷酸铁锂,都标注电机不能大于800W!俺至少买60V30安以上的,本身电池仓尺寸都难找了!
那这样的话,几乎没有什么电动车,合适使用你们大于60V30安以上的!

网友A:
“60V30安”的正确写法是60V30AH(安时),您忘了一个“H(小时)”字。
60V30AH的意思是这块电池的容量为1800WH,或1.8KWH,也就是能存1.8度的电。

“电机不能大于800W”的意思是这块电池长时间放电功率要控制在800W以下,否则会出问题。换算成电流,就是不大于1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30安”的正确写法是60V30AH(安时),您忘了一个“H(小时)”字。
60V30AH的意思是这块电池的容量为 ...

那这么说,大于800W的电机,容易伤害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大于800W的电机,容易伤害电池吗?

电池参数里常被说成“安”实际为“安时”,回帖只是做些解释。

至于伤不伤电池,看看说明书。您这情况是产品说明里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大于800W,那就照做吧。

网友:
容量型电芯,梯次利用电芯,内阻高,放电倍率低,勉强用在电动车上。现在为什么中低端电动车上用的都是铁锂,因为三元根本没办法梯次利用,几乎没有剩余寿命。通讯基站,光伏风力发电储能,电动自行车行业,是退役铁锂的主要应用行业。所谓的800W限制,不是怕伤害电池,是电池没这个能力所以保护板才会限流。

网友:
电机大小无所谓,是控制器输出上限不能大于800瓦就行了

网友:
800W是国标的规定吧?

网友:
800W电机用60V电池放电电流13.3A, 也就是30AH电池不到0.45C放电。

网友:
800W是额定功率,实际的极限功率至少2倍,一般限流30A以下的的车都能用的。
800W的电机,也就是极速50公里/小时左右,你车不是时速六七十公里的话就没问题。

峰值也就1C放电而已,再垃圾的电池这点都能达到的。

网友:
我的标称30安时磷酸铁锂单体内阻2点几毫欧,电动车爬坡的时候,电流也上到30a的

网友:
还是找人组好点的电池吧,这种电池充电也不敢快充。不信你看充电器或者标称,主要是电芯不好 。那样的电池组也就可能比铅酸寿命长点儿。

网友B:
同意5#的说法,这电池用的就是内阻不达标的电芯。超威是做电动车用铅蓄电池的,超威并不做锂电芯,其电芯来源可想而知。60V30AH的大容量锂电池组,用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上体积、重量可能不合适,用在电动摩托车上动力又严重不足,这种电动车能用在哪种电动车,要不要买还得楼主自己掂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5#的说法,这电池用的就是内阻不达标的电芯。超威是做电动车用铅蓄电池的,超威并不做锂电芯,其电芯来 ...

谢谢大师的技术答复!

网友C:
超威电池很垃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超威电池很垃圾的

天能的三元锂电池可以吧

网友(2022-12-01):
引用 网友D:
天能的三元锂电池可以吧

天能的三元锂电池 还不错,我用的18650那种 6年还能用 48v15ah 4块并联用

网友E:
按照我的经验,上20AH铁锂足够带动了。当然续航不考虑。我自己电机800W,做了一组33140,21串,14AH。不加保护板用了2年,一切正常。铁锂就是耐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我的经验,上20AH铁锂足够带动了。当然续航不考虑。我自己电机800W,做了一组33140,21串,14AH。不加 ...

铁锂充电,敢不加保护板?使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锂充电,敢不加保护板?使用什么充电器?

我玩铁锂长期裸奔。多少年了。关键点在于20%-85%电压区间使用。充电上限3.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