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20倍光学变焦,海康4寸小球机

楼主(2022-11-01):
300万20倍光学变焦,海康4寸小球机
300万相素,20倍光学变焦,支持萤石云手机,好像也支持H265,可以插内存卡,最小的4寸球机,二手旧物,难免有瑕疵,我只试了可以出图像,可以上下左右转动,手机可以直接萤石云,有的功能没有试过,要求太高的绕行,二手物品可能存在瑕疵,型号是海康DS-2DE4320W-A3  参数可以百度DS-2DE4320W-AE3  ,比AE3少一个POE功能。之前发过贴,图片有些点乱,这次加了晚上的效果。

补充内容 (2022-11-11 07:20):
这支架是买家自己找的,不带支架,我只是看到买家装起来挺好,所以,上了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另外网线头有的是剪的,需要买家自己回去连接一下,我是直接用手拧一起的,橙白连网线橙白,橙与橙,绿对绿,绿白对绿白

补充内容 (2022-11-11 07:22):
另外机器是换下来的,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基本上可以转头,变焦。本来就是维修换下的。

补充内容 (2022-11-11 08:24):
没有安装支架,没有安装支架,安装支架是买过球机的,人家自己买的,有的是用别的支架改的,我看这个挺好,就挂上来让大家参考一下,支架自己想办法,没有支架

补充内容 (2022-12-14 18:15):
停发快递前380不包邮,优惠出

补充内容 (2022-12-27 23:36):
到处是阳,阳过的也要注意二次阳,在家别来回跑了,装个球机,坐家看外面就行了。

六楼

六楼

一楼

一楼

晚上没有红外灯效果

晚上没有红外灯效果

最远处的楼

最远处的楼

买过的朋友自己找的支架安装到室外

买过的朋友自己找的支架安装到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补光功率太高后,面部反而看不清 。

其实特别小的红外灯就够用了,我拆了一个小摄像头的,照二百平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红外灯太亮,就要开强光抑制功能,我阳台外面放了一个,因为一楼道路上有枪机,枪机红外太亮,刚好还在对面,从楼上照下去,地都看不到,整个一片白,但开了强光抑制后,地面就特别清晰,这东西就是玩玩,感觉如果当监控,还是枪机最实用,连硬盘录像机,不用管了。但枪机看不了细节,就是一千万的枪机,在看远处细节方面,连模拟的光学变焦的都不如。

网友B:
有外红吗 ~~~~~~

补充内容 (2022-11-1 21:43):
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外红吗 ~~~~~~

补充内容 (2022-11-1 21:43):

没有,如果是自己家院子装的,随便一个破摄像头里面的红外灯足够用了,图片最后两张是晚上没有红外效果,某宝有十元左右的红外灯板,可以照几十米,我感觉用小半球的红外灯挺好,里面旧摄像头拆了,只用红外灯,晚上自动亮,白天灭,一百多平方照的晚上和白天一样,

网友:
这个加装红外灯板好装吗  摄像头里有接口吗

楼主:
不用单独加装到摄像头上,如果你有一两百平方的院子,随便一个旧摄像头上的红外灯打开,就可以把整个院子照亮,这个机器是感红外的,不用装到这摄像头上,比如你一个旧摄像头,把里面的摄像头拆了,通上电,到晚上红外灯会自动打开,亮的时候会自动关闭,晚上红外灯把整个院子都照到了,这个摄像头就可以感受到红外灯,晚上就很清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单独加装到摄像头上,如果你有一两百平方的院子,随便一个旧摄像头上的红外灯打开,就可以把整个院子照 ...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球机变倍时红外灯也是跟着变的,红外不变的话,画面就拿着手电照射一样,只有圆圆一圈。变倍时连圆圈都看不到,因为红外不是正好打在摄像头拍摄的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球机变倍时红外灯也是跟着变的,红外不变的话,画面就拿着手电照射一样,只有圆圆一圈 ...

是的,里面红外是随着变焦而跟着变,这是简单的应对,自用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