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驱动的求助

楼主(2022-11-02):
在7Q先生处买得有几个“粤通卡”的ETC,想把它的LCD驱动起来,记得有个也买了这个ETC的朋友驱动成功了,但现在那个帖子已找不到了。
我根据LCD上的信息能查到是“深圳信旗公司”的产品,但在该公司网站也没找到这种LCD的资料。
从LCD上面所找到的信息大概知道型号是:“SINQI 9624”,分辨率为96*24。目前能确定的引脚功能:1脚为背光的正极,8脚为背光的负极(也可能为LCD的地)。在这两个脚之间接上3.2V电压,背光能点亮。
其它脚的功能完全不知道,分析电路,只知道每个脚的连接情况:
      ①→背光电源正(这个电源也是通过单片机的I/O口控制一个三极管供电的)
      ②→P1.4
      ③→P1.5
      ④→P1.7
      ⑤→P3.4
      ⑥→P4.3
      ⑦→不清楚
      ⑧→Gnd
      ⑨→电容→⑧
希望大家帮帮我:
1、这9个脚的功能;
2、或者驱动芯片的型号及资料;
3、最好有C51代码。
在此谢谢了。
相关图片如下:
单片机型号为:STC11L32XE

网友:
这款是老产品了,宏晶新产品带硬件LCD段码驱动的8H4K64TLCD提供了硬件LCD段码驱动显示程序和硬件实时时钟演示程序。
站子首页就有帖子:8H4K64TLCD-45MHz-LQFP64,硬件LCD段码驱动显示-硬件实时时钟演示 - 〓电脑与单片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43164-1-1.html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帮助,但我看这款LCD它是图形像素的,不是数码字符的。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不知道它的每个引脚分别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A:
以前我也喜欢干这种折腾的事情,感觉很有成就,后来慢慢知道了,纯属浪费时间。做几个常用模块程序,事实上,厂家一般也给例程。有了这些东西,外面挣钱就方便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喜欢干这种折腾的事情,感觉很有成就,后来慢慢知道了,纯属浪费时间。做几个常用模块程序,事实上 ...

我做这些也是觉得有成就感,退休在家也不考虑挣钱的事了,就为了好玩。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好像是O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这些也是觉得有成就感,退休在家也不考虑挣钱的事了,就为了好玩。

原来您已经退休了,那是可以享受快乐时光了。我还要继续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