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一个关于甲类功放的谬传

楼主(2022-11-02):
都说甲类功放音质好,但是也分是什么甲类功放。如果是那种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做的甲类功放,音质绝对不会好。因为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摆动大,在这个区域内三极管放大倍数也会变化。
实用的甲类功放是1969功放。这个功放有两个功率管,互相之间能抵消部分失真。

网友:
制作1969基本上是情怀,相对成本高耗电大功率小失真大(失真大并不等于主观听感一定不好),实用性并不大。

网友:
单管甲类功放如果不设负反馈,那么非线性失真的确是比较大的,设置电流负反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非线性失真,电压负反馈也可以。单管甲类功放有一个很突出的优点,那就是输出阻抗等于集电极电阻,功放的输出阻抗与扬声器系统相匹配,可以极大地改善听感。

网友:
说甲类功放好有个前提啊,就是管子是工作在线性区,小信号模式下
直接把信号喂进基极,发射极接地的那种都不是线性区了,信号也不是小信号

网友:
一个三极管,没有反馈失真必然很大,制作这样的功放只是没事闲的玩玩而已

网友:
用耗散功率足够大的管子,静态工作点附近,限制输出功率,只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电子管单端放大器
就相当于一个功率管的纯甲
你说好听不?

网友:
这样说还不如举个例子,一般有几个电阻,一个三极管,做成甲类,有电流反馈的话失真也不大,有些电视机用一个输出变压器,单端输出,加一点电流反馈,声音还不错的,有些人还专门找这样的变压器自己做来玩,至于你说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即使为了省钱也不会这样弄吧

网友:
依我看,楼主说的才是谬误。

用电阻作甲类管的负载,主要缺点是工作效率太低,因此基本没什么人采用。

至于音质,你说他不行的理由不成立。

一是其他甲类方式,管子摆动的电压并不会少。

二是你分析jlh功放时,说上下管能抵消部分失真。暂不管他能不能真的抵消部分失真,即使能抵消,也只能减少偶次谐波失真,减不了奇次谐波失真。而很多人喜欢单端甲类功放声音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奇次谐波失真小、偶次失真大。显然,你这样的分析刚好是反过来。

三是我记得鼎鼎有名的音响界设计大师Nelson Pass老头子,多年前还设计一个由电阻(具体是灯泡)作负载的mos管单端功放电路,带动了一轮他的fans玩单端功放的热潮。

网友:
虎特功放线路很简单,仿照制作大有人在,但,放烟火鞭炮的也大有人在,首先器件热稳定不行,看外国佬管子贝它才50,以为很容易找,还有全装在一块印刷板上,那有不炸的道理,电容全是电源滤波货色,再怎么并联也没用,人家全是同轴电容(有人会说玄学),再说一个扬声器,没有象天朗同轴喇叭那样的国产货,坛里一大帮玩胆机的只能用老货,不说了。

网友:
那种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做的甲类功放,这是什么功放?请发图说明。发技术贴尤其是和传统认知不相符的帖子,要有充足的理论支持,一些不容易用文字说明的要有配图加以说明,这样让读者才可以判断是否有道理,现在就是不明不白一句话“如果是那种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做的甲类功放”,然后下了“音质绝对不会好”的结论,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摆动大,在这个区域内三极管放大倍数也会变化”。因为没有配图,估计“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做的甲类功放”大概就是那种RC耦合放大电路,首先这种电路本就不是或者不适合做功放电路,然后”因为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摆动大,在这个区域内三极管放大倍数也会变化”这个理由也不知道从何而来,因为晶体管是电流器件,放大倍数是Ic/Ib的关系,和集电极电压并无关联,亦即晶体管有恒流特性,这点从晶体管的特性曲线上一看便知

从晶体管的特性曲线可见晶体管的曲线中在放大区Ic随着Vce的变化非常平直,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当然不是绝对)变化,也就是上面说的有恒流特性,利用这种特性可以做各种用途的恒流源,不赘述。
而在真空三极管中,阳极电流和阳极电压是有关联的,这个称为(真空)三极管的不饱和特性
这个因为不在本版块范围,不讨论了

网友:
楼主可能误解了,所谓的“甲类”只是放大器的静态偏置种类中的一种,不是放大器结构的说明,甲类偏置使放大器在允许的任意信号强度下处于固定的电源功耗下。所谓1969是一种晶体管分相推挽的放大器,特点是适合静态电流较大的输出级偏置,对于阻抗较高的轻负载有很好的信噪比和失真度,特别适合于耳放和中继放大。

网友:
1969做的人大把。去音响论坛看看就知道了。矿坛做收音机的多。
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