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炸管

楼主(2022-11-02):
上个月修了一台电磁炉,功能正常,一个月之后炸IGBT,前两天更换管子,功能正常,但用了两天又炸管。问高手,是电路有问题还是管子有问题?

网友:
很简单,谐振电容坏了,导致的炸管
你不换电容就继续炸

网友:
换管后能用,大部分都是管子质量不好。我都是买拆机管用的,极少有再次击穿的。换管后仔细检查3大电压的稳定性,0.3和5微法电容容量及焊接可靠性。有条件的最好把IGBT推动对管(8050,8550)同时换掉。

网友:
楼主,IGBT管子炸管原因可能为你的IGBT管的过压保护电路出了问题,一般情况,IGBT管均设置了过压和过热保护,如一旦该保护电路出了问题,在电路出现强高电压时,保护电路不工作必然会导致炸管现象。你应当在排除保护电路故障后,再去更换IGBT管,否则,你即使换上新管极有可能再次的损坏。
一般,电磁炉为了获得更大的输出功率,都是由220V电压直径整流滤波,又因为电网电压是感性负载,所以电压变化较大。

网友:
上个月修的电磁炉,当时是什么故障,修好后一个月炸管,现在换了管子,又炸。换的什么管?多少钱一只的管。网上便宜的多是假管,还不如买拆机管呢。

网友:
假货宝上门的IGBT新管,除非是昂贵的原装进口货,其他看着很新、价格便宜的管子都是短命鬼

我都是买的原装拆机二手货,品相虽不好看,但是里子好,可以放心用……

网友:
已经很久没用电磁炉了,我用电陶炉很多年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综合大家的意见,有两点,其一是管子的质量问题,其二是电路有问题。
我是在电子商场买的管子,新管,新暂暂的,样子很正宗,也不便宜,十元一只,就是不耐用。看来得像坛友说的那样买拆机管才行。
电磁炉我拆开看了,集成块都是无字的,得仔细研究电路对比才行,可能没那么容易了。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谐振电容坏了

网友:
  炸管的原因很多,除了买到质量差的全新功率管外,还有可能是因为用户将电磁炉放在不锈钢台子上使用。可以使用几天,0.3uf电容器损坏的可能性不大。检查一下220V进线那只2uf到10uf的电容器有没有坏,驱动三极管的18V供电有没有降低,大阻值大功率电阻有没有变值。

楼主:
谐振电容,滤波电容,进线端电容都用机械表10K档量过,似乎没什么问题,我只用了这个方法鉴别好坏。

网友:
最好换掉电容,没电桥只能换,否则,炸则心惊肉跳,不炸亦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