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体管输出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2-11-03):
最近翻看资料,黄山67-3和黄山65-5A都用的9*13mm铁芯、8欧喇叭、3AX31B功放,67-3是滑动甲类功放而65-5是推挽功放。67-3匝数450/77而65-5匝数200*2/68。想请问在计算推挽输出变压器阻抗比的时候,是不是按照400匝/68匝进行计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67-3的输出阻抗是270欧左右,而两者三极管、喇叭阻抗都一样。难道单端甲类功放的输出阻抗比推挽 ...

单端甲类、滑动甲类、推挽的输出牛变比不同,但都和最大不失真功率直接相关:

单端甲类:输出管的最佳负载阻抗大致对于负载总阻抗,输出功率最大且失真较小;比如4.5V10mA,最佳阻抗大约在300~400欧之间,先要在特性曲线族上作图找出可用参数范围;
推挽输出:负载阻抗参照最大功率设计(参见书上公式),同样的管子和电源电压,推挽输出功率大很多,负载总阻抗就小;
滑动甲类:按照动态电流和要求的不失真功率选择负载总阻抗,进而决定变比。由于最大不失真功率时IC较不滑动大得多,因此最佳负载比纯甲类               小很多,比如4.5V 50mW,最佳阻抗才72欧,最大不失真功率时滑动到44mA(参见联合设计资料)
以上是非常粗的轮廓,具体要以参考书为准,或参考成品机数据。

网友:
是按照200/68计算输出阻抗的,输出阻抗约80欧。

楼主:
那这样的话67-3的输出阻抗是270欧左右,而两者三极管、喇叭阻抗都一样。难道单端甲类功放的输出阻抗比推挽功放的输出阻抗高那么多吗?
老书上介绍输出变压器相关内容时都是用一个初级线圈一个次级线圈的变压器为例来计算分析,没找到推挽式变压器的分析。

网友A:
计算推挽输出变压器时,初级阻抗按单边计算,200:68≈204:68=3,因此初级阻抗是次级的9倍,大约70Ω,如果供电电压6V,那么功率管电流峰值85mA,不失真平均电流消耗60mA达到最大输出幅度,看来这部收音机是比较节能的。不同型号的收音机即使供电电压相同,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也并不相同,大多数单喇叭台式机变压器初级阻抗是50Ω,功率管峰值电流120mA,刚好与3AX31“匹配”。

网友B(2024-01-08):
引用 网友A:
计算推挽输出变压器时,初级阻抗按单边计算,200:68≈204:68=3,因此初级阻抗是次级的9倍,大约70Ω,如果 ...

请教老师,对于给定的电源电压,比如5V(现在很常用的电压),使用变压器推挽电路,如果需要输出较大的功率(可以使用较大的铁芯和较大的功率管)比如5W,可否实现?是不是只要算好输出变压器的初次级变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师,对于给定的电源电压,比如5V(现在很常用的电压),使用变压器推挽电路,如果需要输出较大的功 ...

理论上是可以的,输出变压器要做成升压型的,电压不够,电流来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师,对于给定的电源电压,比如5V(现在很常用的电压),使用变压器推挽电路,如果需要输出较大的功 ...

变压器耦合输出电路的输出功率设计非常灵活,理论上,只要电源内阻足够低、功放管最大集电极电流和集电极功率足够大,激励电流足够大,带有输出变压器的功放,输出功率可以做得非常大。输出变压器可以是升压变压器也可以是降压变压器,收音机对输出功率要求较低,用降压变压器的更多,这样,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较高,可以在功放管集电极电流较小的工况下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效率,而电瓶扩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是1:2的自耦升压变压器(结构跟1.5V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相同),可以在电瓶满电14V电压下输出80W。
不论什么结构的乙类推挽正弦波功放,其理论最高效率都出现在实际最大输出功率状态,此时理论最高效率为70.7%;当输入信号幅度降低,功放管集电极电流平均值与输入信号幅度成比例降低,而输出功率则与输入信号幅度的平方成比例降低,输入信号幅度越小,功放的理论也越低。为了获得较高的效率,功放的设计输出功率需要与实际需求相匹配,不可以单纯追求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