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矿友,请教颐达原装6碟车机电台声音小问题

楼主(2022-11-03):
颐达原装6碟车机,CD播放正常,音质很好,电台可以正常收台,但是声音小比播放CD音量小几倍,音量放到最大才勉强听,请教各位矿友,这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过,但能收到电台,没沙沙声,只是声音很小

汽车在未下成大雨之前行驶于风沙/雨点中这种情况,会使数千伏静电由于摩擦,从车机天线流入天线电路.

一种电路以两反装1N4148并在天地线之间以泄放静电,这两个二极管极容易击穿短路,使收音声音极小

另一种电路以一个小电感并于天地线之间,如短路至接近零欧,或高放级放大管被雷电讯号过大击坏输入端,都会收音微弱

网友:
可能是天线连接和天线信号问题

楼主:
可能是天线连接和天线信号问题
我也怀疑过,但能收到电台,没沙沙声,只是声音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