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充电问题请教

楼主(2022-11-03):
请教一下铅酸电池充放电测试,谢谢。
1、12V铅酸电池,用可调直流电源充电及用电阻放电方式,和用专用铅酸电池充放电测试仪测试对比,误差有多大?
2、现在我用这种方式充放电,并记录总充电和放电电流,算出总充电和放电电流大小与实际标称相差很大。
3、新供应商要求按照国标进行冲放电,我们没有专用冲放电测试仪无法按照这个进行冲放电。
4、按照以前老产品的测试情况,无论锂电池和铅酸电池,测试数据和产品标称值相差不大。包括以前老供应商的产品,标注15ah的产品我测试是11Ah多一点,与老供应商沟通对方也是承认虚标了,实际容量大概也是12ah左右

网友:
矿坛这里玩铅酸电瓶的相对少。

网友A:
买个专用测试仪。。。

网友B:
12V铅酸的充电板买个小功率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专用测试仪。。。

就是供应商送货过来抽测一两个,平时都用不上,所以就没买,买了还要维护,每年送出去校验都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铅酸的充电板买个小功率的,很便宜。

好的,谢谢!!!

网友:
可能十几元一个稳定的板子就够了 。

网友C:
我看最好用恒流控制充放电流,如果总充电和放电电流大小与实际标称相差很大,你的充电放电流没错的话,就是电池标称误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最好用恒流控制充放电流,如果总充电和放电电流大小与实际标称相差很大,你的充电放电流没错的话,就是 ...

是用恒流充放电的

楼主:
其实我测试了很多电池,包括铅酸电池,锂电池4.2、8.4、12.6V的,基本上误差不是很大,有时候还会超过标称值。

网友:
你单独用电阻放电随着电池电压的下降,电流也会变化的,做不到恒流,不知道你的充电是什么装置?

网友:
用可调直流电源充电及用电阻放电方式,和用专用铅酸电池充放电测试仪测试对比,误差有多大
++++++++++++++++
正确的方法结果自然一致,用可调直流电源,分为前期的 CC 阶段和后期的 CV 阶段,前期可用电流乘以时间简单计算充入电量,后期需要积分计算;电阻放电也是,随着电池端电压下降放电电流也在下降,需要积分计算放出电量

用这种方式充放电,并记录总充电和放电电流,算出总充电和放电电流大小与实际标称相差很大
++++++++++++++++
除了上述方法问题也需要考虑标称值虚标问题

新供应商要求按照国标进行冲放电,我们没有专用冲放电测试仪无法按照这个进行冲放电
++++++++++++++++
哪个国标,18332 还是 13337?有什么地方导致你无法按国标进行必须用专用冲放电测试仪?我看 18332、13337 都未规定必须用“专用冲放电测试仪”

楼主:
GBT19639.1-2005

网友:
楼主既然提到了“国标”,就要看懂这个标准,按照标准里的方法测试凡是与此标准不相符的测试方法,对方是不认可的。

网友D:
GB/T 19639.1 在何处说了“必须用专用冲放电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GB/T 19639.1 在何处说了“必须用专用冲放电测试仪”?

按照国标就需要专门充电仪,普通直流可调电源做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国标就需要专门充电仪,普通直流可调电源做不到

我已上传 GB/T 19639.1 部分,其中并无“需要专门充电仪”部分,如有你可划红线指出

或者我上传的 GB/T 19639.1 非你的 GB/T 19639.1,那就没有基础可讲,我上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GB/T 19639.1,不知你在哪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上传 GB/T 19639.1 部分,其中并无“需要专门充电仪”部分,如有你可划红线指出

或者我上传的 GB/ ...

我现在的测试方式是直流电源早期限流到2A左右,随着电压降低,电流会慢慢变小。每30分钟记录一次放电电流,直到放到电池保护电压停止放电,算出总的电流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测试方式是直流电源早期限流到2A左右,随着电压降低,电流会慢慢变小。每30分钟记录一次放电电流 ...

1、看 GB/T 19639.1 5.2.2.2 部分

2、如你能测定电流变小过程中电流变小和时间是线性关系可以用简单的一次函数拟合并求得总冲入电量

如此关系非线性,需测得电流变化和时间的函数关系,或以积分方式计算,算法亦不复杂,我的 DmmUart 也有此功能,对常见的比如 66 系电源可以直接联机求得冲入电量:

放电电量也同理:

若无法编程可使用具有电能统计功能的交直流电功率计求得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