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表头失磁如何修理

楼主(2022-11-03):
收到一块500表 ,测量电压数值偏低,怀疑是失磁了,但是充磁不太可能,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设备,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我认为一块不可多得的老表主要功能是收藏,还是保持原汁原味为好。楼主这块500表,还是按照修指针表的套路,先从50μA电流档查起,看看偏差多少,能否在表头后的电位器(后面看右半部分)上调整过来。我的两块70年代中后期的500型直流10v档都是因为电阻变大导致示数偏小的问题,更换即可。上月我收了一块箱说笔齐全U201,50μA偏低3格,DC电压档也相应偏低,调整表头后面的磁短路片,略改善,直接拿掉,还差1格,说明轻微失磁。充磁,我既没条件也没经验,也不想冒险,于是我用8x5mm的圆柱形钕铁硼磁铁在表头后试验,发现贴在原磁短路片的位置上50μA正好满偏,随即胶水粘固。再测直流电压档也变精准,线性也满意。

网友B:
再收,500表市场保有量大

网友C:
可以用运放或三极管做个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收,500表市场保有量大

啥意思  你以为上四的  震华玻璃针的  保有量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运放或三极管做个跟随器

不懂啊  俺们对电子类知道皮毛都不到

网友:
MF30改有源表 - 〓仪表工具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28589   。在坛里向有这个板的坛友求援一片,装上去就救活你的500型了。

网友:
        如果是失磁了,充磁就是个正当的办法,多看看坛内的有关充磁的帖子,似乎也不是很难,但修理一个万用表,却不仅仅是一个充磁的问题。

网友:
要看失磁多严重,轻微失磁可以调整,表头内阻一般在2.2一2.5K,满度电流小43μA,就能调整,不过可能造成电压低档有误差,电流档影响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一块不可多得的老表主要功能是收藏,还是保持原汁原味为好。楼主这块500表,还是按照修指针表的套路 ...

您的方法,很好;

可以借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一块不可多得的老表主要功能是收藏,还是保持原汁原味为好。楼主这块500表,还是按照修指针表的套路 ...

10v的标准直流电压显示7.8v

网友:
引用 楼主:
10v的标准直流电压显示7.8v

50μA档的情况怎么样?这是基础档,此表从前是否拆修过?

楼主:
很老的表了 60来年了  有没有拆修看不出来 所有的档位都不准 电压档偏低 电阻档偏高 50uA档才30

网友:
发出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500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老的表了 60来年了  有没有拆修看不出来 所有的档位都不准 电压档偏低 电阻档偏高 50uA档才30

50μA档才30的话,就是失磁了,而且很严重。自己充磁要有工具和经验。如果能收一块表头完好的配件表,换表头倒是一个省事的办法。

网友:
500型的配件好找,找个外磁表头,线圈儿不通也不要紧,只取磁钢换上。

网友:
经推算你表头满度电流在80μA左右,表头正极连着1个12K电阻,此电阻如短路或接错线造成短路,表头灵敏度将降为80μA左右,符合此表的故障情况。

网友D:
表头磁钢充磁没有多难,我几年前曾为一失磁的500表头充磁。当时手中什么都没有,我是用普通的电源线在磁钢两极柱上分别缠绕了十几圈,将市电经4007整流后给一组电解电容充电(电路中串有40W白炽灯泡),电容总容量约为一千微法,待充电结束后,手持老虎钳夹着线头往线圈接头放电,只听“啪”的一声,充磁结束!当然操作要小心。完后小心将动圈装回试验,表头灵敏度已恢复。我这是业余的业余玩法,仅供参考。

楼主:
10v标准直流电压测试显示7.8v 左右   换表头肯定不易  货特别少 63年玻璃针的

网友D:
再补发两张图片说明一下

楼主:
问题是拆动圈也没有搞过  怕装不回去

网友:
拆动圈也简单,就拆两颗螺丝,只是拆之前必须制作一个保护叉以保护动圈,将保护叉叉入动圈组件中,拧下左右两颗固定螺丝,将保护叉与组圈组件一同从磁铁中取下即可

网友:
保护叉图片,以铜线制作

楼主:
老师  拆之前不是说要做消磁是吧?

网友:
不需要消磁,只是要用软件短路两磁极,见上面磁钢图片

楼主:
啥软件啊 有没有图片

网友:
就是普通铁板,有人甚至用手钳子代用。上楼回帖没有注意将软铁打成软件了,致歉

楼主:
哦  知道了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一块不可多得的老表主要功能是收藏,还是保持原汁原味为好。楼主这块500表,还是按照修指针表的套路 ...

你这样搞,可能线性会变差。

网友:
你还可以找一个坏表头磁钢换上试试。动圈组合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搞,可能线性会变差。

用5v,10v的电压基准测试,中值与满偏都是压线,线性还不错。其实我手上有10几块指针表,平时打理干净放在柜子里,几乎不用,都是用数字表。指针表是没事时拿出来听听换档声音,测一下电压基准,和精密电阻看看还准不准。

网友:
以前为了修万用表,自己做了一个充磁机,现在基本都不玩了

楼主(2022-12-06):
现在已经修好了  不是失磁  是游丝绕到外圈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修好了  不是失磁  是游丝绕到外圈上了

皆大欢喜,游丝问题导致表头灵敏度下降外在表现类似退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收,500表市场保有量大

再收一个的话,换磁钢,会不会造成线性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一块不可多得的老表主要功能是收藏,还是保持原汁原味为好。楼主这块500表,还是按照修指针表的套路 ...

我也有一块 U201,但是具体怎么做,能不能发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头磁钢充磁没有多难,我几年前曾为一失磁的500表头充磁。当时手中什么都没有,我是用普通的电源线在磁钢 ...

这方法好像有点危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表头磁钢充磁没有多难,我几年前曾为一失磁的500表头充磁。当时手中什么都没有,我是用普通的电源线在磁钢 ...

请教:
1:电容白炽灯是串联?充电完毕白炽灯熄灭?
2:线圈用多粗的电线?绕线要分南北极吗?
3:绿色白色的有没有连在一起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块 U201,但是具体怎么做,能不能发图片看看?

增加的钕铁硼磁铁又测量一下是∮8x2.5mm。磁铁的极性方向,放置位置要仔细测试,然后胶水固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增加的钕铁硼磁铁又测量一下是∮8x2.5mm。磁铁的极性方向,放置位置要仔细测试,然后胶水固定。

你将磁短路片拆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将磁短路片拆掉了

是的,磁短路片拆下来,表头灵敏度达到最高。如果这样还不行,就要增强表头磁钢的磁性(充磁或像这样加磁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的,磁短路片拆下来,表头灵敏度达到最高。如果这样还不行,就要增强表头磁钢的磁性(充磁或像这样加磁 ...

磁铁的极性是怎样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磁铁的极性是怎样放置?

外加磁铁与表头磁铁有排斥感的方向放置,当然放磁铁是下策,是否能解决问题具有偶然性,失磁严重的表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加磁铁与表头磁铁有排斥感的方向放置,当然放磁铁是下策,是否能解决问题具有偶然性,失磁严重的表不适 ...

明白,曾经有过坛友这样做,造成线性不良,可能偶然性不能排除。

网友:
我也有一块老500,也是失磁了,50微安才显示39,一直扔着,还没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
1:电容白炽灯是串联?充电完毕白炽灯熄灭?
2:线圈用多粗的电线?绕线要分南北极吗?

才看到回帖,白炽灯与电容串联(灯座内部有二极管4007),几秒钟充电结束灯熄灭。绕线我用手头有的导线,应该0.2或0.3平方吧,绕线方向当然要分出南北极。至于兰线与白线我的线长度不够才续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再补发两张图片说明一下

老师这个有电路图吗?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师这个有电路图吗?我也想做一个

别叫我老师,惭愧!我只是普通的电子爱好者,玩电子几十年现自感还是一个初级爱好者。这个充磁装置太简单,所以也没画过电路,就是将市电经IN4007整流后给电解电容充电(电路中串接一60W白炽灯泡),待充电结束(灯泡熄灭)后,将电解两端电压给磁铁线圈短接充电。由于只用一次,故操作时手持老虎钳夹住线头碰触放电。因电压高需要特别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