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好易通掌上电脑

楼主(2022-11-03):
这个好易通掌上电脑是去年淘来的,好像是和商务通一起淘来的,已经没有电池了,到手之后用外接电池试了一下好坏,随便试用一下,证明是好的,就确认付款,然后束之高阁。

近几天又把它翻出来,它没有电池是个问题,由于是二十多年前的产品,基本不可能买到电池了。琢磨了一下,把从无人机上拆出来的旧电池找来给它用,别看这旧电池带无人机力量不行了,带掌上电脑却很轻松。一开始是装在左侧皮夹里的,但电池厚了点,后来找到一点双面胶,把电池固定在好易通皮夹的背部,这样美观上差了点,但皮夹可以合起来。

一切完成后,直接给它供电,能工作。试用了一段时间,觉得直接供电还是不妥,锂电池电压4.2伏,而好易通却只需要2.4伏,给它串上一个4007,这样满电时供电电压为4.2-0.7=3.5伏,电量不足时3.6-0.7=2.9伏,更加保护好易通。

试用了一些它的功能,它掉电后仍能保存数据。又试了一下它的便签功能,怪有意思的,它自带一些图标,选择后放置在屏幕上,自己再画一下,就成图片了,我也说不上自己画的是什么。

这个好易通背光已坏,检查了一下,初步判断背光驱动IC和背光板均已损坏,背光板也买不到,就这么用吧,反正黑白屏幕对背光要求不高可有可无。拍照不容易,我调换了很多次拍摄角度,才勉强拍出图片中的样子。

便签功能虽好玩,图标还是太少,自己也不是画家。又买了一根数据线,看看能不能画出或者说拼凑出更好看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在很多家都成电子垃圾,丢在柜子的最深处了

基本都淘汰了,所以我等穷人才有机会低价把玩。

网友B:
前些年得到一台屏幕坏掉的PDA,当时想从网上买来修,结果发现二手机才100多,看了下示范画面,像素太低,也就放弃了,现在看来那功能比老人机强不了

网友C:
照片拍的不错,是手机吧?

旧电气设备玩玩可以,怀旧是第一。

支持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都淘汰了,所以我等穷人才有机会低价把玩。

我也是的,穷人打时间差;

以前没有多余的钱买!

现在便宜了,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年得到一台屏幕坏掉的PDA,当时想从网上买来修,结果发现二手机才100多,看了下示范画面,像素太低,也 ...

一般来说这类二手PDA不太值得修了,买一个功能正常的,比维修合算很多。除非是内部有重要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拍的不错,是手机吧?

旧电气设备玩玩可以,怀旧是第一。

手机拍的,太难拍了,我试过阳光下不好拍,会反光,又在树荫下,还是不好拍,在灯光下还是会反光,调来调去,才勉强拍成图片中的样子。现在性能不错的平板,安卓手机大量上市,所以这类二手电子词典,掌上电脑很便宜,当年买不起的人可以买来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拍的,太难拍了,我试过阳光下不好拍,会反光,又在树荫下,还是不好拍,在灯光下还是会反光,调来调 ...

手机能拍出这个效果,已经不错了;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