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超级法拉电容单节2.7V3000F

楼主(2022-11-04):
一组6节美国超级法拉电容单节2.7V3000F
辽宁
微信
包邮非偏远
美国超级法拉电容单节2.7V3000F,只有一组6节,6串一组原装连接好带上下保护盖,打好孔配好螺丝发货!
送原装均衡板(完美破解接线方法),同组电容一致性非常好不容置疑!
严格测试:
6节电压误差在0.02V以内,内阻在0.5豪欧以内!
6串16.2V(适合汽车启动),2串5.4V适合做点焊机,
单节尺寸:高:14CM  直径:6CM
6串一组180元包邮非偏远!(汽车启动,送原装均衡板)
注意安全使用超级电容不保任何售后!微信联系:hch526791

微信联系:hch526791

补充内容 (2022-11-4 13:08):
已出封贴!!!!!!!!!

网友A:
超级电容作为应急启动电源比锂电组相比结构简单,启动电流大,就是功能较单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作为应急启动电源比锂电组相比结构简单,启动电流大,就是功能较单一。

只要需要用的时候能用,那就是好的。多功能锂电的启动宝,要定期保养充放电,还有寿命问题。不然到用的时候没电尴尬。既然都可以定期保养启动宝,那干脆定期给汽车电瓶充电维护岂不是更好

网友:
锂电组的应急启动电源保养是个问题,但扩展一些功能能姮好的解决问题,我的前提是锂电启动电源并不是那种小型的像充电宝的那种锂电启动宝,而是大容量锂电组。加电量监测+点烟器扩展口+逆变器扩展

楼主:
已出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