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液晶开机出广告自动关机

楼主(2022-11-04):
昨晚接超市电话,这台液晶出广告自动关机,打开看到35v330uf电容鼓包,上电量 开机瞬间升到8v后掉至零,更换后开机了电压17v(应该正常了),试了两下以为好了,结果拿回超市又出广告自动关机,反复开机几次后正常进主页面了.看监控的就那样挂回墙上先将就着,现在问问各位师傅咋整呢 .没图纸

网友A:
换掉不就行了 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掉不就行了 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

先谢咯,请看仔细,已经更换且开机正常,,,,自动关机现象不稳定

网友B:
17V?排插那没标注么? 应该没有这个电压值吧?
仔细观察还有无其他鼓包电容,疑似的全部代换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V?排插那没标注么? 应该没有这个电压值吧?
仔细观察还有无其他鼓包电容,疑似的全部代换掉试试。

谢谢,其他电容没问题,丝印标识有点BT,更没有排插标注(也可能是我不仔细没看到)

楼主:
麻烦修到过类似现象和类似机型师傅的给予解答,有图纸的再好不过,昨晚0点开机目前正常,机子现在超市正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麻烦修到过类似现象和类似机型的给予解答,有图纸的再好不过,昨晚开机目前正常

我知道它不稳定,我也跟机主说了

网友:
把机器关机凉透。
开机监测输出电压及初级芯片供电,这类故障需耐心检查!
个人观点:很有可能某原件热稳定性不好导致该问题。

楼主:
又关机了.......   图纸没有,配件找不到......  放弃了.....下周回国

网友:
家里还有一台感觉是液晶漏液的,14年买的,基本没怎么用